电路检修过程中哪些元器件在电路中可以检测,哪些需要拆下来检测?

楼主:
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在电路检修的过程中那些元器件在电路中可以直接检测?我先想出一个参数来就是对地电压,元器件个引脚的对地电压要在电路带电的状态下测量,还没有其他的?而哪些元器件需要从电路中拆卸下来才可以检测?欢迎大家来讨论。

网友:
电路不同,不能一概而论
电阻,二极管,电容一般可以不用拆卸,但阻值较大的测试一般也不准确,,,
有的集成块有时也可以不拆直接判断,但要加电测量

网友:
多数需要拆下来测量,否则测量不准确。但不必完全拆下,电容电阻等拆一条腿即可。
至于“对地电压”,当然必须加上电源才可以测量。

网友:
维修有两种,一是靠经验,包括别人的和自己的经验,但这属于低层次,维修工就大多属于这类。二是靠对电路原理的深刻掌握,这个是电子工程师应该具备的能力。就维修中的零件测量而言,稍复杂的电路就无法在线直接测量,测电压之类的办法也有前提。在前述的第二个维修方法中,根据故障表现应该可以定位电路的问题区域,然后在可以测电压时尽量通过测电压或波形等手段来定位故障点。如果不能测,说明故障已导致无法加电,这时可以根据元件外观以及大电流回路等来分析故障点。总之,多动脑子。

网友:
楼上的几位版主好给力,为什么每次发帖回帖最快的都是您们几位版主,貌似坛友不咋积极参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