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SAM R21】无线传输程序剖析

楼主:
这里接上篇分析一下Fcc_test_dut.c,因为我觉得这个程序分析明白了基本上就可以用其跑起来应用了

程序很简单主程序如下

int main(void)
{
  SYS_Init();
  HAL_UartInit(38400);

  while (1)
  {
    SYS_TaskHandler();
    HAL_UartTaskHandler();
    APP_TaskHandler();
  }
}

其同硬件接口定义在HAL文件夹下。比如:LED定义在halLed.h

D:\Atmel-42373-Transmitter-Test-with-Remote-Start_ApplicationNote_AT10216(1)\fcc_test_r21\LwMesh_1_2_1\hal\drivers\atsamd21\halLed.h

除了LED还有串口也定义在这里边,这里不提了

然后它同TI的蓝牙,庆科的WIFI及我看到的所有模块一样,都用个时钟去打点循环

/*-Variables --------------------------------------------------------------*/
static SYS_Timer_t *timers;

系统初始化:如下可以看出它们是接口初始化,系统定时初始化,PHY层初始化,及NWK层初始化

/*************************************************************************//**
*****************************************************************************/
void SYS_Init(void)
{
  HAL_Init();
  SYS_TimerInit();
  PHY_Init();
  NWK_Init();
}

以下我觉得是关键:一句Handler我记得以前叫句柄,查下字典叫处理者

/*************************************************************************//**
*****************************************************************************/
void SYS_TaskHandler(void)
{
  PHY_TaskHandler();
  NWK_TaskHandler();
  SYS_TimerTaskHandler();
}

以下是串口句柄:

void HAL_UartTaskHandler(void)
{
  if (txFifo.bytes && udrEmpty)
  {
    uint8_t byte;

    byte = txFifo.data[txFifo.head++];
    if (txFifo.head == txFifo.size)
      txFifo.head = 0;
    txFifo.bytes--;

    ATOMIC_SECTION_ENTER
      SERCOM0->USART.DATA.reg = byte;
      SERCOM0->USART.INTENSET.reg = SERCOM_USART_INTENSET_DRE;
      udrEmpty = false;
    ATOMIC_SECTION_LEAVE
  }

  {
    uint16_t bytes;
    bool new;

    ATOMIC_SECTION_ENTER
      new = newData;
      newData = false;
      bytes = rxFifo.bytes;
    ATOMIC_SECTION_LEAVE

    if (new)
      HAL_UartBytesReceived(bytes);
  }
}

以下是任务句柄:

static void APP_TaskHandler(void)
{
  switch (appState)
  {
    case APP_STATE_INITIAL:
    {
                   appInit();
            HAL_LedInit();

                   HAL_GPIO_RF_ANT1_out();
                   HAL_GPIO_RF_ANT1_pmuxen();

                   HAL_GPIO_RF_ANT2_out();
                   HAL_GPIO_RF_ANT2_pmuxen();

                   PORT->Group[HAL_GPIO_PORTA].PMUX[4].bit.PMUXO = PORT_PMUX_PMUXO_F_Val;
                   PORT->Group[HAL_GPIO_PORTA].PMUX[6].bit.PMUXE = PORT_PMUX_PMUXE_F_Val;

                   PM->APBCMASK.reg |= (1<
                   // change amount of shift
                   RFCTRL_FECTRL = (0 << 4/*DIG1*/) | (1 << 2/*DIG2*/);

                   phyWriteRegister(ANT_DIV_REG, (1 << ANT_CTRL) | (1 << ANT_EXT_SW_EN));

                   extinguishLamp();

                   tib.antCtrl = DEFAULT_ANTENNA;
            tib.channel = DEFAULT_CHANNEL;
            tib.txPwr = DEFAULT_ATTENUATION;
                   tib.xtalTrim = DEFAULT_XTAL_TRIM;

            sprintf(replyMessage, "\r\n" SPLASH_STRING " " VERSION_ID "\r\n");

            replySendData();

      appState = APP_STATE_IDLE;
    } break;

    case APP_STATE_IDLE:
      break;

    default:
      break;
  }
}

以下是时间句柄:

/*************************************************************************//**
*****************************************************************************/
static void appTimerHandler(SYS_Timer_t *timer)
{
  appSendData();
  (void)timer;
}

以下是发射句柄:

/*************************************************************************//**
*****************************************************************************/
static bool appDataInd(NWK_DataInd_t *ind)
{

newLetter = ind->data[0];

switch(newLetter)
{
          case 'T':
          {
                   lightLamp();
                   appSetCwMode(); // Key up the transmitter.
          } break;

          case 's':
          {
                    sprintf(replyMessage, "\r\n" "TIB Values:\r\n""CHANNEL = %d\r\n" "TX_PWR = 0x%02X\r\n" "ANT_CTRL =%d\r\n" "XTAL_TRIM = 0x%02X\r\n",tib.channel, tib.txPwr, tib.antCtrl, tib.xtalTrim);

          } break;

          case 'C':
          {
                   if (tib.channel != 26) //Upper limit CH26 2480 MHz
                            tib.channel++;

                   sprintf(replyMessage, "\r\n" "CHANNEL = %d""\r\n", tib.channel);

          } break;

          case 'c':
          {
                   if (tib.channel != 11) //Lower limit CH11 2405 MHz
                            tib.channel--;

                   sprintf(replyMessage, "\r\n" "CHANNEL = %d""\r\n", tib.channel);

          } break;

          case 'f': //lower frequency =bigger XTAL_TRIM value
          {
                    if(tib.xtalTrim != 0x0f) //Upper limit is 0x0f
                            tib.xtalTrim++;

                   sprintf(replyMessage, "\r\n" "XTAL_TRIM = 0x%02X\r\n", tib.xtalTrim);
          } break;

          case 'F': //higher frequency =smaller XTAL_TRIM value
          {
                    if(tib.xtalTrim != 0x00) //lower limit is 0x00
                      tib.xtalTrim--;

                    sprintf(replyMessage, "\r\n" "XTAL_TRIM = 0x%02X\r\n", tib.xtalTrim);
          } break;

          case 'P': //higher power = lowerTX_PWR value
          {
                   if (tib.txPwr != 0x00)
                            tib.txPwr--;

                   sprintf(replyMessage, "\r\n" "TX_PWR = 0x%02X""\r\n", tib.txPwr);

          }  break;

          case 'p': //lower power = higherTX_PWR value
          {
                   if (tib.txPwr != 0x0f)
                            tib.txPwr++;

                   sprintf(replyMessage, "\r\n" "TX_PWR = 0x%02X""\r\n", tib.txPwr);

          }  break;

          case 'a':
          {
                    if (tib.antCtrl == 1)
                      tib.antCtrl = 2;

                    sprintf(replyMessage, "\r\n" "ANT_CTRL = %d""\r\n", tib.antCtrl);
          } break;

          default:
          {
                    sprintf(replyMessage, "\r\n" TOP_MENU "\r\n");
          } break;
}
  replySendData();

  return true;
}

由上边可以看出,如果我把一个程序写进两块板,注意地址是不一样的,我想只改下地址就可以,那么谁是主谁是从应都一样,我下程序下进去,好像串口得改一下,具体我再研究一下。上次做的是利用现有的ELF做的。
     我在一个发T,另一个LED0亮了,我又把另一个接电脑发T,我这个板也亮了。
由此可见,这个程序是通过定时器来收,通过应用句柄发的一个小系统。
     那么自己开发的化只要改变HAL,再加一个旗标,我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