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分享一个STM32F103系列硬件SPI驱动OLED的例程

楼主:
利用stm32f103的SPI1和OLED屏连接。引脚连接:
                DC-----------PE0
                RST----------PE1
                SCL----------PA5
                SDA----------PA7
关键SPI配置代码:
           /* SPI1 Config -------------------------------------------------------------*/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1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 Enable SPI1 */
          SPI_Cmd(SPI1, ENABLE);

试了试16*16和32*32汉字点阵都能成。期待各位大神的批评指正。

考拉

考拉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单片机复位,显示屏就全部乱掉了,只有单片机断电之后再上电才会恢复原状,同时显示的时候,在最右侧有一条亮线.

网友A:
有没有显示考拉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显示考拉的程序

楼主位的程序就是了

网友:
/***********1|ÄüÃèêö£oÏÔê¾ÏÔê¾BMPí¼Æ¬128¡á64Æeê¼μã×ø±ê(x,y),xμÄ·¶Î§0¡«127£¬yÎaò3μÄ·¶Î§0¡«7*****************/ void Draw_BMP(unsigned char x0, unsigned char y0,unsigned char x1,unsigned char y1,unsigned char const BMP[]) {           unsigned int j=0;  unsigned char x,y;      if(y1%8==0) y=y1/8;         else y=y1/8+1;         for(y=y0;y

网友:
void Draw_BMP(unsigned char x0, unsigned char y0,unsigned char x1,unsigned char y1,unsigned char const BMP[]) {           unsigned int j=0;  unsigned char x,y;      if(y1%8==0) y=y1/8;         else y=y1/8+1;         for(y=y0;y

网友A:
这个函数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这个里面的BMP[]的数据怎么输进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函数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这个里面的BMP[]的数据怎么输进去的

看我这个帖子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59452-1-1.html

网友A:
你的这个bmp图片取模时大小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bmp图片取模时大小是多少

仔细看帖子

网友:
我用你给的取模软件取模后直接把它放进bmp数组中但显示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bmp图片取模时大小是多少

这个函数是对所有的小的bmp图片都可以显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