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 存储

楼主:
如果要在430的flash中存储数据,是不是只能在information memory这一部分存储?

网友:
是的 铁电除外

网友:
好像也不一定 你把指针调到别处试试

网友A:
肯定不是只能在information memory这一部分存储!main flash也是可以的,别和你存储程序的地冲突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是只能在information memory这一部分存储!main flash也是可以的,别和你存储程序的地冲突就行了!

请问怎么知道程序是从哪里开始存储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怎么知道程序是从哪里开始存储的呢?

你可以在仿真时观察FLASH的存储情况,看相应地址有数据存储没有,然后根据每个段的存储地址范围推出来那个段是否可以使用。

网友:
原谅我不负责的回复,因为这个,自回复了你的贴子后我已经几天没睡好觉了。今天我做了一个测试,证明MSP430G2553是可以写除512-byte Flash Information Memory以外的其它地址的。

详见图片

void flash_test(void)
{
  unsigned char i;
  Flash_ptr = (char *) 0xfe40;              // Initialize Flash pointer
  FCTL1 = FWKEY + ERASE;                    // Set Erase bit
  FCTL3 = FWKEY;                            // Clear Lock bit
  *Flash_ptr = 0;                           // Dummy write to erase Flash segment

  FCTL1 = FWKEY + WRT;                      // Set WRT bit for write operation

  for (i=0; i<64; i++)
  {
    *Flash_ptr++ = i;                   // Write value to flash
  }

  FCTL1 = FWKEY;                            // Clear WRT bit
  FCTL3 = FWKEY + LOCK;                     // Set LOCK b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