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答AD10可视栅格问题

楼主:
请问大神们,我在有AD10画PCB时本想用P+T快捷键交互式布线,但是按错了,按到P+ Y,之后可视栅格就不见了,怎么设置都调不出来了,怎么解决?

网友A:
右键,,选项,,栅格,,适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右键,,选项,,栅格,,适用

有时候管用,有时候又不管用,怎么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管用,有时候又不管用,怎么破

软件没有和谐好呗,,AD10不稳定喜欢的人不多,,,AD9,AD13,AD14童靴们反映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件没有和谐好呗,,AD10不稳定喜欢的人不多,,,AD9,AD13,AD14童靴们反映都行,,

明白了,谢谢

网友A:
栅格设置好了没有呢

网友:
设置好了,在有一个工程里面,你说的方法可以,但是换了一个工程就不行了,有时候又莫名其妙的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栅格设置好了没有呢
设置好了,在有一个工程里面,你说的方法可以,但是换了一个工程就不行了,有时候又莫名其妙的有了

网友:
AD10 是没有AD9这么稳定,我也有体会,后面改用AD9.0了

网友C:
以下是AD10PCB缉编界面栅格设设置方法: 用AD10打开你的PCB文件,点菜单栏工具--栅格管理器,出现对话框。 双击名称下面的内容(那几个英文),出现栅格设置对话框,楼主可以在显示下面设置栅格是线条还是点阵以及显示栅格的大小

网友:
右击--选项---栅格--打开栅格管理器,菜单或右击--属性--将“步进值”增大点  调到20mil就有了

网友:
我跟你一样,也按错了。可视化栅格没有了,画图好难受。调不出来啊,怎么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下是AD10PCB缉编界面栅格设设置方法: 用AD10打开你的PCB文件,点菜单栏工具--栅格管理器,出现对话框。  ...

我问一下,我的原理图栅格怎么就不显示,我该怎么办?谢谢

网友:
Grid options选项---Visible Grid看是否隐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