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模数转换后进行FIR滤波,结果不理想

楼主:
  • FIR滤波后,依然还存在高频毛刺,结果如下 滤波程序如下:
    • void fir_filter(float b[],float c[])
      {
      int i,j=0;
      float sum;
      float h[21]={
            -0.09055792262407, 0.009744804975761,  0.01838867509003,  0.03195961694651,
             0.04917012260358,  0.06836127325356,  0.08774901331544,   0.1053433191277,
              0.1194310387162,    0.128484986607,   0.1316381457976,    0.128484986607,
              0.1194310387162,   0.1053433191277,  0.08774901331544,  0.06836127325356,
             0.04917012260358,  0.03195961694651,  0.01838867509003, 0.009744804975761,
            -0.09055792262407
             };
      for(i=0;i<3000;i++)
      {
        sum=0.0;
        for(j=0;j<21;j++)
        {
         if(i >= j)
         sum+=h[j]*b[i-j];
         else
         ;
        }
        c=sum;
      }
      for(i=0;i<2980;i++)
        {
        c=c[i+20];
        }
      }

网友A:
相邻采样点数据客观上差距不大
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些简单的限幅或者均值就可以了吧

So TM wha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相邻采样点数据客观上差距不大
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些简单的限幅或者均值就可以了吧

前面那个已经是均值滤波后的了,之前我的数组只有300个数据时觉得那个FIR滤波效果还挺好的,采样数据增加到3000个以后还是原来的滤波算法,结果输出却出现了很大的毛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面那个已经是均值滤波后的了,之前我的数组只有300个数据时觉得那个FIR滤波效果还挺好的,采样数据增加到3000个以后还是原来的滤波算法,结果输出却出现了很大的毛刺

试试最小均值的方法 而且滤波的话 不考虑时间的话 是不是可以考虑蒙特卡洛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试最小均值的方法 而且滤波的话 不考虑时间的话 是不是可以考虑蒙特卡洛的方法

时间要求比较高

网友:
楼主,本人最进也在做数字fir滤波器,楼主使用的是哪款dsp和数模芯片?

网友:
楼主这个滤波后的值你是怎么输出观察的呢   经过DA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