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中的一个地址有几个字节呢

楼主:
32为的arm,比如stm32的一个地址有几个字节呢,一个或4个?
意思是说 比如0x80000000这个地址,在这个地址能够存几个字节的数据呢?
也或者说 一个32位的数 比如0xffffffff,存放在几个地址里面?如果我*(0x80000000)=0xffffffff;这个32位全部放在0x80000000这个地址吗,还是这个地址只放了8为,32为的数要占用4个地址。。
一直对这个有点迷惑

网友A:
按你的思路,一个地址只能存放一个字节的,一个整数,需要四个地址空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你的思路,一个地址只能存放一个字节的,一个整数,需要四个地址空间。

谢谢,我想也应该是这样,只是在网络上看到别人的说法,就有了一点不确定,刚刚在Windows上实验,的确如此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想也应该是这样,只是在网络上看到别人的说法,就有了一点不确定,刚刚在Windows上实验,的确如此

因为咱们所说的地址,是字节地址。在这个基础上,才会有这个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咱们所说的地址,是字节地址。在这个基础上,才会有这个结果。

什么意思?

网友C:
默认是32位地,但你可以强制类型为8位或16位地。

网友A:
你现在对C语言中的类型了解还不深入。
地址,也就是传说中C中的指针,是分类型的。
这个地址中可以保存一个字节,2个字节,4个字节,8个甚至更多(可以采用结构体)
至于保存多少,要看地址的类型。如果是字节类型,那么只能保存1个字节,如果是int类型,则能向改地址写入4个字节
所以你的*(0x80000000)=0xFFFFFFFF;这样的语句都是你凭空想象出来的,C语言是不能理解的,因为他不知道地址的类型。
所以你想保存几个自己,完全是你自己控制的,你只需指定他的类型即可。例如你要在某地址保存两个字节,可以这样写*(uint16_t*)0x20000000=0x1234;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对C语言中的类型了解还不深入。
地址,也就是传说中C中的指针,是分类型的。
这个地址中可以保存一个字节,2个字节,4个字节,8个甚至更多(可以采用结构体)
至于保存多少,要看地址的类型。如果是字节类型,那么只能保存1个字节,如果是int类型,则能向改地址写入4个字节
所以你的*(0x80000000)=0xFFFFFFFF;这样的语句都是你凭空想象出来的,C语言是不能理解的,因为他不知道地址的类型。
所以你想保存几个自己,完全是你自己控制的,你只需指定他的类型即可。例如你要在某地址保存两个字节,可以这样写*(uint16_t*)0x20000000=0x1234;
额,明白了,我在使用int行指针的时候,明明好似*p++,而p的值却加了4.其实也可以说一个地址还是对应8个比特(在8bit为一字节的机器上),但是如果使用int型,编译器就会给你4个字节,自然指针加1也就是加4了。
谢谢你那么详细的解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默认是32位地,但你可以强制类型为8位或16位地。

这是不说对于32位几,数据时4字节对齐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不说对于32位几,数据时4字节对齐的呢?

是地,但是我觉得地址是8位一走的,只不过多走几个罢了,比如,你强制32位就走4个,你强制16 位走两个,8位就走一个

网友D:
呵呵,楼主挺可爱的,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楼主挺可爱的,加油

,我是怕没把问题描述清楚,写的啰嗦一点。。。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