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看看这段程序啊

楼主:
--当一组数据来到时,要求检测到55、AA两个字节,然后把两个字节后边的N个字节保存下来
--这段程序我检测到55、aa两个数据后,拉高一个标志位falg,然后对rdsig计数N后,再拉低标志位
--然后在下一模块,当标志位为1时,保存数据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frametest is
port(
        datain: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rdsig :in std_logic;                        --高电平时,一个字节的数据来到
        flag  :out std_logic;                        --检测到帧头后,帧数据的长度
);

end entity frametest;

architecture behav of frametest is
        constant N:integer:=10;
        constant framehead1: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01010101";
        constant framehead2: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10101010";
        signal cnt:integer:(0 to N+1);
begin
        process(rdsig)
                cin:integer:(0 to 1);
        begin
           if rising_edge(rdsig) then
                IF framehead1=datain then
                        cin:=1;
                ELSIF cin=1 and framehead2=datain then
                        flag<='1';           --当检测到第一二两个字节为55、AA时,标志位置1
                END IF;
            end if;

           if cnt=N+1 then
                flag<='0';                --当有N个数据来到后,标志位置0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flag,rdsig)      --对flag的长度计数
        begin
                if falling_edge(rdsig) then        --有数据到来
                        if flag='1' then
                                cnt<=cnt+1;        --数据个数加1
                        elsif flag='0' then
                                cnt<=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ehav;

现在是:我用modelsim仿真,完全没问题啊!
可是下载到fpga里就变样了,我用示波器观察的,当N=1,2,3,4,5,7,8,9,11……时,flag的长度是包含N个rdsig。
可是当N=6的时候,flag的长度为3个rdsig;当N=10的时候,flag的长度为7个rdsig。
别的数字我就没试了~~
这是为什么呢??百思不得其解啊~~

网友:
1. 你这段代码语法错误很多, modelsim编译不可能通过。
2. 从逻辑上看,混合了上升沿和下降沿两种描述,时序不知道如何保证的。 代码中错误太多无法编译。

网友:
1.不好意思,我这是在私人电脑上打的,无法错误没有检查。
2.不同的进程里也不让用不同的时钟沿吗??为什么有些是正确的,有些不行呢??

网友:
  让是让,但是要尽量避免。 因为上升沿和下降沿之间传递数据的延时是时钟周期的一半,所以时序分析的时候就要做的更细一些,时序约束文件要做好。 你看下时序分析报告看是否有timing vio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