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保险丝应用基本知识

楼主:
一、 保险丝的作用:
1、 正常情况下,保险丝在电路中起连接电路作用。
2、 非正常(超负载)情况下,保险丝做为电路中的安全保护元件,通过自身熔断安全切断并保护电路。

二、 保险丝的工作原理:
保险丝通电时,由电能转换的热量使可熔体的温度上升。正常工作电流或允许的过载电流通过时,产生的热量通过可熔体、外壳体向周围环境辐射,通过对流、传导等方式散发的热量与产生的热量逐渐达到平衡。如果产生的热量大于散发的热量,多余的热量就逐渐积聚在可熔体上,使可熔体温度上升;当温度达到和超过可熔体的熔点时,就会使可熔体熔化、熔断而切断电流,起到了安全保护电路的作用。

三、 保险丝的分类:
1、 按外型尺寸分为:φ2、φ3、φ4、φ5、φ6及其它。
2、 按熔断特性分为:快速熔断型、中等延时熔断型、延时熔断型。(还可分特快、强延时)。
3、 按分断能力分为:低分断型、高分断型(还可分增强分断型)。
4、 按安全标准(或使用地区)分为:UL/CSA(北美)规格、IEC(中国、欧洲等)规格、MIT/KTL(日本/韩国)规格等。
5、 其它分类。

四、 保险丝的特性术语:
1、 额定电流:保险丝管的公称工作电流(正常条件下,保险丝长期维持正常工作的最大电流)。
2、 额定电压:保险丝的公称工作电压(保险丝断开瞬间,能安全承受的最大电压)。选用保险丝时,被选用保险丝的额定电压,应大于被保护回路的输入电压。
3、 分断能力:当电路中出现很大的过载电流(如强短路)时,保险丝能安全切断(分断)电路的最大电流。它是保险丝最重要的安全指标。安全分断是指在分断电路中不发生喷溅、燃烧、爆炸等危及周围元、部件以至人身安全的现象。
4、 过载能力(承载能力):保险丝能在规定时间内维持工作的最大过载电流。当流经保险丝的电流超过额定电流时,一段时间后熔体温度将逐渐上升以至最后被熔断。
UL标准规定:保险丝维持工作4小时以上,最大不熔断电流是额定电流的110%(微型保险丝管为100%
IEC标准规定:保险丝维持工作1小时以上,最大不熔断电流是额定电流的150%
5、 熔断特性(I-T):保险丝所加负载电流与保险丝熔断时间的关系。
  A、熔断特性曲线(I-T曲线):在以负载电流为X轴,熔断时间为Y坐标的对数坐标系内,由保险丝在不同负载电流下的平均熔断时间坐标点连成的曲线。每一种型号规格的保险丝都有一条相应的曲线可代表其熔断特性,这种曲线很好地描绘了保险丝的过载性能。可供保险丝选用时参考。
B、熔断特性表:由几个规定的具有代表性的负载电流值和对应的熔断时间范围所组成的表格。各安全标准都已明确规定,这是验收保险丝的最主要依据。
例如ULCSAMIT/KTLA种规格快速熔断型,规定为:
In 100%    4小时最小
In135%    1小时最大
In 200%    2分钟最大
6、 熔化热能值(I2T):使保险丝的熔断体熔化,部份汽化的切断电流所需要的公称能量值,简单说就是使保险丝熔断所需的最小热能值。
总量I2t=熔化I2t+飞弧I2t
其中熔化I2t(相当于IEC标准中的预飞弧I2t),指从熔体熔化到飞弧开始瞬间所需要的能量;飞弧I2t是指飞弧开始瞬间到飞弧最终熄灭所需要的能量。对于低压保险丝来说,飞弧时间非常短,常可忽略,即飞弧I2t可以按零计算。
  ULIEC都未对I2t作要求,但I2t对选用fuse有些帮助。保险丝的I2t测算是在保险丝的熔断时间小于10ms(通常是以8ms)时的I2t来计算。样本上有各规格的I-T曲线,有相应规格I2t参考值,供选用保险丝时参考。
7、 电压降:在额定电流条件下,达到热平衡后保险丝两端的电压差。
8、 温升:在一定电流条件下,达到热平衡后保险丝表面温度与通电初始温度(可以理解为环境温度)之差,即温升=保险丝表面温度—环境温度。

五、 保险丝管的安全标准及标志:
1、 ULCSA标准:美国、加拿大等北美地区安全标准;小型电流保险丝管标准为UL248-1/14CSA248-1/14
   安全标志:
---  UL/CSA  LIST(列名标志),完全按照UL/CSA248-1/14标准测试认证通过的产品安全标志。
---  UL/CSA  RECOGNIZED(认可标志),部分按照UL/CSA248-1/14标准测试认证通过的产品安全标志。
---  UL测试通过、CSA互认的列名/认可安全标志,等同于
2、 JIS标准:日本电器安全标准。小型电流保险丝管标准为JIS C6575
安全标志:
   ---  T
   ---  PSE
2006年底前两个标志都有效,之后只有“PSE”标志有效。
3、 KTL标准:韩国电器安全标准。
安全标志:
---  K
4、 IEC标准:国际电工委员会标准,欧洲及中国地区使用的安全标准。小型电流保险丝管标准为IEC60 127GB 9364(中国)。
安全标志:
CCC      ---            中国
SEMKO   ---            瑞典
VDE      ---            德国
BSI       ---            英国
IMQ      ---            意大利

网友A:
半导体元件的破坏,往往是纳秒甚至更快,保险丝最高速(熔断)的,极其量是微秒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半导体元件的破坏,往往是纳秒甚至更快,保险丝最高速(熔断)的,极其量是微秒吧?

网友B:
过流损害相对时间较长一点。过压损坏基本上是瞬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流损害相对时间较长一点。过压损坏基本上是瞬时的。

网友:
学习了,会烧保险丝,电路上应该也有问题的吧,得好好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