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频器AD831输入端的那个LC网络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RF输入端的LC网络作用是什么?高通滤波?

网友:
CLC形成个谐振选频网络?

网友A:
主要用于阻抗匹配的。要调试到50欧的阻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用于阻抗匹配的。要调试到50欧的阻抗
我的信号频率只有30MHz,而且线也不长,需要阻抗匹配吗?我更改匹配网络的数值发现对输出影响挺大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信号频率只有30MHz,而且线也不长,需要阻抗匹配吗?我更改匹配网络的数值发现对输出影响挺大的

需要的,不然会影响传输效果,调试这个需要经验和仿真的,不过没那么匹配的话,也是可以的,效果没那么理想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的,不然会影响传输效果,调试这个需要经验和仿真的,不过没那么匹配的话,也是可以的,效果没那么理想而已

这个怎么仿真呀?你有multisim的仿真模型吗?

网友:
AD831是通用型混合器,最高频率达500M,30M应用时考虑的问题会少一些,做起来容易一些。

根据设计指标,那个T型网络可要可不要。

网友:
带通滤波器,用于输入选定频率范围,才能进行AD831

网友:
带通滤波器,用于输入选定频率范围,才能进入AD831进行混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带通滤波器,用于输入选定频率范围,才能进入AD831进行混频

不是用于阻抗匹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用于阻抗匹配吗?

阻抗匹配与否,要看具体设计情况。有些地方专门利用失配法来提高电路性能的。如,在过去的三极管的特征频率很低,但还要放大频率较高的信号,使用了共基极-- 共射极组合网络,这种网络实际上就是利用阻抗不匹配达到设计指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