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口的内部上拉电阻

楼主: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一般单片机(430或者ARM 瑞萨等等)的IO口的内部上拉电阻一般为多大??
为什么要设置这个阻值的上拉电阻?

网友:
100K左右吧,这个值不统一,一般单片机的IO都是高阻必须配置上来电阻屏蔽高阻态,像AVR的IO输入采集必须设置上拉电阻,设置输出时自动设置上拉电阻

网友A:
一般为40K-100K,这样的设计是为了实现双向IO,这时无需对IO进行配置,兼容性最佳。至于为什么选这个阻值区间则是由负载和抗干扰性权衡的结果。上拉电阻阻值越高则相当于负载越小,前级越容易驱动,但对抗电磁干扰不利,所以需要合适的取值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为40K-100K,这样的设计是为了实现双向IO,这时无需对IO进行配置,兼容性最佳。至于为什么选这个阻值区间则是由负载和抗干扰性权衡的结果。上拉电阻阻值越高则相当于负载越小,前级越容易驱动,但对抗电磁干扰不利,所以需要合适的取值区间。

谢谢chunyang老师 讲解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