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和PIC单片机都 SPI通信同一张SD卡出现问题

楼主:
操作过程:   首先FPGA程序下载进去,PIC写SD卡数据,写完以后FPGA读取SD卡数据。
问题:在FPGA代码中,SPI的 SDO,SDI,CS,SCK都已经设置了输入和输出定义,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现在这些管教都设置了,再用PIC单片机去操作SD卡的SPI会出现被FPGA拉住的现象,PIC根本就没办法操作SD卡。
         在UCF文件里,把SD卡SPI的  SDO,SDI,SCK都设置成   KEERER,这个办法不行。
          也想了把FPGA代码先清掉,PIC再写SD卡就没问题,可是PIC写的时候FPGA必须操作别的事情,FPGA代码没办法清除,它还需要做一些其它的事情。各位帮帮忙看看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谢谢了!

网友A:
FPGA不操作SD卡的时候SPI接口设置为高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FPGA不操作SD卡的时候SPI接口设置为高阻

谢谢,就是这个原因,现在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