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MSP430FR5969开发平台快速搭建无线照度测量系统

楼主:
利用MSP430FR5969开发平台快速搭建无线照度测量系统
关于什么是MSP430FR5969开发平台的贴子

一些做照明器具的公司在产品下线前需要对灯管做一些测试,比如功率测试,照度测试等。
现在市面上很多照度测量都使用有线方式,有些时候其实挺不方面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准备做一个无线照度测量系统。
利用MSP430FR5969这个平台开发应用真的是非常方面,使用MSP430FR5969开发平台的核心板+CC1101模块+OPT101模块+CR2032模块快速完成硬件连接。然后使用上一次测试ADXL362的程序:
稍做修改,去掉ADXL362增加ADC0的测量,然后通过CC1101发送。
分分钟搞定一个无线照度测量系统。

void adc0(void)

{

   // Configure GPIO

  P1SEL1 |= BIT0;                           // Enable A/D channel A0

  P1SEL0 |= BIT0;

  6.   // Disable the GPIO power-on default high-impedance mode to activate

  7.   // previously configured port settings

  8.   PM5CTL0 &= ~LOCKLPM5;

  // Configure ADC12

  ADC12CTL0 = ADC12ON | ADC12SHT0_2;        // Turn on ADC12, set sampling time

  ADC12CTL1 = ADC12SHP;                     // Use sampling timer

  ADC12MCTL0 = ADC12INCH_0 | ADC12VRSEL_1;

  ADC12CTL0 |= ADC12ENC;                    // Enable conversions

// ADC12MCTL0 = ADC12INCH_1 | ADC12VRSEL_1 | ADC12WINC;

  // Configure internal reference

  while(REFCTL0 & REFGENBUSY);              // If ref generator busy, WAIT

  REFCTL0 |= REFVSEL_2|REFON;               // Select internal ref = 2.5V

                                            // Internal Reference ON

  while(!(REFCTL0 & REFGENRDY));            // Wait for reference generator

                                            // to settle

  while(1)

  {

      ADC12CTL0 |= ADC12SC;                   // Start conversion-software trigger

      while (!(ADC12IFGR0 & BIT0));

      ADCvar = ADC12MEM0;                     // Read conversion result

      memset(str_buffer,0,sizeof(str_buffer));

      sprintf(str_buffer,"OPT101:%d\r\n",ADCvar);

      send_packet_string(str_buffer);

      LED1_TOG();

      delay_ms(200);

  }

}

在设计OPT101模块的时候不小心把原理图画错了,因为OutputFeedback没有短接,每次测量的结果都是4095,发现后把原理图改过来了。

下边是演示视频:

网友:
GAINSPAN无线模块,需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