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AD操作及温度采集

楼主:
MSP430FR5969 内部集成了温度传感器,今天来尝试温度的采集及滤波处理

Ti的官方历程中有一个利用内部AD实现温度采集的例子,
不过这个例子很‘简单’(实际上步骤还是挺多的),只实现了单次的温度采集,实际测量时波动很大

为了解决波动较大这个问题,先采集了大量数据,然后进行排序处理,然后看看序列中部的值是否稳定

下面是硬件仿真时的调试界面,设置了两个断点,一个是连续采集32个数据之后,一个是对所有数据排序之后
并将AD采集的数据加入观察窗口

连续3次采集后的结果如图所示(上面3组为排序之前,下面3组为对应的排序之后的结果)

从排序后的结果来看,其
AD波动范围        差值        温度差  分别为
2612~2696        84        9.8℃
2612~2671        59        6.9℃
2611~2656        45        5.3℃

均选取排序后的中间值,即第16个数据时:
分别为2619、2619、2617,对应的温度波动仅为0.2℃

从这里可以看出,排序后取中间值可大大削弱温度采集的噪声影响

PS:排序采用冒泡法

网友:
温度测试,中间有一段是用手指“加热”MCU,带了“手套”防止静电。。。

主程序及相应的排序程序 代码

网友:
主程序中对温度数据的处理(当32次AD采集均完成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