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msm的FOC中转角计算的一些问题

楼主:
这是MATLAB官方demo里基于模型设计的例程,用QEP和QEP_index来计算出了position。 实在看不懂这个计算过程:'(:'(
有没有大神帮忙解释一下,跪谢!!

网友A:
楼主设计一个仿真输入信号,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设计一个仿真输入信号,测试一下。
help里倒是有个仿真的例子,输出的角度信号度是这样的。这个计算过程实在不明白。想请教一下,谢谢。
QEP_index是光电编码器的z路信号,QEP是4倍的A,B路脉冲数的值,index offset是光电编码器偏移量。

网友A:
转子位置进行了归一化处理,是PU格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子位置进行了归一化处理,是PU格式的。

中间的过程是什么意思呢?又是减又是乘又是除的?最后乘以了2^17*polePairs/(encoderResolution*4) 又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可以看看这个,因为控制器中采用二进制数,所以很多地方涉及到数据类型,比如uint16,int16,uint32,int32,fixdt(1,32,17)...你需要理解各种带有数据类型操作的具体意思。

相应颜色注释

相应颜色注释

divide的属性(注意看数据类型是uint16)

divide的属性(注意看数据类型是uint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