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手持温度心电监测仪(综合帖)

楼主:
说说我设计这个手持式监护仪的缘由吧。记得高考那年,因为身体原因住进了医院,在医院住了挺久,每天都要进行两次体温检测,使用的是常规的水银体温计,由于所在的是省里的大医院,所以病号特别多,每一层200多个病号。每一个病号都要分发、回收体温计。护士们都是通过纸笔记录测量数据,回到护士站一一输入系统。所以护士姐姐的工作量还是挺大的。难怪她们经常抱怨,医生动动嘴,护士跑断腿,呵呵。在医院住了挺久,换了好几个病友,又一次因为军区医院的干部病房告急,就把一个部队首长安排跟我一起住。待遇就是不一样啊,有专人服侍,而且心电检测等许多常规检查都是上门服务,同样都是病号,差别怎么就那么大呢,呵呵。那么问题来了,为了减轻护士工作负担,同时解决医疗资源合理分配的问题,我打算设计一款能够进行非接触式测温,能够测量保存多组数据,最后将数据通过蓝牙发送至护士站电脑的手持终端,稍后,还会拓展心电监测功能。

说说系统框架。
首先,本次大赛要求基于金刚狼套件,所以launchpad 的IO口对设计有一定的限制。下图为金刚狼launchpad的各类硬件接口示意图。

从接口示意图中,我们了解到该launchpad预留了一路硬件SPIUART,已经两路模拟输入接口,I2C接口通过软件模拟。使用了这些接口之后,省下的IO已经不多,所以我们要考虑周全,好好利用这些接口。
                   通过网络查找相关资料,最终得到了如下图所示的系统框图。

非接触式测温:
我们使用的是MLX90615热电堆传感器。该传感器在人体体温范围内,精度达到0.02摄氏度。其通过I2C接口与单片机进行通信。
显示部分:
                   由于msp430fr5969没有提供段式LCD驱动器,而且对功耗的要求相对较高,所以我选择了cog12864低功耗点阵液晶。单片机通过SPI接口与其通信。
数据存储:
                   RF5969提供了64KBFRAM,用于温度、时间的存储足够,可是用于存储心电信号数据就捉襟见肘了,,所以我拓展了一片外置存储器,期初想使用富士通的1MFRAM,看了下价格,却步了。最后我使用了512KEEPROM,跟富士通I2C接口的FRAM存储器接口一样,日后,有需要可以随时更换。
键盘:
                   当初我考虑过普通的IO矩阵键盘、AD键盘。不过由于IO有限,第一种方案放弃。AD键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对于医疗设备这种要求严苛的设备老说不太适合。所以最后,我选择了通过键盘芯片来拓展。我使用的是TITCA8418,其最大可支持80个按键,有键盘模式和普通IO模式可供我们配置,可向单片机提供中断信号,通过I2C接口与单片机通信。
蓝牙模块:
                   蓝牙模块通过串口与单片机通信。两个蓝牙模块使用透传模式。
电池电量检测:
                   电池电量检测使用TIBQ27010,其通过I2C总线与单片机进行通信。
ECG心电监测:
                   心电监测模拟前端选择TI公司的ADS1294四通道模拟前端,可实现5导联的心电监测。

四肢电极RA\LA\LL经过差分放大器做差,分别得到四肢导联I、导联II、导联III、四肢电极RL作为电势零点、威尔逊中心终端电势为四肢电极RA\LA\LL的平均电势,其作为胸部导联的参考电势,经差分放大得到胸部导联V1
电源部分:
电源使用锂电池供电,所以我使用了,TPS63021DCDC芯片。

以下是原理图:

软件:
TCA8418驱动:
/**************************************************************************************************************************************************
*                                 Included Headers                                                                                                *
**************************************************************************************************************************************************/
#include "MSP430.h"                           // Empty header file to allow global changes in one header file
#include "I2C.h"
#include "TCA8418_Key_Scan.h"                 // Definition file for TCA8418 Registers

/**************************************************************************************************************************************************
*                                 External Variables                                                                                              *
**************************************************************************************************************************************************/
extern char   TCA8418_Packet_Data[];

/**************************************************************************************************************************************************
*                                 Initialize_Keyboard                                                                                         *
**************************************************************************************************************************************************/
/*!
* @ingroup TCA8418_Functions_Public
*
* @brief Initializes the TCA8418 Keyboard
*
* @param[in]   device_slot     Location of the CC Radio on the MAVRK Motherboard
*
* @return      NONE
*
**************************************************************************************************************************************************/
void Initialize_Keyboard()
{
    Init_TCA8418(TCA8418_I2C_SLAVE_ADDRESS); // Initialize TCA8418 Component

    //Initialize_Keylock ();

    Enable_TCA8418_Interrupts();

}

/**************************************************************************************************************************************************
*                                 Initialize_Keylock                                                                                         *
**************************************************************************************************************************************************/
/*!
* @ingroup TCA8418_Functions_Public
*
* @brief Initializes the TCA8418 Keyboard keypad lock/unlock feature
*
* @param[in]   device_slot     Location of the CC Radio on the MAVRK Motherboard
*
* @return      NONE
*
**************************************************************************************************************************************************/
void Initialize_Keylock ()
{

// USe SHIFT Key & 0 Key as keypad unlock keys
    Set_TCA8418_Keylock_Unlock_Values (SHIFT_SWITCH, SWITCH_0, TCA8418_I2C_SLAVE_ADDRESS);

// 1 second timeout between 1st unlock key press and 2nd unlock key press
    Set_TCA8418_Keylock_Timer_Value (TCA8418_1_SEC, TCA8418_I2C_SLAVE_ADDRESS);

// 1 second interrupt timer mask
    Set_TCA8418_Keylock_Interrupt_Mask_Timer_Value (TCA8418_1_SEC, TCA8418_I2C_SLAVE_ADDRESS);

// This function can be used if the initial state desired is to have the keypad unlocked
    Disable_TCA8418_Keylock(TCA8418_I2C_SLAVE_ADDRESS);

// Enable Keypad Lock Interrupt which signals detection of correct unlock key1 and key2 which unlocks of keypad
    Enable_TCA8418_Keypad_Lock_Interrupt (TCA8418_I2C_SLAVE_ADDRESS);
}

/**************************************************************************************************************************************************
*                                 Enable_TCA8418_Interrupts                                                                                   *
**************************************************************************************************************************************************/
/*!
* @ingroup TCA8418_Functions_Public
*
* @brief Enable TCA8418 Component Data_Ready Interrupt
*
* @param[in]   device_slot     Location of the CC Radio on the MAVRK Motherboard
*
* @return      NONE
*
**************************************************************************************************************************************************/
void Enable_TCA8418_Interrupts ()
{
    //写1清中断标志位
    Clear_TCA8418_Interrupt_Status(TCA8418_ALL_INTERRUPT_FLAGS,  TCA8418_I2C_SLAVE_ADDRESS);   // Clear all interrupt status bits in TCA8418 device
    Enable_TCA8418_Key_Event_Interrupt( TCA8418_I2C_SLAVE_ADDRESS); // Enable interrupt for Key press Events on Keypad

}

/*TCA8418使用指南*/

//***************TCA8418初始化*******************/
//配置寄存器清零
//将FIFO内键值全部读出(清空FIFO)
//配置键盘IO
//设置MCU中断IO,负责接收TCA8418中断请求

//**************键盘锁初始化********************/
//设置键盘锁的值(两个组合键,解锁)
//设置第一解锁键与第二解锁键的时间间隔
//设置键盘锁中断屏蔽时间
//不使能键盘锁(根据需要设置)
//使能键盘锁中断

/***************使能中断***********************/
//清除中断状态寄存器的标志位
//使能按键事件中断

//**************按键检测及处理*****************/
//关闭按键事件中断
//读取中断状态寄存器,查看是什么引起的中断
//如果是解锁中断,则打开键盘锁,停止键盘锁中断
//如果是按键事件中断,则查看键盘锁状态寄存器,看键盘
//是否处于锁定状态,如果是,不处理,如果不是,则读取
//键值,之后清除中断状态寄存器,使能按键事件中断
//这就完成里一个键值的读取工作

unsigned char TCA8418_Key_Event_Buffer[TCA8418_KEY_EVENT_BUFFER_SIZE];
unsigned char TCA8418_Key_Events_In_Buffer_Size;

TCA8418_Interrupt_Status_register_type TCA8418_Interrupt_Status_register;
/*************************************************************************************************************************************************/
/*  This section of code contains public functions that are generally used by standard applications. The parameter sets for public API functions */
/*  provide an abstraction layer that will be maintained throughout updates and changes to underlying processor functions.                       */
/*                                                                                                    */
/*! \cond PUBLIC                                                                                                    */
/*************************************************************************************************************************************************/

/**************************************************************************************************************************************************
*  Read_TCA8418_Register
**************************************************************************************************************************************************/
/*!
* @ingroup TCA8418_Functions_Public
*
* @brief Read an I2C register value from a TCA8418 Device
*
* The function will read an I2C register value from a TCA8418 Device.
*
* @param[in]   register_address        TCA8418 I2C register address to be read
* @param[out]  read_data               Pointer to variable where data read from TCA8418 register is stored
* @param[in]   I2C_slave_address       TCA8418 I2C slave address
*
* @return  I2C_OPERATION_SUCCESSFUL    Success
* @return  I2C_WRITE_FAILED_NACK       Failure as TCA8418 NAK a transmission on I2C
**************************************************************************************************************************************************/
unsigned char Read_TCA8418_Register (unsigned char register_address, unsigned char I2C_slave_address)
{
    return (IIC_ReadByte(I2C_slave_address, register_address));
}

/**************************************************************************************************************************************************
*  Write_TCA8418_Register
**************************************************************************************************************************************************/
/*!
* @ingroup TCA8418_Functions_Public
*
* @brief Write a value to an I2C register in the TCA8418 Keypad Scan Device
*
* The function will write a value to an I2C register in the TCA8418 Keypad Scan Device.
*
* @param[in]   register_address        TCA8418 I2C register address to be written
* @param[in]   write_data              Pointer to value to be written to the specified TCA8418 register
* @param[in]   I2C_slave_address       TCA8418 I2C slave address
*
* @return  I2C_OPERATION_SUCCESSFUL    Success
* @return  I2C_WRITE_FAILED_NACK       Failure as TCA8418 NAK a transmission on I2C
**************************************************************************************************************************************************/
void Write_TCA8418_Register (unsigned char register_address, unsigned char write_data, unsigned char I2C_slave_address)
{
     IIC_WriteByte(I2C_slave_address, register_address, write_data);
}

/**************************************************************************************************************************************************
*  Config_TCA8418_Row_Col_Keyscan_GPIO_Function
**************************************************************************************************************************************************/
/*!
* @ingroup TCA8418_Functions_Public
*
* @brief Configure the TCA8418 Row Column Pin Function
*
* This function configures the TC8418 keyscan ROW-COLUMNS to the layout of key switches on RF-TCA8418-MVK module
*
* @param[in]   device_slot             Defines slot where RF-TCA8418-MVK module is plugged into MB-PRO-MVK motherboard
* @param[in]   I2C_slave_address       TCA8418 I2C slave address
*
* @return  I2C_OPERATION_SUCCESSFUL    Success
* @return  I2C_WRITE_FAILED_NACK       Failure as TCA8418 NAK a transmission on I2C
**************************************************************************************************************************************************/
void Config_TCA8418_Row_Col_Keyscan_GPIO_Function (unsigned char I2C_slave_address)
{
    Write_TCA8418_Register (TCA8418_KEYSCAN_GPIO_FUNCTION_1_REGISTER, 0X1F, I2C_slave_address);

    Write_TCA8418_Register (TCA8418_KEYSCAN_GPIO_FUNCTION_2_REGISTER, 0X0F, I2C_slave_address);

    Write_TCA8418_Register (TCA8418_KEYSCAN_GPIO_FUNCTION_3_REGISTER, 0X00, I2C_slave_address);
}

/**************************************************************************************************************************************************
*  Enable_TCA8418_Key_Event_Interrupt
**************************************************************************************************************************************************/
/*!
* @ingroup TCA8418_Functions_Public
*
* @brief Enable the TCA8418 Key Event Interrupt
*
* This function sets the state of the TC8418 Key Event Interrupt to ENABLE
*
* @param[in]   device_slot             Defines slot where RF-TCA8418-MVK module is plugged into MB-PRO-MVK motherboard
* @param[in]   I2C_slave_address       TCA8418 I2C slave address
*
* @return  I2C_OPERATION_SUCCESSFUL    Success
* @return  I2C_WRITE_FAILED_NACK       Failure as TCA8418 NAK a transmission on I2C
**************************************************************************************************************************************************/
void  Enable_TCA8418_Key_Event_Interrupt ( unsigned char I2C_slave_address)
{
    unsigned char TCA8418_Configuration = 0X00;
    TCA8418_Configuration = Read_TCA8418_Register (TCA8418_CONFIGURATION_REGISTER, I2C_slave_address);

    TCA8418_Configuration = TCA8418_Configuration | 0X01 ;

    Write_TCA8418_Register (TCA8418_CONFIGURATION_REGISTER, TCA8418_Configuration, I2C_slave_address);
}

/**************************************************************************************************************************************************
*  Disable_TCA8418_Key_Event_Interrupt
**************************************************************************************************************************************************/
/*!
* @ingroup TCA8418_Functions_Public
*
* @brief Disable the TCA8418 Key Event Interrupt
*
* This function sets the state of the TC8418 Key Event Interrupt to DISABLE
*
* @param[in]   I2C_slave_address       TCA8418 I2C slave address
*
* @return  I2C_OPERATION_SUCCESSFUL    Success
* @return  I2C_WRITE_FAILED_NACK       Failure as TCA8418 NAK a transmission on I2C
**************************************************************************************************************************************************/
void  Disable_TCA8418_Key_Event_Interrupt ( unsigned char I2C_slave_address)
{
    unsigned char TCA8418_Configuration = 0X00 ;
    TCA8418_Configuration = Read_TCA8418_Register (TCA8418_CONFIGURATION_REGISTER,I2C_slave_address);

    TCA8418_Configuration = TCA8418_Configuration & 0XFE ;

    Write_TCA8418_Register (TCA8418_CONFIGURATION_REGISTER, TCA8418_Configuration, I2C_slave_address);
}

/**************************************************************************************************************************************************
*  Get_TCA8418_Key_Event
**************************************************************************************************************************************************/
/*!
* @ingroup TCA8418_Functions_Public
*
* @brief Get the Key Event from the TCA8418 Key Event FIFO
*
* This function gets the data for  single key event data from the TC8418.
*
* @param[out]  key_event               Pointer to variable used to store key_event  data read from TCA8418 register
* @param[in]   I2C_slave_address       TCA8418 I2C slave address
*
* @return  I2C_OPERATION_SUCCESSFUL    Success
* @return  I2C_WRITE_FAILED_NACK       Failure as TCA8418 NAK a transmission on I2C
**************************************************************************************************************************************************/
unsigned char  Get_TCA8418_Key_Event ( unsigned char I2C_slave_address)
{

    return Read_TCA8418_Register (TCA8418_KEY_EVENT_0_REGISTER,I2C_slave_address);
}

/**************************************************************************************************************************************************
*  Get_TCA8418_Key_Event_Count
**************************************************************************************************************************************************/
/*!
* @ingroup TCA8418_Functions_Public
*
* @brief Gets the number of Key Events stored in the TCA8418 Event FIFO
*
* This function gets the current Event Count (Number of Key and/or GPIO-Input Events in the ten deep FIFO)
*
* @param[out]  event_count             Pointer to variable used to store event_count
* @param[in]   I2C_slave_address       TCA8418 I2C slave address
*
* @return  I2C_OPERATION_SUCCESSFUL    Success
* @return  I2C_WRITE_FAILED_NACK       Failure as TCA8418 NAK a transmission on I2C
**************************************************************************************************************************************************/
unsigned char Get_TCA8418_Key_Event_Count (unsigned char I2C_slave_address)
{
    return Read_TCA8418_Register (TCA8418_KEY_LOCK_AND_EVENT_COUNTER_REGISTER,I2C_slave_address);
}

/********************************************************************************************************************************
*  Move_Key_Events_From_TCA8418_FIFO_To_Buffer
********************************************************************************************************************************/
/*!
* @ingroup TCA8418_Functions_Public
*
* @brief Drain TC8418 Key Event FIFO until empty, while storing Key Event data to Buffer
*
* This function will move all the Key_Events in the TCA8418 Key_Event FIFO into an application supplied key_event Buffer
*
* @param[out]  key_event_buffer                Pointer to application supplied Key Event Buffer
* @param[in]   key_event_buffer_size           Defines size of application key event buffer to prevent writing past end of buffers
* @param[out]  number_of_key_events_in_buffer  Pointer to variable used to store the number of key events moved from the TCA8418 FIFO
* @param[in]   I2C_slave_address               TCA8418 I2C slave address
*
* @return  I2C_OPERATION_SUCCESSFUL    Success
* @return  I2C_WRITE_FAILED_NACK       Failure as TCA8418 NAK a transmission on I2C
********************************************************************************************************************************/
void Move_Key_Events_From_TCA8418_FIFO_To_Buffer (unsigned char* key_event_buffer,
                                                               unsigned char  key_event_buffer_size,
                                                               unsigned char number_of_key_events_in_buffer,
                                                               unsigned char  I2C_slave_address)
{
    unsigned char buffer_index = 0;
    unsigned char key_event;
    unsigned char number_of_key_events_in_fifo;
    unsigned char number_of_buffer_key_events = 0;

    // Get the current count of Key/GPIO Events in the Event FIFO
    number_of_key_events_in_fifo = Get_TCA8418_Key_Event_Count (I2C_slave_address);

    // Drain the TCA8418 Key/GPIO Event FIFO. The Event Count Register(Number of Events in FIFO)
    // must be zero before the Interrupt Status Bit "K_INT" can be cleared
    do
    {
        Get_TCA8418_Key_Event (I2C_slave_address);

        // Copy Key_Event to output Key_Event Buffer
        // Increment number of key events stored in output Buffer
        // Increment outut buffer array index for storage of next key event
        key_event_buffer [buffer_index] = key_event;
        ++number_of_buffer_key_events;
        ++buffer_index;

        // Get the current count of Key/GPIO Events in the Event FIFO
        // It should be one less than previous count, unless a new key event occured
        Get_TCA8418_Key_Event_Count (I2C_slave_address);

      // Keep moving Key Event data from TCA8418 FIFO to Buffer until FIFO is drained
      // or Output Buffer is Full based on defined size
    } while ((number_of_key_events_in_fifo > 0) && (buffer_index <= key_event_buffer_size));

    // Copy the number of key events that have been stored in the key_Event_Buffer for
    // use by the calling function for retrieval/processing of key_events
    number_of_key_events_in_buffer = number_of_buffer_key_events;
}

/********************************************************************************************************************************
*  Enable_TCA8418_GP_Input_Event_Interrupt
********************************************************************************************************************************/
/*!
* @ingroup TCA8418_Functions_Public
*
* @brief Enables the GPIO Pin Event interrupt
*
* This function will enable the GPIO Input(Row or Col) Pin Event interrupt
*
* @param[in]   I2C_slave_address       TCA8418 I2C slave address
*
* @return  I2C_OPERATION_SUCCESSFUL    Success
* @return  I2C_WRITE_FAILED_NACK       Failure as TCA8418 NAK a transmission on I2C
********************************************************************************************************************************/
void Enable_TCA8418_GP_Input_Event_Interrupt (unsigned char I2C_slave_address)
{
    unsigned char TCA8418_Configuration = 0X00 ;

    TCA8418_Configuration = Read_TCA8418_Register (TCA8418_CONFIGURATION_REGISTER, I2C_slave_address);

    TCA8418_Configuration = TCA8418_Configuration | 0X02 ;

    Write_TCA8418_Register (TCA8418_CONFIGURATION_REGISTER, TCA8418_Configuration, I2C_slave_address);
}

/********************************************************************************************************************************
*  Disable_TCA8418_GP_Input_Event_Interrupt
********************************************************************************************************************************/
/*!
* @ingroup TCA8418_Functions_Public
*
* @brief Disables the GPIO Pin Event interrupt
*
* This function will disable the GPIO Input(Row or Col) Pin Event interrupt
*
* @param[in]   device_slot             Defines slot where RF-TCA8418-MVK module is plugged into MB-PRO-MVK motherboard
* @param[in]   I2C_slave_address       TCA8418 I2C slave address
*
* @return  I2C_OPERATION_SUCCESSFUL    Success
* @return  I2C_WRITE_FAILED_NACK       Failure as TCA8418 NAK a transmission on I2C
********************************************************************************************************************************/
void Disable_TCA8418_GP_Input_Event_Interrupt ( unsigned char I2C_slave_address)
{
    unsigned char TCA8418_Configuration = 0X00 ;

    TCA8418_Configuration = Read_TCA8418_Register (TCA8418_CONFIGURATION_REGISTER,I2C_slave_address);

    TCA8418_Configuration = TCA8418_Configuration & 0XFD ;

    Write_TCA8418_Register (TCA8418_CONFIGURATION_REGISTER, TCA8418_Configuration, I2C_slave_address);
}

/********************************************************************************************************************************
*  Set_TCA8418_Keylock_Timer_Value
********************************************************************************************************************************/
/*!
* @ingroup TCA8418_Functions_Public
*
* @brief Sets the Keylock Timer for delay "fill this in"
*
* This function will set the Keylock Timer Value for the Delay time between Key Unlock Press #1 and Key Unlock Press #2
*
* @param[in]   keypad_lock_timer_value         Sets time delay "fill this in Later"
* @param[in]   device_slot                     Defines slot where RF-TCA8418-MVK module is plugged into MB-PRO-MVK motherboard
* @param[in]   I2C_slave_address               TCA8418 I2C slave address
*
* @return  I2C_OPERATION_SUCCESSFUL    Success
* @return  I2C_WRITE_FAILED_NACK       Failure as TCA8418 NAK a transmission on I2C
********************************************************************************************************************************/
void Set_TCA8418_Keylock_Timer_Value (unsigned char keypad_lock_timer_value,
                                                   unsigned char I2C_slave_address)
{
    unsigned char TCA8418_Keypad_Timer = 0x00;                                               // Zero out global variable

    TCA8418_Keypad_Timer = Read_TCA8418_Register (TCA8418_KEYPAD_LOCK_TIMER_REGISTER, I2C_slave_address);

    TCA8418_Keypad_Timer = (keypad_lock_timer_value & 0XF8) | keypad_lock_timer_value;

    Write_TCA8418_Register (TCA8418_KEYPAD_LOCK_TIMER_REGISTER, TCA8418_Keypad_Timer, I2C_slave_address);

}

/********************************************************************************************************************************
*  Get_TCA8418_Keylock_Timer_Value
********************************************************************************************************************************/
/*!
* @ingroup TCA8418_Functions_Public
*
* @brief Gets the Keylock Timer for delay "fill this in"
*
* This function will get the Keylock Timer Value for the Delay time between Key Unlock Press #1 and Key Unlock Press #2
*
* @param[out]  keypad_lock_timer_value         Time delay "fill this in Later"
* @param[in]   device_slot                     Defines slot where RF-TCA8418-MVK module is plugged into MB-PRO-MVK motherboard
* @param[in]   I2C_slave_address               TCA8418 I2C slave address
*
* @return  I2C_OPERATION_SUCCESSFUL    Success
* @return  I2C_WRITE_FAILED_NACK       Failure as TCA8418 NAK a transmission on I2C
********************************************************************************************************************************/
void Get_TCA8418_Keylock_Timer_Value (unsigned char keypad_lock_timer_value,
                                                   unsigned char I2C_slave_address)
{
    unsigned char TCA8418_Keypad_Timer = 0x00;                                                // Zero out global variable

    TCA8418_Keypad_Timer = Read_TCA8418_Register (TCA8418_KEYPAD_LOCK_TIMER_REGISTER,I2C_slave_address);

    keypad_lock_timer_value = TCA8418_Keypad_Timer & 0X07 ;

}

/********************************************************************************************************************************
*  Set_TCA8418_Keylock_Interrupt_Mask_Timer_Value
********************************************************************************************************************************/
/*!
* @ingroup TCA8418_Functions_Public
*
* @brief Sets the Keylock Interrupt Mask Timer
*
* This function will set the Keylock Interrupt Mask Timer Value
*
* @param[in]   keypad_lock_interrupt_mask_timer_value      Mask timer delay "fill this in Later"
* @param[in]   device_slot                                 Defines slot where RF-TCA8418-MVK module is plugged into MB-PRO-MVK motherboard
* @param[in]   I2C_slave_address                           TCA8418 I2C slave address
*
* @return  I2C_OPERATION_SUCCESSFUL    Success
* @return  I2C_WRITE_FAILED_NACK       Failure as TCA8418 NAK a transmission on I2C
********************************************************************************************************************************/
void Set_TCA8418_Keylock_Interrupt_Mask_Timer_Value (unsigned char keypad_lock_interrupt_mask_timer_value,
                                                                  unsigned char I2C_slave_address)
{
    unsigned char TCA8418_Keypad_Timer = 0x00;                                               // Zero out global variable

    TCA8418_Keypad_Timer = Read_TCA8418_Register (TCA8418_KEYPAD_LOCK_TIMER_REGISTER, I2C_slave_address);

    TCA8418_Keypad_Timer = (TCA8418_Keypad_Timer & 0X07) | keypad_lock_interrupt_mask_timer_value;

    Write_TCA8418_Register (TCA8418_KEYPAD_LOCK_TIMER_REGISTER, TCA8418_Keypad_Timer,I2C_slave_address);

}

/********************************************************************************************************************************
*  Get_TCA8418_Keylock_Interrupt_Mask_Timer_Value
********************************************************************************************************************************/
/*!
* @ingroup TCA8418_Functions_Public
*
* @brief Gets the Keylock Interrupt Mask Timer Value
*
* This function will get the Keylock Interrupt Mask Timer Value
*
* @param[out]  keypad_lock_interrupt_mask_timer_value      Mask timer delay "fill this in Later"
* @param[in]   I2C_slave_address                           TCA8418 I2C slave address
*
* @return  I2C_OPERATION_SUCCESSFUL    Success
* @return  I2C_WRITE_FAILED_NACK       Failure as TCA8418 NAK a transmission on I2C
********************************************************************************************************************************/
void Get_TCA8418_Keylock_Interrupt_Mask_Timer_Value (unsigned char keypad_lock_interrupt_mask_timer_value,
                                                                  unsigned char I2C_slave_address)
{
    unsigned char TCA8418_Keypad_Timer = 0x00;

    TCA8418_Keypad_Timer = Read_TCA8418_Register (TCA8418_KEYPAD_LOCK_TIMER_REGISTER, I2C_slave_address);

    keypad_lock_interrupt_mask_timer_value = TCA8418_Keypad_Timer & 0XF8 ;

}

/********************************************************************************************************************************
*  Set_TCA8418_Keylock_Unlock_Values
********************************************************************************************************************************/
/*!
* @ingroup TCA8418_Functions_Public
*
* @brief Sets the Unlock Key Values for Key 1 and Key 2
*
* This function will set the Unlock Key Values for Key 1 and Key 2
*
* @param[in]   key_1_unlock_value              Key 1 unlock value
* @param[in]   key_2_unlock_value              Key 2 unlock value
* @param[in]   I2C_slave_address               TCA8418 I2C slave address
*
* @return  I2C_OPERATION_SUCCESSFUL    Success
* @return  I2C_WRITE_FAILED_NACK       Failure as TCA8418 NAK a transmission on I2C
********************************************************************************************************************************/
void Set_TCA8418_Keylock_Unlock_Values (unsigned char key_1_unlock_value,
                                                     unsigned char key_2_unlock_value,
                                                     unsigned char I2C_slave_address)

{
    unsigned char I2C_key_1_unlock_value = key_1_unlock_value;
    unsigned char I2C_key_2_unlock_value = key_2_unlock_value;

    Write_TCA8418_Register (TCA8418_UNLOCK_KEY_1_REGISTER, I2C_key_1_unlock_value, I2C_slave_address);

    Write_TCA8418_Register (TCA8418_UNLOCK_KEY_2_REGISTER, I2C_key_2_unlock_value, I2C_slave_address);
}

/********************************************************************************************************************************
*  Set_TCA8418_Keylock_Unlock_Values
********************************************************************************************************************************/
/*!
* @ingroup TCA8418_Functions_Public
*
* @brief Gets the Unlock Key Values for Key 1 and Key 2
*
* This function will get the Unlock Key Values for Key 1 and Key 2
*
* @param[out]  key_1_unlock_value              Key 1 unlock value
* @param[out]  key_2_unlock_value              Key 2 unlock value
* @param[in]   device_slot                     Defines slot where RF-TCA8418-MVK module is plugged into MB-PRO-MVK motherboard
* @param[in]   I2C_slave_address               TCA8418 I2C slave address
*
* @return  I2C_OPERATION_SUCCESSFUL    Success
* @return  I2C_WRITE_FAILED_NACK       Failure as TCA8418 NAK a transmission on I2C
********************************************************************************************************************************/
void Get_TCA8418_Keylock_Unlock_Values (unsigned char key_1_unlock_value,
                                                   unsigned char key_2_unlock_value,
                                                   unsigned char  I2C_slave_address)
{
    unsigned char return_status;
    unsigned char I2C_key_1_unlock_value = 0X00;
    unsigned char I2C_key_2_unlock_value = 0X00;

    I2C_key_1_unlock_value = Read_TCA8418_Register (TCA8418_UNLOCK_KEY_1_REGISTER, I2C_slave_address);

    I2C_key_2_unlock_value = Read_TCA8418_Register (TCA8418_UNLOCK_KEY_2_REGISTER, I2C_slave_address);

    key_1_unlock_value = I2C_key_1_unlock_value;
    key_2_unlock_value = I2C_key_2_unlock_value;
}

/**************************************************************************************************************************************************
*  Set_TCA8418_Keylock_State
**************************************************************************************************************************************************/
/*!
* @ingroup TCA8418_Functions_Public
*
* @brief Set(Enable or Disable) the Key Lock state
*
* This function sets the state of the TC8418 Key Lock (Enable or Disable)
*
* @param[in]   keylock_state           Key Lock state can be set to ENABLE or DISABLE
* @param[in]   I2C_slave_address       TCA8418 I2C slave address
*
* @return  I2C_OPERATION_SUCCESSFUL    Success
* @return  I2C_WRITE_FAILED_NACK       Failure as TCA8418 NAK a transmission on I2C
**************************************************************************************************************************************************/
void Set_TCA8418_Keylock_State(unsigned char  keylock_state,
                                            unsigned char  I2C_slave_address)
{

    unsigned char TCA8418_Key_Lock_Event_Counter = 0x00;                                     // Zero out global register

    TCA8418_Key_Lock_Event_Counter = Read_TCA8418_Register (TCA8418_KEY_LOCK_AND_EVENT_COUNTER_REGISTER,I2C_slave_address);

    TCA8418_Key_Lock_Event_Counter = (TCA8418_Key_Lock_Event_Counter & 0XCF) |  keylock_state ;

    Write_TCA8418_Register (TCA8418_KEY_LOCK_AND_EVENT_COUNTER_REGISTER, TCA8418_Key_Lock_Event_Counter, I2C_slave_address);
}

/**************************************************************************************************************************************************
*  Enable_TCA8418_Keylock
**************************************************************************************************************************************************/
/*!
* @ingroup TCA8418_Functions_Public
*
* @brief Enables the Key Lock state
*
* This function sets the state of the TC8418 Key Lock to ENABLE.
*
* @param[in]   I2C_slave_address       TCA8418 I2C slave address
*
* @return  I2C_OPERATION_SUCCESSFUL    Success
* @return  I2C_WRITE_FAILED_NACK       Failure as TCA8418 NAK a transmission on I2C
**************************************************************************************************************************************************/
void Enable_TCA8418_Keylock( unsigned char I2C_slave_address)
{
    Set_TCA8418_Keylock_State(0X00, I2C_slave_address);  // Enable Keylock Function
}

/**************************************************************************************************************************************************
*  Disable_TCA8418_Keylock
**************************************************************************************************************************************************/
/*!
* @ingroup TCA8418_Functions_Public
*
* @brief Disables the Key Lock state
*
* This function sets the state of the TC8418 Key Lock to DISABLE.
*
* @param[in]   device_slot             Defines slot where RF-TCA8418-MVK module is plugged into MB-PRO-MVK motherboard
* @param[in]   I2C_slave_address       TCA8418 I2C slave address
*
* @return  I2C_OPERATION_SUCCESSFUL    Success
* @return  I2C_WRITE_FAILED_NACK       Failure as TCA8418 NAK a transmission on I2C
**************************************************************************************************************************************************/
void Disable_TCA8418_Keylock(unsigned char I2C_slave_address)
{
    Set_TCA8418_Keylock_State(0X30, I2C_slave_address);  // Disable Keylock Function
}

/**************************************************************************************************************************************************
*  mvk_Get_TCA8418_Keylock_Status
**************************************************************************************************************************************************/
/*!
* @ingroup TCA8418_Functions_Public
*
* @brief Get the Key Lock state (Enable or Disable)
*
* This function gets the state of the TC8418 Key Lock (Enable or Disable)
*
* @param[out]  keypad_lock_status      Key Lock state can be set to ENABLE or DISABLE
* @param[in]   device_slot             Defines slot where RF-TCA8418-MVK module is plugged into MB-PRO-MVK motherboard
* @param[in]   I2C_slave_address       TCA8418 I2C slave address
*
* @return  I2C_OPERATION_SUCCESSFUL    Success
* @return  I2C_WRITE_FAILED_NACK       Failure as TCA8418 NAK a transmission on I2C
**************************************************************************************************************************************************/
void Get_TCA8418_Keypad_Lock_Status(unsigned char keypad_lock_status,
                                                 unsigned char I2C_slave_address)
{
    unsigned char TCA8418_Key_Lock_Event_Counter = 0x00;                                     // Zero out global variable

    TCA8418_Key_Lock_Event_Counter = Read_TCA8418_Register (TCA8418_KEY_LOCK_AND_EVENT_COUNTER_REGISTER, I2C_slave_address);

    keypad_lock_status = TCA8418_Key_Lock_Event_Counter;

}

/**************************************************************************************************************************************************
*  Set_TCA8418_Keypad_Lock_Interrupt
**************************************************************************************************************************************************/
/*!
* @ingroup TCA8418_Functions_Public
*
* @brief Set(Enable or Disable) the Key Lock Interrupt
*
* This function sets the Key Lock Interrupt register to ENABLE or DISABLE
*
* @param[in]   state                   Key Lock Interrupt state can be set to ENABLE or DISABLE
* @param[in]   device_slot             Defines slot where RF-TCA8418-MVK module is plugged into MB-PRO-MVK motherboard
* @param[in]   I2C_slave_address       TCA8418 I2C slave address
*
* @return  I2C_OPERATION_SUCCESSFUL    Success
* @return  I2C_WRITE_FAILED_NACK       Failure as TCA8418 NAK a transmission on I2C
**************************************************************************************************************************************************/
void Set_TCA8418_Keypad_Lock_Interrupt(unsigned char state, unsigned char I2C_slave_address)
{
    unsigned char TCA8418_Configuration = 0x00;                                              // Zero out global variable

    TCA8418_Configuration = Read_TCA8418_Register (TCA8418_CONFIGURATION_REGISTER,I2C_slave_address);

    TCA8418_Configuration = (TCA8418_Configuration & 0XFB)| state;

    Write_TCA8418_Register (TCA8418_CONFIGURATION_REGISTER, TCA8418_Configuration, I2C_slave_address);
}

/**************************************************************************************************************************************************
*  Enable_TCA8418_Keypad_Lock_Interrupt
**************************************************************************************************************************************************/
/*!
* @ingroup TCA8418_Functions_Public
*
* @brief Enables the Key Lock Interrupt
*
* This function sets the Key Lock Interrupt register to ENABLE.
*
* @param[in]   device_slot             Defines slot where RF-TCA8418-MVK module is plugged into MB-PRO-MVK motherboard
* @param[in]   I2C_slave_address       TCA8418 I2C slave address
*
* @return  I2C_OPERATION_SUCCESSFUL    Success
* @return  I2C_WRITE_FAILED_NACK       Failure as TCA8418 NAK a transmission on I2C
**************************************************************************************************************************************************/
void Enable_TCA8418_Keypad_Lock_Interrupt ( unsigned char I2C_slave_address)
{
    Set_TCA8418_Keypad_Lock_Interrupt (0X04, I2C_slave_address);
}

/**************************************************************************************************************************************************
*  Disable_TCA8418_Keypad_Lock_Interrupt
**************************************************************************************************************************************************/
/*!
* @ingroup TCA8418_Functions_Public
*
* @brief Disables the Key Lock Interrupt
*
* This function sets the Key Lock Interrupt register to DISABLE.
*
* @param[in]   device_slot             Defines slot where RF-TCA8418-MVK module is plugged into MB-PRO-MVK motherboard
* @param[in]   I2C_slave_address       TCA8418 I2C slave address
*
* @return  I2C_OPERATION_SUCCESSFUL    Success
* @return  I2C_WRITE_FAILED_NACK       Failure as TCA8418 NAK a transmission on I2C
**************************************************************************************************************************************************/
void Disable_TCA8418_Keypad_Lock_Interrupt (unsigned char I2C_slave_address)
{
    Set_TCA8418_Keypad_Lock_Interrupt (0X00, I2C_slave_address);
}

/**************************************************************************************************************************************************
*  Get_TCA8418_Interrupt_Status
**************************************************************************************************************************************************/
/*!
* @ingroup TCA8418_Functions_Public
*
* @brief Get the TCA8418 Interrupt Status Register
*
* This function returns the TCA8418 interrupt status register containing individual bits (SET or CLEAR) for each interrupt in the status byte.
*
* @param[out]  interrupt_status        Contains individual bits for each current interrupt (SET or CLEAR)
* @param[in]   I2C_slave_address       TCA8418 I2C slave address
*
* @return  I2C_OPERATION_SUCCESSFUL    Success
* @return  I2C_WRITE_FAILED_NACK       Failure as TCA8418 NAK a transmission on I2C
**************************************************************************************************************************************************/
unsigned char  Get_TCA8418_Interrupt_Status ( unsigned char  I2C_slave_address)
{
    return Read_TCA8418_Register (TCA8418_INTERRUPT_STATUS_REGISTER, I2C_slave_address);
}

/**************************************************************************************************************************************************
*  Clear_TCA8418_Interrupt_Status
**************************************************************************************************************************************************/
/*!
* @ingroup TCA8418_Functions_Public
*
* @brief Clears interrupts out of the TCA8418 Interrupt Register
*
* This function clears the indicated interrupts in the TCA8418.
*
* @param[in]   interrupt_status        Contains individual bits for each interrupt to clear
* @param[in]   I2C_slave_address       TCA8418 I2C slave address
*
* @return  I2C_OPERATION_SUCCESSFUL    Success
* @return  I2C_WRITE_FAILED_NACK       Failure as TCA8418 NAK a transmission on I2C
**************************************************************************************************************************************************/
void Clear_TCA8418_Interrupt_Status (unsigned char interrupt_status,
                                                  unsigned char I2C_slave_address)
{
    unsigned char TCA8418_interrupt_status = interrupt_status;

    Write_TCA8418_Register (TCA8418_INTERRUPT_STATUS_REGISTER, TCA8418_interrupt_status, I2C_slave_address);
}

/**************************************************************************************************************************************************
*  Set_TCA8418_Debounce_State
**************************************************************************************************************************************************/
/*!
* @ingroup TCA8418_Functions_Public
*
* @brief Sets the TCA8418 Debounce State
*
* This function sets the debounce state for the indicated row / columns
*
* @param[in]   row7_row0_state         Identifies the row settings
* @param[in]   col9_col0_state         Identifies the column settings
* @param[in]   I2C_slave_address       TCA8418 I2C slave address
*
* @return  I2C_OPERATION_SUCCESSFUL    Success
* @return  I2C_WRITE_FAILED_NACK       Failure as TCA8418 NAK a transmission on I2C
**************************************************************************************************************************************************/
void Set_TCA8418_Debounce_State (unsigned int row7_row0_state,
                                              unsigned int col9_col0_state,
                                              unsigned char I2C_slave_address)
{
    unsigned char TCA8418_row_debounce_state =  ~(unsigned char)row7_row0_state;             // Bitwise inversion Register bit defined 0=Enabled, 1=Disabled
    unsigned char TCA8418_col7_col0_debounce_state = ~(unsigned char)col9_col0_state;        // Bitwise inversion Register bit defined 0=Enabled, 1=Disabled
    unsigned char TCA8418_col9_col8_debounce_state = ~(unsigned char)(col9_col0_state >> 8); // Bitwise inversion Register bit defined 0=Enabled, 1=Disabled

    Write_TCA8418_Register (TCA8418_GPIO_DEBOUNCE_DISABLE_1_REGISTER, TCA8418_row_debounce_state, I2C_slave_address);

    Write_TCA8418_Register (TCA8418_GPIO_DEBOUNCE_DISABLE_2_REGISTER, TCA8418_col7_col0_debounce_state, I2C_slave_address);

    Write_TCA8418_Register (TCA8418_GPIO_DEBOUNCE_DISABLE_3_REGISTER, TCA8418_col9_col8_debounce_state,  I2C_slave_address);

}

/**************************************************************************************************************************************************
*  Get_TCA8418_Debounce_State
**************************************************************************************************************************************************/
/*!
* @ingroup TCA8418_Functions_Public
*
* @brief Gets the TCA8418 Debounce State
*
* This function returns the debounce state for the indicated row / columns
*
* @param[out]  row7_row0_state         Location to place the row settings
* @param[out]  col9_col0_state         Location to place the column settings
* @param[in]   I2C_slave_address       TCA8418 I2C slave address
*
* @return  I2C_OPERATION_SUCCESSFUL    Success
* @return  I2C_WRITE_FAILED_NACK       Failure as TCA8418 NAK a transmission on I2C
**************************************************************************************************************************************************/
void Get_TCA8418_Debounce_State (unsigned int row7_row0_state,
                                              unsigned int col9_col0_state,
                                              unsigned char I2C_slave_address)
{
    unsigned char TCA8418_row_debounce_state;
    unsigned char TCA8418_col7_col0_debounce_state;
    unsigned char TCA8418_col9_col8_debounce_state;

    TCA8418_row_debounce_state = Read_TCA8418_Register (TCA8418_GPIO_DEBOUNCE_DISABLE_1_REGISTER,I2C_slave_address);

    TCA8418_col7_col0_debounce_state = Read_TCA8418_Register (TCA8418_GPIO_DEBOUNCE_DISABLE_2_REGISTER,I2C_slave_address);

    TCA8418_col9_col8_debounce_state = Read_TCA8418_Register (TCA8418_GPIO_DEBOUNCE_DISABLE_3_REGISTER,I2C_slave_address);

    row7_row0_state = ~TCA8418_row_debounce_state;                                    // Bitwise inversion Register bit defined 0=Enabled, 1=Disabled
    col9_col0_state = ~ ( ((unsigned int)TCA8418_col9_col8_debounce_state << 8) |     // Bitwise inversion Register bit defined 0=Enabled, 1=Disabled
                            (unsigned int)TCA8418_col7_col0_debounce_state);
}

/**************************************************************************************************************************************************
*  Set_TCA8418_GPIO_Pullup_State
**************************************************************************************************************************************************/
/*!
* @ingroup TCA8418_Functions_Public
*
* @brief Sets the TCA8418 GPIO pullup registers
*
* This function sets the GPIO pullup state for the indicated row / columns
*
* @param[in]   row7_row0_state         Identifies the row settings
* @param[in]   col9_col0_state         Identifies the column settings
* @param[in]   I2C_slave_address       TCA8418 I2C slave address
*
* @return  I2C_OPERATION_SUCCESSFUL    Success
* @return  I2C_WRITE_FAILED_NACK       Failure as TCA8418 NAK a transmission on I2C
**************************************************************************************************************************************************/
void Set_TCA8418_GPIO_Pullup_State (unsigned int row7_row0_state,
                                                 unsigned int col9_col0_state,
                                                 unsigned char I2C_slave_address)
{
    unsigned char TCA8418_row_pullup_state =  ~(unsigned char)row7_row0_state;             // Bitwise inversion Register bit defined 0=Enabled, 1=Disabled
    unsigned char TCA8418_col7_col0_pullup_state = ~(unsigned char)col9_col0_state;        // Bitwise inversion Register bit defined 0=Enabled, 1=Disabled
    unsigned char TCA8418_col9_col8_pullup_state = ~(unsigned char)(col9_col0_state >> 8); // Bitwise inversion Register bit defined 0=Enabled, 1=Disabled

    Write_TCA8418_Register (TCA8418_GPIO_PULLUP_1_REGISTER, TCA8418_row_pullup_state, I2C_slave_address);

    Write_TCA8418_Register (TCA8418_GPIO_PULLUP_2_REGISTER, TCA8418_col7_col0_pullup_state, I2C_slave_address);

    Write_TCA8418_Register (TCA8418_GPIO_PULLUP_3_REGISTER, TCA8418_col9_col8_pullup_state, I2C_slave_address);
}

/**************************************************************************************************************************************************
*  Get_TCA8418_GPIO_Pullup_State
**************************************************************************************************************************************************/
/*!
* @ingroup TCA8418_Functions_Public
*
* @brief Gets the TCA8418 GPIO pullup registers
*
* This function returns the GPIO pullup state for the indicated row / columns
*
* @param[out]  row7_row0_state         Location to place the row settings
* @param[out]  col9_col0_state         Location to place the column settings
* @param[in]   I2C_slave_address       TCA8418 I2C slave address
*
* @return  I2C_OPERATION_SUCCESSFUL    Success
* @return  I2C_WRITE_FAILED_NACK       Failure as TCA8418 NAK a transmission on I2C
**************************************************************************************************************************************************/
void Get_TCA8418_GPIO_Pullup_State (unsigned int row7_row0_state,
                                                 unsigned int col9_col0_state,
                                                 unsigned char I2C_slave_address)
{
    unsigned char TCA8418_row_pullup_state;
    unsigned char TCA8418_col7_col0_pullup_state;
    unsigned char TCA8418_col9_col8_pullup_state;

    TCA8418_row_pullup_state = Read_TCA8418_Register (TCA8418_GPIO_PULLUP_1_REGISTER, I2C_slave_address);

    TCA8418_col7_col0_pullup_state = Read_TCA8418_Register (TCA8418_GPIO_PULLUP_2_REGISTER,I2C_slave_address);

    TCA8418_col9_col8_pullup_state = Read_TCA8418_Register (TCA8418_GPIO_PULLUP_3_REGISTER,I2C_slave_address);

    row7_row0_state = ~TCA8418_row_pullup_state;                                    // Bitwise inversion Register bit defined 0=Enabled, 1=Disabled
    col9_col0_state = ~ ( ((unsigned int)TCA8418_col9_col8_pullup_state << 8) |     // Bitwise inversion Register bit defined 0=Enabled, 1=Disabled
                            (unsigned int)TCA8418_col7_col0_pullup_state);
}

/**************************************************************************************************************************************************
*  Get_TCA8418_GPIO_Interrupt_Status
**************************************************************************************************************************************************/
/*!
* @ingroup TCA8418_Functions_Public
*
* @brief Get the TCA8418 GPIO Interrupt Status Register
*
* This function returns the TCA8418 GPIO interrupt status register containing individual bits (SET or CLEAR) for each GPIO interrupt in the
* status bytes.
*
* @param[out]  GPIO_interrupt_status_1 Contains individual bits for each current GPIO interrupt (SET or CLEAR)
* @param[out]  GPIO_interrupt_status_2 Contains individual bits for each current GPIO interrupt (SET or CLEAR)
* @param[out]  GPIO_interrupt_status_3 Contains individual bits for each current GPIO interrupt (SET or CLEAR)
* @param[in]   I2C_slave_address       TCA8418 I2C slave address
*
* @return  I2C_OPERATION_SUCCESSFUL    Success
* @return  I2C_WRITE_FAILED_NACK       Failure as TCA8418 NAK a transmission on I2C
**************************************************************************************************************************************************/
void Get_TCA8418_GPIO_Interrupt_Status (unsigned char GPIO_interrupt_status_1,
                                                     unsigned char GPIO_interrupt_status_2,
                                                     unsigned char GPIO_interrupt_status_3,
                                                     unsigned char I2C_slave_address)
{
     unsigned char TCA8418_GPIO_interrupt_status_1 = 0x00;
     unsigned char TCA8418_GPIO_interrupt_status_2 = 0x00;
     unsigned char TCA8418_GPIO_interrupt_status_3 = 0x00;

     TCA8418_GPIO_interrupt_status_1 = Read_TCA8418_Register (TCA8418_KEYSCAN_GPIO_FUNCTION_1_REGISTER, I2C_slave_address);

     TCA8418_GPIO_interrupt_status_2 = Read_TCA8418_Register (TCA8418_KEYSCAN_GPIO_FUNCTION_2_REGISTER, I2C_slave_address);

     TCA8418_GPIO_interrupt_status_3 = Read_TCA8418_Register (TCA8418_KEYSCAN_GPIO_FUNCTION_3_REGISTER, I2C_slave_address);

     GPIO_interrupt_status_1 = TCA8418_GPIO_interrupt_status_1;
     GPIO_interrupt_status_2 = TCA8418_GPIO_interrupt_status_2;
     GPIO_interrupt_status_3 = TCA8418_GPIO_interrupt_status_3;

}

/**************************************************************************************************************************************************
*  Get_TCA8418_GPIO_Data_Status
**************************************************************************************************************************************************/
/*!
* @ingroup TCA8418_Functions_Public
*
* @brief Get the TCA8418 GPIO Data Status
*
* This function returns the TCA8418 GPIO datt bits for each GPIO pin in the TCA8418.
*
* @param[out]  GPIO_data_status_1      Contains individual bits with the data from each GPIO
* @param[out]  GPIO_data_status_2      Contains individual bits with the data from each GPIO
* @param[out]  GPIO_data_status_3      Contains individual bits with the data from each GPIO
* @param[in]   device_slot             Defines slot where RF-TCA8418-MVK module is plugged into MB-PRO-MVK motherboard
* @param[in]   I2C_slave_address       TCA8418 I2C slave address
*
* @return  I2C_OPERATION_SUCCESSFUL    Success
* @return  I2C_WRITE_FAILED_NACK       Failure as TCA8418 NAK a transmission on I2C
**************************************************************************************************************************************************/
void Get_TCA8418_GPIO_Data_Status (unsigned char GPIO_data_status_1,
                                                unsigned char GPIO_data_status_2,
                                                unsigned char GPIO_data_status_3,
                                                unsigned char I2C_slave_address)
{
     unsigned char TCA8418_GPIO_data_status_1 = 0x00;
     unsigned char TCA8418_GPIO_data_status_2 = 0x00;
     unsigned char TCA8418_GPIO_data_status_3 = 0x00;

     TCA8418_GPIO_data_status_1 = Read_TCA8418_Register (TCA8418_GPIO_DATA_STATUS_1_REGISTER, I2C_slave_address);

     TCA8418_GPIO_data_status_2 = Read_TCA8418_Register (TCA8418_GPIO_DATA_STATUS_2_REGISTER, I2C_slave_address);

     TCA8418_GPIO_data_status_3 = Read_TCA8418_Register (TCA8418_GPIO_DATA_STATUS_3_REGISTER, I2C_slave_address);

     GPIO_data_status_1 = TCA8418_GPIO_data_status_1;
     GPIO_data_status_2 = TCA8418_GPIO_data_status_2;
     GPIO_data_status_3 = TCA8418_GPIO_data_status_3;
}

/**************************************************************************************************************************************************
*  Process_TCA8418_Interrupt
**************************************************************************************************************************************************/
/*!
* @ingroup TCA8418_Functions_Public
*
* @brief Process TCA8418 Interrupt
*
* This function processes the various TCA8418 interrupts, including CTRL-ALT-DEL, KEY Lock, GPI events, Key buffer overflow, and general Key events
*
* @param[in]   I2C_slave_address       TCA8418 I2C slave address
*
* @return  I2C_OPERATION_SUCCESSFUL    Success
* @return  I2C_WRITE_FAILED_NACK       Failure as TCA8418 NAK a transmission on I2C
**************************************************************************************************************************************************/
void Process_TCA8418_Interrupt ( unsigned char I2C_slave_address)
{
    unsigned char lock_status;
    unsigned char number_of_key_events_in_buffer;
    unsigned char interrupt_status = 0x00;
    volatile TCA8418_Interrupt_Status_register_type *TCA8418_Interrupt_Status_register = (TCA8418_Interrupt_Status_register_type*)&interrupt_status;

    Disable_TCA8418_Key_Event_Interrupt (I2C_slave_address);  // Prevent TCA8418 from generating additional interrupts until current one is processed

    Get_TCA8418_Interrupt_Status (I2C_slave_address); // Find out what type of action is required by the TCA8418

    if (TCA8418_Interrupt_Status_register->Key_Event_Interrupt_Flag)
    {
        Move_Key_Events_From_TCA8418_FIFO_To_Buffer (TCA8418_Key_Event_Buffer,  // Globally allocated buffer array in TCA8418_Key_Scan.c
                                                                TCA8418_KEY_EVENT_BUFFER_SIZE,
                                                                number_of_key_events_in_buffer,
                                                                I2C_slave_address);

        // Prints Key Press/Realease to terminal
        // Replace Print_Key_Event below below with call to process key events for your specific embedded system
        TCA8418_Print_Key_Event (TCA8418_Key_Event_Buffer,
                                   number_of_key_events_in_buffer,
                                   I2C_slave_address);

        // Data is available to be packetized, if desired by the main program
        TCA8418_Key_Events_In_Buffer_Size = number_of_key_events_in_buffer;  // Provides user an indication of the number of events currently in the buffer
    }

    Clear_TCA8418_Interrupt_Status (interrupt_status, I2C_slave_address);

    Enable_TCA8418_Key_Event_Interrupt (I2C_slave_address);
}

/**************************************************************************************************************************************************
*  TCA8418_Print_Key_Event
**************************************************************************************************************************************************/
/*!
* @ingroup TCA8418_Functions_Private
*
* @brief Prints the key event buffer out the UART Print buffer
*
* This function prints debug messages for all key events present in the buffer.
*
* @param[in]   TCA8418_key_event_buffer        Pointer to the key event buffer containing the key press events
* @param[in]   number_of_key_events_in_buffer  Number of characters in the event buffer
* @param[in]   I2C_slave_address               TCA8418 I2C slave address
*
* @return  I2C_OPERATION_SUCCESSFUL    Success
* @return  I2C_WRITE_FAILED_NACK       Failure as TCA8418 NAK a transmission on I2C
**************************************************************************************************************************************************/
//void TCA8418_Print_Key_Event (unsigned char TCA8418_key_event_buffer,
//                                  unsigned char number_of_key_events_in_buffer,
//                                  unsigned char I2C_slave_address)
//{
//    unsigned char number_of_key_events = number_of_key_events_in_buffer;
//    unsigned char buffer_index= 0;
//    unsigned char keypad_locked;
//    unsigned char key;
//    unsigned char key_state;
//
//    Get_TCA8418_Keypad_Lock_Status(&keypad_locked, device_slot, I2C_slave_address);
//
//    while(number_of_key_events > 0)
//    {
//        TCA8418_Key_Event = TCA8418_key_event_buffer[buffer_index];
//        key = TCA8418_Key_Event_register->Key_Event;
//        key_state = TCA8418_Key_Event_register->Key_Press_State;
//
//        if (!keypad_locked)
//        {
//            switch(key)
//            {
//                case SWITCH_1:
//                    mvk_UART_Debug_PrintF_Flush ("7", 1);
//                    break;
//
//                case SWITCH_2:
//                    mvk_UART_Debug_PrintF_Flush ("8", 1);
//                    break;
//
//                case SWITCH_3:
//                    mvk_UART_Debug_PrintF_Flush ("9", 1);
//                    break;
//
//                case SWITCH_4:
//                    mvk_UART_Debug_PrintF_Flush ("4", 1);
//                    break;
//
//                case SWITCH_5:
//                    mvk_UART_Debug_PrintF_Flush ("5", 1);
//                    break;
//
//                case SWITCH_6:
//                    mvk_UART_Debug_PrintF_Flush ("6", 1);
//                    break;
//
//                case SWITCH_7:
//                    mvk_UART_Debug_PrintF_Flush ("1", 1);
//                    break;
//
//                case SWITCH_8:
//                    mvk_UART_Debug_PrintF_Flush ("2", 1);
//                    break;
//
//                case SWITCH_9:
//                    mvk_UART_Debug_PrintF_Flush ("3", 1);
//                    break;
//
//                case SHIFT_SWITCH:
//                    mvk_UART_Debug_PrintF_Flush ("SHIFT", 5);
//                    break;
//
//                case SWITCH_0:
//                    mvk_UART_Debug_PrintF_Flush ("0", 1);
//                    break;
//
//                case ENTER_SWITCH: // ENTER_SWITCH used as a special Key to initiate keypad lock
//
//                    if(Is_TCA8418_Keylock_Available())
//                    {
//                        if (!keypad_locked)  // Remove if ENTER key is not used as Lock Keypad Key Event
//                        {
//                            Enable_TCA8418_Keylock(I2C_slave_address);
//                            Enable_TCA8418_Keypad_Lock_Interrupt ( I2C_slave_address);
//                        }
//                    }
//                    else
//                    {
//                        mvk_UART_Debug_PrintF_Flush ("ENTER", 5);
//                    }
//                    break;
//
//                case NAVIGATION_UP:
//                    mvk_UART_Debug_PrintF_Flush ("NAV_UP", 6);
//                    break;
//
//                case NAVIGATION_DOWN:
//                    mvk_UART_Debug_PrintF_Flush ("NAV_DOWN", 8);
//                    break;
//
//                case NAVIGATION_RIGHT:
//                    mvk_UART_Debug_PrintF_Flush ("NAV_RIGHT", 9);
//                    break;
//
//                case NAVIGATION_LEFT:
//                    mvk_UART_Debug_PrintF_Flush ("NAV_LEFT", 8);
//                    break;
//
//                case NAVIGATION_SELECT:
//                    mvk_UART_Debug_PrintF_Flush ("NAV_SELECT", 10);
//                    break;
//
//                default:
//                    mvk_UART_Debug_PrintF_Flush ("UNDEFINED_KEY_ERROR", 19);
//                break;
//            }
//        }// end of if (!keypad_locked)
//
//        // Get current state of keypad locked, it could have changed if ENTER key processed above
//        Get_TCA8418_Keypad_Lock_Status(&keypad_locked, device_slot, I2C_slave_address);
//
//        if (!keypad_locked)
//        {
//            switch(key_state)
//            {
//                case KEY_RELEASED:
//                    mvk_UART_Debug_PrintF_Flush ("_KEY_RELEASED \n\r", 16);
//                    break;
//
//                case KEY_PRESSED:
//                    mvk_UART_Debug_PrintF_Flush ("_KEY_PRESSED \n\r", 15);
//                    break;
//                default:
//                    mvk_UART_Debug_PrintF_Flush ("_UNDEFINED_KEY_STATE_ERROR \n\r", 29);
//                    break;
//            }
//        }// end of if (!keypad_locked)
//
//        ++buffer_index;
//        --number_of_key_events;
//
//    } // End While (Key_Events > 0)
//}

/*************************************************************************************************************************************************/
/* End of PUBLIC section                                                                                                    */
/*                                                                                                    */
/*! \endcond                                                                                                    */
/*************************************************************************************************************************************************/

LCD驱动:
#include "msp430fr5969.h"
#include "SPI.h"
#include "IO_Define.h"
#include "LCD.h"
#include "zifu.h"
#include "delay.h"

void HDReset()
{
  //LCD_CS_0;
  LCD_RSTB_0;
  TimerDelay_ms(20);
  LCD_RSTB_1;
  TimerDelay_ms(40);
  //LCD_CS_1;
}

void Init_ST7567()
{
  LCD_AO_0;                     //发指令
  //SPI_SELECT_LCD;               //SELECT LCD
  LCD_CS_0;
  HDReset();
  TimerDelay_ms(100);

  UCB0TXBUF = 0xe2;          //SOFT RESET//寄存器复位
  TimerDelay_us(64);
  UCB0TXBUF = 0xaf;          //0xaf显示器开
  TimerDelay_us(64);
  UCB0TXBUF = 0x2f;          //0x2f升压电路,电压管理电路,
  TimerDelay_us(64);
  UCB0TXBUF = 0x25;           //0x20-0x27为V5电压内部电阻调整设置
  TimerDelay_us(64);
  UCB0TXBUF = 0x81;           // SET EV 调对比度
  TimerDelay_us(64);
  UCB0TXBUF = 0x1F;           //0x01-0x3f电量寄存器设置模式
  TimerDelay_us(64);
  UCB0TXBUF = 0xa0;           //0xa0为Segment正向,0xa1 为Segment反向
  TimerDelay_us(64);
  UCB0TXBUF = 0xc8;           //0xc0正向扫描,0xc8反射扫描
  TimerDelay_us(64);
  UCB0TXBUF = 0xa6;           // //0xa6正向显示,0xa7反向显示
  TimerDelay_us(64);
  UCB0TXBUF = 0xa4;           // //0xa4正常显示,0xa5全屏点亮
  TimerDelay_us(64);
  UCB0TXBUF = 0xf8;           // //背压比设置
  TimerDelay_us(64);
  UCB0TXBUF = 0x00;                 //00--10
  TimerDelay_us(64);
  LCD_AO_0;
//  Stop_SPI();
  //LCD_CS_1;
}

/*-------------------------------------------
LCD_set_XY: 设置LCD坐标函数
输入参数:X:0-128(column) Y:0-8(page)
编写日期:20140315
---------------------------------------------*/
void LCD_set_XY(unsigned int X, 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temp1 = 0,temp2 = 0;
//        Star_SPI();
        LCD_CS_0;
        LCD_AO_0;
        UCB0TXBUF = 0xb0+Y;   //设置page(页)地址
        TimerDelay_us(64);
        temp1 =( X & 0XF0)>>4;      //高四位
        temp2 = X & 0X0F;           //低四位
        UCB0TXBUF = 0x10|temp1;     //设置column(列)地址高4位  (共有131列)
        TimerDelay_us(64);
        UCB0TXBUF = temp2;     //设置column(列)地址低4位
        TimerDelay_us(64);
        LCD_AO_1;
}

/*-------------------------------------------
Clear_Arrow: 清除箭头
输入参数:X:0-128(column) Y:0-8(page)
编写日期:20140315
---------------------------------------------*/
void Clear_Arrow(unsigned char column,unsigned char page)
{
  LCD_write_word(column, page , 34);
}

/*-------------------------------------------
Clear_Region: 清除区域
输入参数:column1:起始点横坐标
            page1:起始点纵坐标
          column2:终点横坐标
            page2:终点纵坐标
              xx : 填充内容
编写日期:20140315
---------------------------------------------*/
void Clear_Region(unsigned char column1,unsigned char page1,unsigned char column2,unsigned char page2,unsigned char xx)
{
  unsigned char i,j;
  LCD_CS_0;
  for(i=page1;i<page2;i++)
  {
    LCD_AO_0;
    UCB0TXBUF = 0xb0+i;   //设置page(页)地址         (共有8页)
    TimerDelay_us(64);
    UCB0TXBUF = 0x10;     //设置column(列)地址高4位  (共有131列)
    TimerDelay_us(64);
    UCB0TXBUF = 0x00;     //设置column(列)地址低4位
    TimerDelay_us(64);
    for(j=column1;j<column2;j++)
    {
      LCD_AO_1;
      UCB0TXBUF = xx;
      TimerDelay_us(64);
    }
  }
  LCD_CS_1;
}

/*---------------------------------------------
LCD_write_zimu: 显示6(宽)*12(高)点阵列数字字母符号等半角类
输入参数:c:显示的字符;
编写日期:20140315
-----------------------------------------------*/
void LCD_write_zimu(unsigned char column, unsigned char page,unsigned char c) //row:列 page:页 dd:字符
{
        unsigned char i;

        LCD_set_XY(column, page);// 列,页
        for(i=0; i<8;i++)
        {
                UCB0TXBUF = zimu[c*16+i];
                TimerDelay_us(64);
        }

        LCD_set_XY(column, page+1);// 列,页
        for(i=8; i<16;i++)
        {
                UCB0TXBUF = zimu[c*16+i];
                TimerDelay_us(64);
        }
        LCD_CS_1;
}

/*---------------------------------------------
LCD_write_shu_6_8: 显示6(宽)*8(高)点阵列数字字母符号等半角类
输入参数:c:显示的字符;
编写日期:20140315
-----------------------------------------------*/
void LCD_write_shu_6_8(unsigned char column, unsigned char page,unsigned char c) //row:列 page:页 dd:字符
{
        unsigned char i;

        LCD_set_XY(column, page);// 列,页
        for(i=0; i<6;i++)
        {
                UCB0TXBUF = shuzi_6_8[c*6+i];
                TimerDelay_us(64);
        }
        LCD_CS_1;
}

/*---------------------------------------------
LCD_write_shu_6_8: 显示6(宽)*8(高)点阵列数字字母符号等半角类,支持反向显示
输入参数:c:显示的字符;
编写日期:20140315
-----------------------------------------------*/
void LCD_write_shu_6_8_opp(unsigned char column, unsigned char page,unsigned char c,unsigned char opposite) //row:列 page:页 dd:字符
{
        unsigned char i;

        LCD_set_XY(column, page);// 列,页
        if(opposite == 0)
        {
          for(i=0; i<6;i++)
          {
                  UCB0TXBUF = shuzi_6_8[c*6+i];
                  TimerDelay_us(64);
          }
        }
        else if(opposite == 1)
        {
          for(i=0; i<6;i++)
          {
                  UCB0TXBUF = ~shuzi_6_8[c*6+i];
                  TimerDelay_us(64);
          }
        }
        LCD_CS_1;

}

/*---------------------------------------------
LCD_write_shu_6_16: 显示6(宽)*16(高)点阵列数字字母符号等半角类
输入参数:c:显示的字符;
编写日期:20140315
-----------------------------------------------*/
void LCD_write_shu_6_16(unsigned char column, unsigned char page,unsigned char c) //row:列 page:页 dd:字符
{
        unsigned char i;

        LCD_set_XY(column, page);// 列,页
        for(i=0; i<6;i++)
        {
                UCB0TXBUF = shuzi_6_16[c*12+i];
                TimerDelay_us(64);
        }

        LCD_set_XY(column, page+1);// 列,页
        for(i=6; i<12;i++)
        {
                UCB0TXBUF = shuzi_6_16[c*12+i];
                TimerDelay_us(64);
        }
        LCD_CS_1;
}

/*---------------------------------------------
LCD_write_shu_13_24: 显示13(宽)*24(高)点阵列数字字母符号等半角类
输入参数:c:显示的字符;
编写日期:20140315
-----------------------------------------------*/
void LCD_write_shu_13_24(unsigned char column, unsigned char page,unsigned char c) //row:列 page:页 dd:字符
{
        unsigned char i;

        LCD_set_XY(column, page);// 列,页
        for(i=0; i<13;i++)
        {
                UCB0TXBUF = shuzi_13_24[c*39+i];
                TimerDelay_us(64);
        }

        LCD_set_XY(column, page+1);// 列,页
        for(i=13; i<26;i++)
        {
                UCB0TXBUF = shuzi_13_24[c*39+i];
                TimerDelay_us(64);
        }
        LCD_set_XY(column, page+2);// 列,页
        for(i=26; i<39;i++)
        {
                UCB0TXBUF = shuzi_13_24[c*39+i];
                TimerDelay_us(64);
        }
        LCD_CS_1;
}

/*---------------------------------------------
LCD_write_shu_digit: 显示9(宽)*16(高)点阵列数字字母符号等半角类
输入参数:c:显示的字符;
编写日期:20140315
-----------------------------------------------*/
void LCD_write_shu_digit(unsigned char column, unsigned char page,unsigned char c) //row:列 page:页 dd:字符
{
        unsigned char i;

        LCD_set_XY(column, page);// 列,页
        for(i=0; i<9;i++)
        {
                UCB0TXBUF = shuzi[c*18+i];
                TimerDelay_us(64);
        }

        LCD_set_XY(column, page+1);// 列,页
        for(i=9; i<18;i++)
        {
                UCB0TXBUF = shuzi[c*18+i];
                TimerDelay_us(64);
        }
        LCD_CS_1;
}

/*---------------------------------------------
LCD_write_word: 显示16(宽)*16(高)点阵列数字字母符号等半角类
输入参数:c:显示的汉字;
编写日期:20140315
-----------------------------------------------*/
void LCD_write_word(unsigned char column, unsigned char page,unsigned char c) //row:列 page:页 dd:字符
{
        unsigned char i;

        LCD_set_XY(column, page);// 列,页
        for(i=0; i<16;i++)
        {
                UCB0TXBUF = word[c*32+i];
                TimerDelay_us(64);
        }

        LCD_set_XY(column, page+1);// 列,页
        for(i=16; i<32;i++)
        {
                UCB0TXBUF = word[c*32+i];
                TimerDelay_us(64);
        }
        LCD_CS_1;
}

/*---------------------------------------------
函数名:LCD_write_Icon_Signal  显示信号强度图标
输入参数:c   信号强度等级   1最弱 5最强
编写日期:20141017
-----------------------------------------------*/
void LCD_write_Icon_Signal(unsigned char c) //row:列 page:页 dd:字符
{
        LCD_set_XY(0, 8);                            //天线图标
        UCB0TXBUF = 0x01;
        TimerDelay_us(64);
        switch(c)
        {
        case 1:
                LCD_set_XY(10, 8);
                UCB0TXBUF = 0x01;
                TimerDelay_us(64);
                break;
        case 2:
                LCD_set_XY(10, 8);
                UCB0TXBUF = 0x01;
                TimerDelay_us(64);
                LCD_set_XY(12, 8);
                UCB0TXBUF = 0x01;
                TimerDelay_us(64);
                break;
        case 3:
                LCD_set_XY(10, 8);
                UCB0TXBUF = 0x01;
                TimerDelay_us(64);
                LCD_set_XY(12, 8);
                UCB0TXBUF = 0x01;
                TimerDelay_us(64);
                LCD_set_XY(16, 8);
                UCB0TXBUF = 0x01;
                TimerDelay_us(64);
                break;
        case 4:
                LCD_set_XY(10, 8);
                UCB0TXBUF = 0x01;
                TimerDelay_us(64);
                LCD_set_XY(12, 8);
                UCB0TXBUF = 0x01;
                TimerDelay_us(64);
                LCD_set_XY(16, 8);
                UCB0TXBUF = 0x01;
                TimerDelay_us(64);
                LCD_set_XY(18, 8);
                UCB0TXBUF = 0x01;
                TimerDelay_us(64);
                break;
        case 5:
                LCD_set_XY(10, 8);
                UCB0TXBUF = 0x01;
                TimerDelay_us(64);
                LCD_set_XY(12, 8);
                UCB0TXBUF = 0x01;
                TimerDelay_us(64);
                LCD_set_XY(16, 8);
                UCB0TXBUF = 0x01;
                TimerDelay_us(64);
                LCD_set_XY(18, 8);
                UCB0TXBUF = 0x01;
                TimerDelay_us(64);
                LCD_set_XY(20, 8);
                UCB0TXBUF = 0x01;
                TimerDelay_us(64);
                break;
        default:
                LCD_set_XY(10, 8);
                UCB0TXBUF = 0x00;
                TimerDelay_us(64);
                LCD_set_XY(12, 8);
                UCB0TXBUF = 0x00;
                TimerDelay_us(64);
                LCD_set_XY(16, 8);
                UCB0TXBUF = 0x00;
                TimerDelay_us(64);
                LCD_set_XY(18, 8);
                UCB0TXBUF = 0x00;
                TimerDelay_us(64);
                LCD_set_XY(20, 8);
                UCB0TXBUF = 0x00;
                TimerDelay_us(64);
                break;
        }
        LCD_CS_1;
}

/*---------------------------------------------
函数名:LCD_write_Icon_DumpEnergy    显示剩余电量图标
输入参数:c   剩余电量等级   0 (无) 1(25%) 2(50%)3(75%)4(100%)
编写日期:20141017
-----------------------------------------------*/
void LCD_write_Icon_DumpEnergy(unsigned char c) //row:列 page:页 dd:字符
{
        LCD_set_XY(116, 8);                            //电池框图标
        UCB0TXBUF = 0x01;
        TimerDelay_us(64);
        switch(c)
        {
        case 1:
                LCD_set_XY(120, 8);
                UCB0TXBUF = 0x01;
                TimerDelay_us(64);
                break;
        case 2:
                LCD_set_XY(120, 8);
                UCB0TXBUF = 0x01;
                TimerDelay_us(64);
                LCD_set_XY(123, 8);
                UCB0TXBUF = 0x01;
                TimerDelay_us(64);
                break;
        case 3:
                LCD_set_XY(120, 8);
                UCB0TXBUF = 0x01;
                TimerDelay_us(64);
                LCD_set_XY(123, 8);
                UCB0TXBUF = 0x01;
                TimerDelay_us(64);
                LCD_set_XY(127, 8);
                UCB0TXBUF = 0x01;
                TimerDelay_us(64);
                break;
        case 4:
                LCD_set_XY(120, 8);
                UCB0TXBUF = 0x01;
                TimerDelay_us(64);
                LCD_set_XY(123, 8);
                UCB0TXBUF = 0x01;
                TimerDelay_us(64);
                LCD_set_XY(127, 8);
                UCB0TXBUF = 0x01;
                TimerDelay_us(64);
                LCD_set_XY(125, 8);
                UCB0TXBUF = 0x01;
                TimerDelay_us(64);
                break;
        default:
                LCD_set_XY(120, 8);
                UCB0TXBUF = 0x00;
                TimerDelay_us(64);
                LCD_set_XY(123, 8);
                UCB0TXBUF = 0x00;
                TimerDelay_us(64);
                LCD_set_XY(125, 8);
                UCB0TXBUF = 0x00;
                TimerDelay_us(64);
                LCD_set_XY(127, 8);
                UCB0TXBUF = 0x00;
                TimerDelay_us(64);
                break;
        }
        LCD_CS_1;
}

/*---------------------------------------------
函数名:LCD_write_Icon_Voice    显示声音图标
输入参数:c   指示有无声   0 (无声) 1(有声)
编写日期:20141017
-----------------------------------------------*/
void LCD_write_Icon_Voice(unsigned char c) //row:列 page:页 dd:字符
{
        switch(c)
        {
        case 0:
                LCD_set_XY(74, 8);
                UCB0TXBUF = 0x01;
                TimerDelay_us(64);
                LCD_set_XY(79, 8);
                TimerDelay_us(64);
                UCB0TXBUF = 0x01;
                break;
        case 1:
                LCD_set_XY(74, 8);
                UCB0TXBUF = 0x01;
                TimerDelay_us(64);
                LCD_set_XY(79, 8);
                UCB0TXBUF = 0x00;
                TimerDelay_us(64);
                break;
        default:
                break;
        }
        LCD_CS_1;
}

/*---------------------------------------------
函数名:LCD_write_Icon_Alarm    显示闹铃图标
输入参数:c   指示有无闹铃   0 (无) 1(有)
编写日期:20141017
-----------------------------------------------*/
void LCD_write_Icon_Alarm(unsigned char c) //row:列 page:页 dd:字符
{
        switch(c)
        {
        case 0:
                LCD_set_XY(87, 8);
                UCB0TXBUF = 0x00;
                TimerDelay_us(64);
                break;
        case 1:
                LCD_set_XY(87, 8);
                UCB0TXBUF = 0x01;
                TimerDelay_us(64);
                break;
        default:
                break;
        }
        LCD_CS_1;
}
/*---------------------------------------------
函数名:Clear_Screen  清屏
输入参数:xx   填充
编写日期:20141017
-----------------------------------------------*/
void Clear_Screen( unsigned char xx)
{
  unsigned char i,j;
  LCD_CS_0;
  for(i=0;i<9;i++)
  {
    LCD_AO_0;
    UCB0TXBUF = 0xb0+i;   //设置page(页)地址         (共有8页)
    TimerDelay_us(64);
    UCB0TXBUF = 0x10;     //设置column(列)地址高4位  (共有131列)
    TimerDelay_us(64);
    UCB0TXBUF = 0x00;     //设置column(列)地址低4位
    TimerDelay_us(64);
    for(j=0;j<128;j++)
    {
      LCD_AO_1;
      UCB0TXBUF = xx;
      TimerDelay_us(64);
    }
  }
  LCD_CS_1;
}

/*---------------------------------------------
函数名:LCD_Display_Temprature  显示温度
输入参数:xx   填充
编写日期:20141017
-----------------------------------------------*/
void LCD_Display_Temprature(unsigned char column, unsigned char page,unsigned int number)
{
  unsigned int num_temp[5] = {0};
  unsigned int temp = 0;
  temp = number + number -27315;

  num_temp[0] = temp/10000;
  num_temp[1] = temp/1000%10;
  num_temp[2] = temp/100%10;
  num_temp[3] = temp/10%10;
  num_temp[4] = temp%10;

  if(num_temp[0] == 0)
    num_temp[0] = 12;
  if((num_temp[0] == 0) || (num_temp[1] == 0))
    num_temp[1] = 12;

  LCD_write_shu_13_24(column,page,num_temp[0]);
  LCD_write_shu_13_24(column+13,page,num_temp[1]);
  LCD_write_shu_13_24(column+26,page,num_temp[2]);
  LCD_write_shu_13_24(column+39,page,10);
  LCD_write_shu_13_24(column+52,page,num_temp[3]);
  LCD_write_shu_13_24(column+65,page,num_temp[4]);
  LCD_write_shu_13_24(column+80,page,11);

//   while(!(UCA1IFG&UCTXIFG));
//    UCA1TXBUF = num_temp[0] + '0';
//     while(!(UCA1IFG&UCTXIFG));
//    UCA1TXBUF = num_temp[1] + '0';
//  while(!(UCA1IFG&UCTXIFG));
//    UCA1TXBUF = num_temp[2] + '0';
//  while(!(UCA1IFG&UCTXIFG));
//    UCA1TXBUF = '.';
//  while(!(UCA1IFG&UCTXIFG));
//    UCA1TXBUF = num_temp[3] + '0';
//  while(!(UCA1IFG&UCTXIFG));
//    UCA1TXBUF = num_temp[4] + '0';
//  while(!(UCA1IFG&UCTXIFG));
//    UCA1TXBUF = '\n';
}

/*---------------------------------------------
函数名:LCD_Display_ECG 显示心电波形
输入参数:xx   填充
编写日期:20141017
-----------------------------------------------*/
void LCD_Display_ECG(unsigned char column, unsigned char page,unsigned int number)
{
  unsigned int num_temp[5] = {0};
  unsigned int temp = 0;

  num_temp[0] = temp/10000;
  num_temp[1] = temp/1000%10;
  num_temp[2] = temp/100%10;
  num_temp[3] = temp/10%10;
  num_temp[4] = temp%10;

  if(num_temp[0] == 0)
    num_temp[0] = 12;
  if((num_temp[0] == 0) && (num_temp[1] == 0))
    num_temp[1] = 12;

  LCD_write_shu_13_24(column,page,num_temp[0]);
  LCD_write_shu_13_24(column+13,page,num_temp[1]);
  LCD_write_shu_13_24(column+26,page,num_temp[2]);
  LCD_write_shu_13_24(column+39,page,10);
  LCD_write_shu_13_24(column+52,page,num_temp[3]);
  LCD_write_shu_13_24(column+65,page,num_temp[4]);
  LCD_write_shu_13_24(column+80,page,11);
}

/*---------------------------------------------
函数名:LCD_Display_BloodPresure 显示血压
输入参数:xx   填充
编写日期:20141017
-----------------------------------------------*/
void LCD_Display_BloodPresure(unsigned char column, unsigned char page, unsigned int Hi_Presure, unsigned int Low_Presure)
{
  unsigned char num_temp1[3] = {0};
  unsigned char num_temp2[3] = {0};
  //unsigned int temp = 0;

  num_temp1[0] = Hi_Presure/100%10;
  num_temp1[1] = Hi_Presure/10%10;
  num_temp1[2] = Hi_Presure%10;

  num_temp2[0] = Low_Presure/100%10;
  num_temp2[1] = Low_Presure/10%10;
  num_temp2[2] = Low_Presure%10;

  //消零
  if(num_temp1[0] == 0)
    num_temp1[0] = 12;
  if((num_temp1[0] == 0) && (num_temp1[1] == 0))
    num_temp1[1] = 12;
  if(num_temp2[0] == 0)
    num_temp2[0] = 12;
  if((num_temp2[0] == 0) && (num_temp2[1] == 0))
    num_temp2[1] = 12;

  LCD_write_shu_13_24(column,page,num_temp1[0]);
  LCD_write_shu_13_24(column+13,page,num_temp1[1]);
  LCD_write_shu_13_24(column+26,page,num_temp1[2]);

  LCD_write_shu_13_24(column,page+2,num_temp2[0]);
  LCD_write_shu_13_24(column+13,page+2,num_temp2[1]);
  LCD_write_shu_13_24(column+26,page+2,num_temp2[2]);

}

MLX90615驱动:
#include "msp430.h"
#include "MLX90615.h"
#include "I2C.h"

void MLX90615_init(void)
{
  Init();
}

unsigned int MemRead(unsigned char SlaveAddress,unsigned char command)
{
        unsigned int  data;                        // Data storage (DataH:DataL)
        unsigned char Pec;                        // PEC byte storage
        unsigned char DataL;                        // Low data byte storage
        unsigned char DataH;                        // High data byte storage
        unsigned char arr[6];                        // Buffer for the sent bytes
        unsigned char PecReg;                        // Calculated PEC byte storage
        unsigned char ErrorCounter;                // Defines the number of the attempts for communication with MLX90615

        ErrorCounter=0x00;                        // Initialising of ErrorCounter

        //do{
//                Stop();                                //If slave send NACK stop comunication
//                --ErrorCounter;                        //Pre-decrement ErrorCounter
//                if(!ErrorCounter){                //ErrorCounter=0?
//                        break;                        //Yes,go out from do-while{}
//                }
                Start();                        //Start condition

                WriteByte(SlaveAddress);        //Send SlaveAddress
                ReceiveAck();
                WriteByte(command);                //Send command
                ReceiveAck();
                Start();                        //Repeated Start condition

                WriteByte(SlaveAddress);        //Send SlaveAddress-------------------???
                ReceiveAck();

                DataL=ReadByte();                //Read low data,master must send ACK
                TransferAckOrNack(0);
                DataH=ReadByte();                 //Read high data,master must send ACK
                TransferAckOrNack(0);
                Pec=ReadByte();                        //Read PEC byte, master must send NACK
                TransferAckOrNack(1);
                Stop();                                // condition

                arr[5]=SlaveAddress;                //
                arr[4]=command;                        //
                arr[3]=SlaveAddress;                //Load array arr
                arr[2]=DataL;                        //
                arr[1]=DataH;                        //
                arr[0]=0;                        //
                PecReg=PEC_calculation(arr);//Calculate CRC

        //}while(PecReg != Pec);                //If received and calculated CRC are equal go out from do-while{}

        *((unsigned char *)(&data))=DataL;        //
        *((unsigned char *)(&data)+1)=DataH ; //data=DataH:DataL

        return data;
}
//---------------------------------------------------------------------------------------------

//---------------------------------------------------------------------------------------------
void DummyCommand(unsigned char byte)         //test
{
        Start();                             //Start condition
        WriteByte(byte);                             //Send Slave Address or whatever,no need ACK checking
        Stop();                             // condition
}
//---------------------------------------------------------------------------------------------
float CalcTemp(unsigned int value)
{
        float temp;

        temp=(value*0.02)-273.15;
        _NOP();

        return temp;
}
unsigned char PEC_calculation(unsigned char pec[])
{
        unsigned char         crc[6];
        unsigned char        BitPosition=47;
        unsigned char        shift;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j;
        unsigned char        temp;

        do{
                crc[5]=0;                        /* Load CRC value 0x000000000107 */
                crc[4]=0;
                crc[3]=0;
                crc[2]=0;
                crc[1]=0x01;
                crc[0]=0x07;
                BitPosition=47;                        /* Set maximum bit position at 47 */
                shift=0;

                //Find first 1 in the transmited message
                i=5;                                        /* Set highest index */
                j=0;
                while((pec[i]&(0x80>>j))==0 && i>0){
                        BitPosition--;
                        if(j<7){
                                j++;
                        }
                        else{
                                j=0x00;
                                i--;
                        }
                }/*End of while */

                shift=BitPosition-8;        /*Get shift value for crc value*/

                //Shift crc value
                while(shift){
                        for(i=5; i<0xFF; i--){
                                if((crc[i-1]&0x80) && (i>0)){
                                        temp=1;
                                }
                                else{
                                        temp=0;
                                }
                                crc[i]<<=1;
                                crc[i]+=temp;
                        }/*End of for*/
                        shift--;
                }/*End of while*/

                //Exclusive OR between pec and crc
                for(i=0; i<=5; i++){
                        pec[i] ^=crc[i];
                }/*End of for*/
        }while(BitPosition>8);/*End of do-while*/

        return pec[0];
}/*End of PEC_calculation*/

EEPROM驱动:
#include <msp430.h>
#include "I2C.h"
#include "24C512.h"

void AT24C512_Byte_Write(unsigned char Device_Address,unsigned int Address,unsigned char data)
{
  Start();
  WriteByte(Device_Address);
  ReceiveAck();
  WriteByte((unsigned char)((Address&0xff00)>>8));
  ReceiveAck();
  WriteByte((unsigned char)(Address&0x00ff));
  ReceiveAck();
  WriteByte(data);
  ReceiveAck();
  Stop();
}

unsigned char  AT24C512_Byte_Read(unsigned char Device_Address,unsigned int Address)
{
  unsigned char TempData = 0;
  Start();
  WriteByte(Device_Address);
  ReceiveAck();
  WriteByte((unsigned char)((Address&0xff00)>>8));
  ReceiveAck();
  WriteByte((unsigned char)(Address&0x00ff));
  ReceiveAck();
  Start();
  WriteByte(Device_Address|0x01);
  ReceiveAck();
  TempData  = ReadByte();
  TransferAckOrNack(1);
  Stop();
  //Delay_us(66);
  return(TempData);
}

调试:

网友:
能否加一个视频演示一下呢

网友:
好长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