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quartus中ip核问题

楼主:
有两个问题请教:1. quartus的ip核中移位寄存器、ram能实现并行输入串行输出吗?如果能该如何设置?2.quartus13.0中ip catalog在哪可找到?

网友:
RAM只能串行输入。 移位寄存器要自己写。 IP核列表在migwizard中就能看到。

网友:
印象中altera有这样的函数,这种功能其实也可以自己coding实现啊;找ip用QII的Tools菜单下的MegaWiz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