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进入不了定时器的中断啊!!!!

楼主:
#include<msp430g2553.h>

/*
*  the OSC is not work, run this function
*/
void FaultRoutine()
{
   P1OUT = 0x01;                        // P1.0 on (red LED)
   while(1);                                         // TRAP
}
/*
* initialize Clock Module
* use DCO clock as MCLK and SMCLK
* the frequency of DCO is 1MHZ; MCLK and SMCLK is 1MHZ
*/
void init_CLOCK()
{
        if(CALBC1_1MHZ ==0xFF || CALDCO_1MHZ == 0xFF)
        {
                FaultRoutine();                            // If calibration data is erased then run FaultRoutine
        }
        BCSCTL1=CALBC1_1MHZ;                                 //Set range
        DCOCTL=CALDCO_1MHZ;                                        //Set DCO step + modulation
        BCSCTL3 |= LFXT1S_0;                // LFXT1 =Normal operation
        IFG1 &= ~OFIFG;                     // Clear OSCFault flag
        BCSCTL2|=SELM_0+DIVM_0+DIVS_0;                //MCLK and SMCLK(use DCO) Divider:1 [internal resistor]
}
/*
* initialize digital IO port
*/
void init_IO()
{
        P1DIR&=~BIT3;                                                //set P1DIR is input(Reset with PUC)[P1.3 is input]
        P1DIR|=BIT6+BIT0;                                        //set P1.0 and P1.6 are output
        P1OUT=0;
}

/*
* initialize Timer A
* SMCLK is 1MHZ
*/
void init_TA()
{
        TACTL|=TASSEL_2+ID_0+MC_1+TAIE;                //use SMCLK[1M]/up mode/interrupt enable/No interrupt pending
        TAR=0;
        TACCR0=500;                                                //0.05s
        TACCTL0|=CAP+CCIE;                                                //use Compare mode
        TACCTL0&=~CCIFG;
}
/*
* main function
*/
void main()
{
        WDTCTL=WDTHOLD+WDTPW;                        //watch dog timer is stopped
        init_CLOCK();                                        //initialize basic clock
        init_IO();                                                //initialize digtal IO port
        init_TA();
        _EINT();
        while(1)
        {
//                P1OUT|=BIT6;
//                _delay_cycles(100000);
//                P1OUT&=~BIT6;
//                _delay_cycles(100000);
        }
}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P1OUT=0;                                                //close green led
        P1OUT|=BIT6;                                        //open red led
        _delay_cycles(100000);
        //TACCTL0&=~CCIFG;                                        //clear interrupt flag
}

调试程序时中断的flag位显示为1了,但就是进入不了中断程序啊……
硬件为msp430g2553launchpad,刚开始学习,求指教

网友A:
千万不要在中断服务程序里添加任何延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千万不要在中断服务程序里添加任何延时

仿真时,暂停后,程序就停止在上图中,按程序的字面意思应该是跳转的中断服务程序出现了问题,中断向量是TIMER0_A0_VECTOR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P1OUT=0;                                                //close green led
        P1OUT|=BIT6;                                        //open red led
        _delay_cycles(100000);
        //TACCTL0&=~CCIFG;                                        //clear interrupt flag
}

连中断程序都没进去,中断程序里的延时应该不是影响这个问题的原因……

网友B:
        __bis_SR_register( GIE);                                        //interrupts enabled

网友C:
引用 网友B:
__bis_SR_register( GIE);                                        //interrupts enabled
void init_TA()
{
        TACTL|=TASSEL_2+ID_0+MC_1;                //use SMCLK[1M]/up mode/interrupt enable/No interrupt pending
        TAR=0;
        TACCR0=500;                                                //0.05s
        TACCTL0|=CAP+CCIE;                                                //use Compare mode
        TACCTL0&=~CCIFG;
}

我把TAIE删掉就好了,可以进入中断了。我发现同时开启TACCTL0和TACTL的中断使能后就进入不了中断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把TAIE删掉就好了,可以进入中断了。我发现同时开启TACCTL0和TACTL的中断使能后就进入不了中断
不知道为什么??

我在使用TIMER时习惯使用TA0CCTL0而不是TACCTL0,之前曾遇到过其它问题,不知道和你的有没有直接联系。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9213-1-1.html
下边是我使用TA0延时的函数,希望你能用上。
void delay_ms_lpm3(uint16_t ms)
{
    ta_lpm = LPM3_bits;                                                         //低功耗LPM3_bits
    if(ms > 5957)while(1);
    TA0CCTL0 = CCIE;                                                            // CCR0 interrupt enabled
    TA0CCR0 = 11*ms;
    TA0CTL = TASSEL_1 + MC_1;                                                   // ACLK = 11KHz, Up to CCR0
    if(ta_lpm)
    {
        __bis_SR_register(ta_lpm + GIE);                                        // CPU off, interrupts enabled
    }
    else
    {
        while((TA0CTL & TAIFG) == 0);
    }
}

// Timer 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TA0CTL &= ~(MC_1);
    TA0CCTL0 &= ~(CCIE);
    if(ta_lpm)
    {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ta_lpm);        // Exit LPMx
    }
}

网友:
如果进入LPM3别忘了配置时钟,  例如
BCSCTL3 |= LFXT1S_2;                                                        // LFXT1 = V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