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释电红外传感器(PIR)中的一些参数理解,请教!

楼主:
最近使用热释电红外传感器(PIR),网上查看了应用电路和其中一个型号的传感器(D203S)说明书,对其中一些概念不是很清楚,请高手指点。
1、其测试电路中,采用1Hz的调制频率,带宽03Hz--3Hz。这里的1Hz调制信号来源于哪里?在是实际应用中人体产生的是约10um的红外线,与这个有什么关系?2、电路中S级是传感器的输出,后级接有放大、滤波电路,那么在有人出现和没人出现的情况下,S级的信号输出形式是什么,在什么数量级?
附件中是(D203S)的说明书,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这个传感器是感应人体温度变化的吧,我最近买了个现成的用了下还不错,你是要自己开发一个吗

网友:
我是做这个pir的电子工程师,第一个问题,1Hz的频率是模拟人走过的一个稳定信号,由一个420K的黑体辐射源和一个斩波器组成;第二个问题,PIR是对移动的人体红外信号有感应,所以对红外信号进行处理,加个斩波器产生一个1Hz的信号模拟移动人体信号;第三个问题,有人体信号(说明书上的模拟信号)的时候放大器输出是一个峰峰值3.5V以上的类似正弦波,s端是一个0.3到0.9v之间的电压,如果直接用万用表或示波器测s电压基本测不出来有信号时发生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