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电路降压问题

楼主:
有12V降6V,为啥实际电路中只有4v左右?
开关管:IRF3205
电感:100UH
电容:470Uf

问题出在哪了? 求高手知道

网友:
电感功率够不够,什么电源控制芯片呢

网友:
FB的电压对吗?

网友:
用RAM配置PWM的

网友:
楼主看来惜墨如金,半句话都不愿多说。

网友:
楼主说的太少了
1楼说的就有可能  再说PWM也有可能。。。。
惜墨如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