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做PWM占空比可控的buck电路?

楼主:
用RAM生成PWM且实时控制PWM掌控,是输出电压连续变化,可行吗?

网友:
“是输出电压连续变化”疑为“使输出电压连续变化”之误。
既然提到RAM,想必是数字方法生成PWM波宽度。既然是数字控制,其PWM输出必然不能连续变化,只能一步一步变化,当然输出电压也是一步一步变化(其它条件不变情况下)。步长可以做得很小,但不可能连续(连续的意思是可以任意小)。

网友:
还是建议楼主,把输出的PWM信号,变化你的程序观察一下,然后用示波器观看一下,

网友:
maychang老师说的很对 不知道连续变化是指什么意思 buck电路不难 既然楼主都没提到什么频率 效率 做个简单的buck很简单 电压变化也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