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uc7026学习-最小系统板制板(2)

楼主:
          之前论坛搞活动,申请了片ADuc7026,拿到芯片后就网上找资源自己做了块板,这块板好久之前就做出来,只

是一直没空把元件焊上去,最近拿出来都锈了。板上最小线宽是0.254的,焊ADuc7026的时候尽管已经小心翼翼了,还

是出现了断线,不过总的没什么大问题,现在板子已经能下程序了,其他功能还在测

从这张图可以明显的看出有断线,两个脚粘在一起了

悲催的 JTAG 接口,忘了顶层镜像的时候直插元件应该是反着插的,焊接的时候没想起这茬,重焊了一次,整成了这挫样!!!

网友:
手工不错!干的漂亮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工不错!干的漂亮

网友:
和我的有一拼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33451-1-1.html
我以为这个年代不会有人这么玩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我的有一拼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33451-1-1.html
我以为这个年代不会有人这么玩呢。

经常干这种事,之前玩51的时候做了一大堆板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和我的有一拼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33451-1-1.html
我以为这个年代不会有人这么玩呢。

给你瞄瞄我比较满意的两块板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给你瞄瞄我比较满意的两块板子

挺不错的 我觉得还是打样好点 一个板可以反复用  自己做的还是不太理想  该走的线也不敢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挺不错的 我觉得还是打样好点 一个板可以反复用  自己做的还是不太理想  该走的线也不敢走

恩恩  确实,所以学STM32我就没花时间自己做板了,买了块神州的板子。不过有时候特别情况自己做板还是要的,就算不用,学学AD或其他画图软件也不错

网友:
楼主做的电路板非常好。

我也曾做过一块PCB --- 仅一块,因为做得不好,一直没有用。现在基本上都交给板厂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做的电路板非常好。

我也曾做过一块PCB --- 仅一块,因为做得不好,一直没有用。现在基本上都交给板厂打了。

谢谢, 楼上过赞了,论坛里有很多网友做的更好的,只是没晒出来。
小板的话可以直接做出来,板子上外设多了之后涉及多层板就不好自己做了

网友:
很强大啊
我也做过不少热转印,最小的是cp2102
楼主这种我都不敢下手,赞一个

So TM what......?

网友E:
楼主手艺不错啊,很多年以前也试过热转印,很失败,后来网上买到感光PCB,用普通的A4纸+日光灯曝光,效果很不错,做了块EPM240的最小系统板,最小线宽间距都是用的0.2MM,很成功,不过感光板也不便宜,折腾起来费时费力,后来还是直接去PCB打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手艺不错啊,很多年以前也试过热转印,很失败,后来网上买到感光PCB,用普通的A4纸+日光灯曝光,效果很不错,做了块EPM240的最小系统板,最小线宽间距都是用的0.2MM,很成功,不过感光板也不便宜,折腾起来费时费力,后来还是直接去PCB打样了。

0.2MM!!!楼上更猛,哈哈。手工做的最怕断线,有时候出现断线你压根看不出来,有条件还是打样好

网友:
这是什么板子啊

网友:
主控芯片是ADuc7026,ADI的一款芯片

网友:
建议还是打样吧,现在价格也不贵了

网友:
哎,我三年多以前买的7026开发板买回来就在睡大觉啊。 看中它的1M sps A/D, 但就是没实验过。

网友F:
keil中没有ADUC7026这个型号,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keil中没有ADUC7026这个型号,怎么解决的?

有的哦,应该是版本问题,我用的是 MDK474其他更新版本的应该也有,就版本就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