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基于LM393的报警电路

楼主:
+B1、+B2分别连接同一个电阻的两端,当该电阻上的电流过载时,ALARM灯就会报警。在平常的时候,ALARM灯时灭的。
请问:1.电阻R20  R17有什么用?
           2.两个10UF电容有什么用?

网友A:
R20C10构成一阶低通滤波,防止极窄的干扰脉冲引起误动作。
R23C11同R20C10。
R17和C5构成仅在很短时间内起作用的正反馈,同样是为了防止误动作。

网友:
差放?滤波?

网友:
感觉像电压比较器

网友:
这个电路确定能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LM393是开集输出的。其次,150PF的电容这么小,你说的几乎可以忽略。

那个延时亮的时间有多长,如果是几十到几百毫秒数量级的话,那就是滤波电容的延时作用。那个150pF的延时是微秒级的,确实可以忽略。但正反馈也确实是存在,只是由于393开集输出而没有开始的充电部分,后面的部分还是有,起微弱的正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A:
R20C10构成一阶低通滤波,防止极窄的干扰脉冲引起误动作。
R23C11同R20C10。
R17和C5构成仅在很短时间内起作用的正反馈,同样是为了防止误动作。

搭了一下电路,发现报警时D5会有一个延时,麻烦问一下,这个延时时长是由什么决定的

网友:
R20C10和R23C11都会起延时作用。

网友:
构成低通滤波和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