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SAM R21创意大赛周计划】+ 6lowpan网络单播/多播测试

楼主:
好吧,搞了半个月,终于搞定radio部分驱动,at86rf233的数据手册看了不下3遍,算是基本通了
大家有关于这个radio的问题可以跟帖咨询。

发个图在说话

这是单播的例子,一个发一个收。多播的比较简单,就不发图了。

一些测试代码,凑合看一下吧,也没啥用处,玩contiki的不多

发送端
/**
* brief  unicast_sender_process
* note   单播发送处理线程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PROCESS_THREAD(unicast_sender_process, ev, data)
{
    static struct etimer periodic_timer;
    static struct etimer send_timer;
    uip_ipaddr_t *addr;

    PROCESS_BEGIN();

    servreg_hack_init();
    set_global_address();
    simple_udp_register(&unicast_connection, UDP_PORT, NULL, UDP_PORT, receiver);

    etimer_set(&periodic_timer, SEND_INTERVAL);
    while(1) {

        PROCESS_WAIT_EVENT_UNTIL(etimer_expired(&periodic_timer));
        etimer_reset(&periodic_timer);
        etimer_set(&send_timer, SEND_TIME);

        PROCESS_WAIT_EVENT_UNTIL(etimer_expired(&send_timer));
        addr = servreg_hack_lookup(SERVICE_ID);
        if (addr != NULL) {
            static unsigned int message_number;
            char buf[20];

            printf("Sending unicast to ");
            uip_debug_ipaddr_print(addr);
            printf("\n");
            sprintf(buf, "Message %d", message_number);
            message_number++;
            simple_udp_sendto(&unicast_connection, buf, strlen(buf) + 1, addr);
        } else {
            printf("Service %d not found\n", SERVICE_ID);
        }
    }

    PROCESS_END();
}

发送端接收回调

/**
* brief  receiver
* note   接收回调函数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receiver(struct simple_udp_connection *c,
         const uip_ipaddr_t *sender_addr,
         uint16_t sender_port,
         const uip_ipaddr_t *receiver_addr,
         uint16_t receiver_port,
         const uint8_t *data,
         uint16_t datalen)
{
    printf("Data received on port %d from port %d with length %d\n",
           receiver_port, sender_port, datalen);

    printf("Context %s\n", data);
}

接收端
/**
* brief  unicast_receiver_process
* note   单播接收处理线程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PROCESS_THREAD(unicast_receiver_process, ev, data)
{
    uip_ipaddr_t *ipaddr;

    PROCESS_BEGIN();

    servreg_hack_init();
    ipaddr = set_global_address();
    create_rpl_dag(ipaddr);
    servreg_hack_register(SERVICE_ID, ipaddr);
    simple_udp_register(&unicast_connection, UDP_PORT, NULL, UDP_PORT, receiver);

    while(1) {
        PROCESS_WAIT_EVENT();
    }
    PROCESS_END();
}

接收端接收回调

/**
* brief  receiver
* note   接收回调函数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receiver(struct simple_udp_connection *c,
         const uip_ipaddr_t *sender_addr,
         uint16_t sender_port,
         const uip_ipaddr_t *receiver_addr,
         uint16_t receiver_port,
         const uint8_t *data,
         uint16_t datalen)
{
    printf("Data received from ");
    uip_debug_ipaddr_print(sender_addr);
    printf(" on port %d from port %d with length %d: '%s'\n", receiver_port, sender_port, datalen, data);
}

哎,节点太少了,看来要开始买节点了,路由RPL没法测试,后面有机会一定玩一下RIME目前支持俩种算法AODV啥的,和官网那个llmesh使用的算法类似。

网友:
又想啰嗦几句,这radio太强了
希望价格能在给力一些

网友:
要是在多一点分析和讲解就更好了。radio部分,是重点啊,可惜时间太少了,没有时间看了。希望楼主给多补充一下。

ATMEL的AT86RF233性能的确不错,但是模块价格好像不低。如果是自己做,要达到同样的性能,需要花不少功夫才行。

网友:
这几天破事贼多,缓缓再来折腾R21,先学习一下

So TM what......?

网友:
谢谢各位的支持

关于radio部分确实比较麻烦,建议结合ieee-802.15.4官方文档一起看
这样会好很多

网友:
这个contiki-os是什么?一个OS? 移植是你做的?太强大了吧

网友:
contiki 2.7好像还没支持到SAM R21吧,没啥例子不好学习啊。 自己从头开始搞的话,楼主能否指点一下怎么搞contiki?6LoW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