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音频放大的IC TDA8543T的使用与验证

楼主:
小弟最近买几颗TDA8543T,怕买到是旧货。请教下各位高手如何使用示波器去验证TDA8543T好坏
规格书验证电路如下:

条件也按照规格书上面的来VCC=5V 1KHZ 。
我直接输入1KHZ的频率在输入端,输出端OUT- OUT+这两个端口如何使用示波器去验证这个波形呢?MODE脚我到底如何给电压呢?悬空吗?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A:
单从失效率讲,电子器件失效率高的时候,是在初期和末期。生命期的长短与使用条件及环境有关。

一般的电子器件,很难达到或超过,绝大多数是在初中期。所以,即使是旧品,只要测试过关,放心使用。

这颗IC是BTL输出,将示波器接在哪个输出都可以看到波形。

Mode select pin
The device is in standby mode (with a very low current
consumption) if the voltage at the MODE
pin is >(VCC - 0.5 V), or if this pin is floating. At a MODE
voltage level of less than 0.5 V the amplifier is fully
operational.
In the range between 1.5 V and VCC - 1.5 V the amplifier
is in mute condition. The mute condition is useful to
suppress plop noise at the output, caused by charging of
the input capacitor.

网友B:
仔细看datasheet就好了,示波器测试,直接测,不用问。我老师说过一句话,大概意思就是电子专业的东西就是要多尝试。反复问,不如做一遍,甚至是错一遍

网友C:
如果楼主有双通道示波器,两通道分别接该放大器的两个输出端,将会看到两个输出端信号幅度相同,相位相反。

网友C:
测试时,最好是接上负载,测试结果才符合实际工作情况。
不接扬声器,也要接入一支功率够大的电阻作为假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从失效率讲,电子器件失效率高的时候,是在初期和末期。生命期的长短与使用条件及环境有关。

一般的电子器件,很难达到或超过,绝大多数是在初中期。所以,即使是旧品,只要测试过关,放心使用。

这颗IC是BTL输出,将示波器接在哪个输出都可以看到波形。

Mode select pin
The device is in standby mode (with a very low current
consumption) if the voltage at the MODE
pin is >(VCC - 0.5 V), or if this pin is floating. At a MODE
voltage level of less than 0.5 V the amplifier is fully
operational.
In the range between 1.5 V and VCC - 1.5 V the amplifier
is in mute condition. The mute condition is useful to
suppress plop noise at the output, caused by charging of
the input capacitor.谢谢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datasheet就好了,示波器测试,直接测,不用问。我老师说过一句话,大概意思就是电子专业的东西就是要多尝试。反复问,不如做一遍,甚至是错一遍

谢谢!英语 不太好,看得比较吃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楼主有双通道示波器,两通道分别接该放大器的两个输出端,将会看到两个输出端信号幅度相同,相位相反。
是的,谢谢!!明天就验证下!@!结果会及时更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测试时,最好是接上负载,测试结果才符合实际工作情况。
不接扬声器,也要接入一支功率够大的电阻作为假负载。

  假负载要多少好呢?今天刚在市场里与老板吹了半天的牛皮,他决定送一个8欧的喇叭给我!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假负载要多少好呢?今天刚在市场里与老板吹了半天的牛皮,他决定送一个8欧的喇叭给我!哈哈哈~~
当然假负载与实际要使用的扬声器阻抗相同是最好的,不过稍大些也无妨。例如已决定用8欧扬声器,假负载用15欧也关系不大。
老板送你一支8欧喇叭?都是8欧,3寸喇叭和15寸喇叭的价格可达百倍甚至更多;都是同样口径,高档喇叭和廉价喇叭也可能差百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然假负载与实际要使用的扬声器阻抗相同是最好的,不过稍大些也无妨。例如已决定用8欧扬声器,假负载用15欧也关系不大。
老板送你一支8欧喇叭?都是8欧,3寸喇叭和15寸喇叭的价格可达百倍甚至更多;都是同样口径,高档喇叭和廉价喇叭也可能差百倍。

             .当然是普通小喇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楼主有双通道示波器,两通道分别接该放大器的两个输出端,将会看到两个输出端信号幅度相同,相位相反。

1.装上26欧 4分之一瓦的电阻后,使用5VPP 1KHZ sine 信号输入 VCC= 5V 检测VOUT+ VOUT-是两个相反方形的波形。
这结果是对吗?第一个图

2.装上8欧 小喇叭后后,使用5VPP 1KHZ sine 信号输入 VCC= 5V 检测VOUT+ VOUT-是两个相反方形的波形。
这结果是对吗?第2个图

第一个图

第一个图

第二个图

第二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1.装上26欧 4分之一瓦的电阻后,使用5VPP 1KHZ sine 信号输入 VCC= 5V 检测VOUT+ VOUT-是两个相反方形的波形。
这结果是对吗?第一个图

2.装上8欧 小喇叭后后,使用5VPP 1KHZ sine 信号输入 VCC= 5V 检测VOUT+ VOUT-是两个相反方形的波形。
这结果是对吗?第2个图
你的放大器严重过载,正弦波的“圆顶”部分被截去,成了近似梯形波。
不过,你的功率芯片确定是好的,毫无疑问。
把输入信号减小一些,例如减到1V峰峰值甚至更低,即可看到比较好的正弦波形。

网友C:
既然已经接上扬声器,听不出声音的失真?
可能是没有经验。
把输入信号幅度从小逐渐变大,同时从示波器上看波形,应该可以听出切峰和不切峰的差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已经接上扬声器,听不出声音的失真?
可能是没有经验。
把输入信号幅度从小逐渐变大,同时从示波器上看波形,应该可以听出切峰和不切峰的差异。接上扬声器会有响嘹的声音出来~我尝试把VPP变成1V后果然是两个相反正弦波,两个峰峰值4.9V,接近5V这样。
VPP为2V,都会有波形失真(削点波形像梯形波)
老师这样芯片是好的吧?

网友C:
我在13楼已经说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13楼已经说过了。

xiexie@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