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编程方面的问题

楼主:
Error (12014): Net "spi_wr_rdy1", which fans out to "spi_wr_rdy", cannot be assigned more than one value
        Error (12015): Net is fed by "wr_s1:wr1|spi_wr_rdy"
        Error (12015): Net is fed by "spi_wr_rdy1"
这是什么意思??求助

网友:
你赋值的位置如果有运算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多加一对(),凭你上面的提示只能给出这个意见了

网友:
最好把这个信号怎么赋值的贴出来

可能在两个always里面赋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