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 Nucleo 】RTC为什么读不出时间?

楼主:
      参照例程对RTC做些修改,在仿真时RTC已经运行。

DEBUG时在运行后点停止,也发现RSF置位。此时再点 ” 运行 “ ,时钟会读出,但只读出这一次,以后再读RTC -> TR,就和前次的值一样

网友:
找了半天问题也不知道在哪儿。

后来不用仿真器启动时就可以读出时间值了。

奇怪!

网友:
我也有过这种情况,有时候仿真会出现不稳定的情况,最好不要直接停在中断里读,最好是把值直接通过中口或屏显示出来,这样好些。

网友A:
那就把程序修改了那么拉出来看看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把程序修改了那么拉出来看看咯!

改动不大的。加色的字是有改动的部分
void RTC_Config(void)
{
        RTC_InitTypeDef RTC_InitStructure;
        RTC_TimeTypeDef RTC_TimeStructure;
        RTC_AlarmTypeDef  RTC_AlarmStructure;

        if (RTC_ReadBackupRegister(RTC_BKP_DR0) != BKP_VALUE)        //         RTC->BKP0R == 32F0?
        //if ( RTC->BKP0R != BKP_VALUE )
        {
                /*************************RTC configuration ***************************/
                /* Allow access to RTC */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PWR->CR |= PWR_CR_DBP;                                // 0x0100

                /* Enable the LSE OSC */
                RCC_LSEConfig(RCC_LSE_ON);         //        原程序使用LSI

                /* Wait till LSE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
                {
                }

                /* Select the RTC Clock Source */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E);
                //RCC->BDCR |= RCC_RTCCLKSource_LSE;

                //SynchPrediv = 0x18F;
                //AsynchPrediv = 0x63;

                /* Enable the RTC Clock */
                RCC_RTCCLKCmd(ENABLE);
                //RCC->BDCR |= RCC_BDCR_RTCEN;

                /* Wait for RTC APB registers synchronisation */
                RTC_WaitForSynchro();
                /***********************************************************************/

                /* Configure the RTC data register and RTC prescaler */
                RTC_InitStructure.RTC_AsynchPrediv = 0x7F;//AsynchPrediv;
                RTC_InitStructure.RTC_SynchPrediv = 0xFF;//SynchPrediv;
                RTC_InitStructure.RTC_HourFormat = RTC_HourFormat_24;

                /* Check on RTC init */
                if (RTC_Init(&RTC_InitStructure) == ERROR)
                {
                        DisplayString(20,100,"***** RTC Prescaler failed ",0xf800);    //      原程序用的是串口,这里直接在LCD上显示
                }

                /* Configure the time register */
                RTC_TimeRegulate();                        // 这个是输入时间的,改动很大,但并不是设置控制寄存器的
        }
        else
        {
                /* Check if the Power On Reset flag is set */
                if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ORRST) != RESET)
                {
                        DisplayString(20,100,"Power On Reset occurred....", 0xf800);
                }
                /* Check if the Pin Reset flag is set */
                else if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INRST) != RESET)
                {
                        DisplayString(20,100,"External Reset occurred....",0xf800);
                }

                DisplayString(20,120,"No need to configure RTC....",0xf800);

                /* Enable the PWR clock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ENABLE); // 已经打开了。

            /* Allow access to RTC */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 Wait for RTC APB registers synchronisation */
                RTC_WaitForSynchro();

                /* Clear the RTC Alarm Flag */
                RTC_ClearFlag(RTC_FLAG_ALRAF);

            /* Display the RTC Time and Alarm */
            //RTC_TimeShow();
                RTC_GetTime(RTC_Format_BCD, &RTC_TimeStructure);
            //RTC_AlarmShow();
                RTC_GetAlarm(RTC_Format_BCD, RTC_Alarm_A, &RTC_AlarmStructure);
        }

}

网友:
直接跑例子试试。只把它改成外部晶体,或者用CUBE生成代码 NUCLEO的外部时钟好像是跑得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RTC_TimeShow不去掉试试。NUCLEO的外部时钟好像是跑得起来。

那个是显示时间的。放在其它地方。
现在我纳闷的是,把仿真器拨掉重新启动就可以正常显示时间了。只是在仿真调试时出现读不出时间现象。

网友B:
仿真调试好像时钟是有影响,有时候跑得是内部的时钟还是怎么回事。32.768K不记得是不是 受影响。以前跑051的时候也是折腾过。晶体要选MC306 然后边上是6.8PF的电容。

网友:
搞好后还是稳定的。以前做过几台样机跑过几个月都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仿真调试好像时钟是有影响,有时候跑得是内部的时钟还是怎么回事。32.768K不记得是不是 受影响。以前跑051的时候也是折腾过。晶体要选MC306 然后边上是6.8PF的电容。

现在不是内部外部的问题,在DEBUG时,可以看到时间寄存器的数据,但显示出来的却不是,而是0。
象外部晶体振荡器的振荡与否,在电路设计上,只要看看手册,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网上曾有过说STM32的振荡器怎么怎么不好,我觉得这些人应该被打PP。

网友:
围观一下,自带的RTC,慎用

网友: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1&extra=#pid1801282 我今天晚上用CUBE试了一下。OK。 楼主可以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