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哪位大神能给个12864和51单片机的连接图

楼主:
protrl 99se能打开的
老师让用99se做的

网友:
谁能帮帮我

网友:
自己画一个就是了,原理图就是两个框加管脚。封装就选dip40和两排排针就是了

网友A:
12864的管脚分布不一定都一样的
要注意哦

网友B:
楼主先把12864的数据口接上,一般标志为D0-D7,把这八个脚跟51的一个I/O一一对应接好,比如P2.0接D0,P2.1接D1...P2.7接D7。然后是12864的 读/写(R/W)、数据/命令(R/S)、使能(E)、并/串(PSB)、复位(REST)脚分别跟51的引脚接上,然后接电源

网友B:
如果接P0口的话注意有的单片机要接上拉电阻,还有楼主用的12864是串口屏还是并口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接P0口的话注意有的单片机要接上拉电阻,还有楼主用的12864是串口屏还是并口屏
串行,io口有限,连线也简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864的管脚分布不一定都一样的
要注意哦
求资料

网友A:
看你自己能买到哪款LCD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自己能买到哪款LCD啊

做设计,画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接P0口的话注意有的单片机要接上拉电阻,还有楼主用的12864是串口屏还是并口屏
不对,是并口的,如果p0口8255扩展io,需不需要上拉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先把12864的数据口接上,一般标志为D0-D7,把这八个脚跟51的一个I/O一一对应接好,比如P2.0接D0,P2.1接D1...P2.7接D7。然后是12864的 读/写(R/W)、数据/命令(R/S)、使能(E)、并/串(PSB)、复位(REST)脚分别跟51的引脚接上,然后接电源

要用8255,怎么连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要用8255,怎么连

外扩I/O没整过,不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扩I/O没整过,不好说

P1口能不能做输出,能不能帮我看看有神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