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llegro画丝印层和装配层的问题

楼主:
各位大神,我现在在学习用allegro画封装,其中丝印层和装配层不是很清楚,不知道他们分别什么作用?如何确定尺寸、形状等?

网友:
丝印层和装配层,画电路做板子这些必须清清楚楚
丝印层Silkscreen lay:零件的外形平面图,丝印层是指代表器件外廓的图形符号。通俗说丝印层是给人看的,实际就是装配器件的图纸和调试板子的标示等

装配层Assembly lay:物理外形图形PLACE BOUND TOP /BOTTOM

网友:
丝印层比较好理解,但是装配层实际看不到吧?画他们时外形尺寸怎么确定?

网友:
楼上的解答很到位了。丝印就是你板子拿到手上能看到的那些白色的封装轮廓,图形,字这些。装配层常用来指示元件内部的布局区域,画封装时用到。

网友:
丝印层比较好理解,就是一些原器件名的标注和外形的标注
assembly layer 怎么在我印象里allegro是不需要自己画的 你放置好pad pin什么都放好了 自动会生成assembly
两个器件assembly 安全距离小于你设置的约束 报错
PS:好久没画图了 但是应该不会记错 以前公司就用allegro 主要负责lay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