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SAM4E Xplained Pro之库和寄存器操作PIO

楼主:
   今天我来分享下SAM4EPIO模块。这次我使用的编译环境是IAR,自己从AS 6.2的一个例程移植到IAR里,这是个带库的模板,里面有几个外设的驱动文件。还有这个模板方便在网上分享我自己写的源代码,这也是我自己建一个模板的初衷,因为官方的例程包很大,这是因为官方例程包里有针对多个芯片的例程,所以单个芯片的工程很难分离。所以我自己花了点时间自己建了一个带库的模板,这样大家就可以使用库或者寄存器的写法。
通常我们学习每种MCU时,基本上都会学他的的GPIO功能。这里我要引用一下别人的的总结了:SAM4E芯片的GPIO都由并行输入、输出控制器(PIOParallel Input/Output Controller)来管理(在数据手册第31章(558页)有对PIO介绍)。所有的IO口都有好多种不同的输入输出模式,比如:上拉、下拉、施密特触发器输入、多驱动(开漏)、滤波、去抖动、输入改变中断。SAM4E具有PIOAPIOBPIOCPIODPIOE三个PIO控制器。
下面就是PIO的框图:
还有PIO涉及的寄存器:
可以看出,PIO的寄存器很多,这也就验证了PIO强大的一个体现的很好证明。
用到了以下这两个函数:
pio_configure_pin(PIO_PD22_IDX,PIO_OUTPUT_1| PIO_DEFAULT);
pio_toggle_pin(PIO_PD22_IDX);
pio_configure_pin函数是设置管脚的类型以及状态。
例如pio_configure_pin(PIO_PD22_IDX,PIO_OUTPUT_1 | PIO_DEFAULT);  就是把PIOD22设置成输出,无上下拉。
pio_toggle_pin函数是翻转管脚电平的函数;
例如pio_toggle_pin(PIO_PD22_IDX);就是每执行pio_toggle_pin(PIO_PD22_IDX)这个函数就会把PIOD22脚的电平翻转;
现在我就来用库函数来点亮板子上的LED
我们的步骤是:
1)初始化时钟
2)使能PIO外设的时钟
3)设置PIO外设脚的类型
4)输出电平控制LED的亮灭。

下面的代码如下:
int main(void)
{
            sysclk_init();                                                          //初始化时钟
        arch_ioport_init();                                                     //使能PIO外设的时钟
        pio_configure_pin(PIO_PD22_IDX,PIO_OUTPUT_1 | PIO_DEFAULT);            //设置PIOD22脚位输出,无上下拉
        while(1)
        {
           pio_toggle_pin(PIO_PD22_IDX);                                       //翻转PIOD22脚的电平
        }
}

上面用了Atmel的库函数点亮了Atmel SAM4E Xplained Pro上的小黄灯,现在我用寄存器点亮套件上的小黄灯。
这次用到3个寄存器即可,分别是:PIO_ODER,PIO_PERPIO_CODE

如下图手册的截图中看就可以直观看到这3个寄存器的作用:
PIO_PERPIO使能寄存器,对它写0没有影响,写1就是使能PIO外设,这个是只写寄存器,如下截图的说明:
PIO_ODEPIO输出使能寄存器,对他写0没有影响,写1就是使能PIO输出,同样也是只写寄存器,如手册的截图:
最后一个PIO_CODE是个清零输出数据寄存器,就是把PIO的输出为低电平,对他写0没有影响,写1就是使PIO输出低电平,同样也是只写寄存器,如手册的截图:
还有套件的LED0是接的是PIOD22脚,如原理图的截图:
所以PIOD22输出低电平即可使LED0亮了。

以下就是我写的代码:
int main(void)
{

            sysclk_init();                                                          //初始化时钟

        REG_PIOD_PER |= (1<<22);
        REG_PIOD_OER |= (1<<22);

        while(1)
        {

                  REG_PIOD_CODR =1 << 22;
        }
}

小黄灯再次亮了起来
附上源代码:

网友:
这板子不错
是M4么,上面是ddr1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不错
是M4么,上面是ddr1吗
是M4的,这是板子上的一些器件:
32.768kHz 石英晶体振荡器
12MHz石英晶体振荡器
10/100 Mbps( IEEE 802.3) 自适应以太网接口
CAN 2.0
1MB Flash
2 512K (8-bit) SRAMs
2 Gb (8-bit) NAND Flash
3 个Xplained Pro 扩展接头
Xplained Pro LCD 扩展接头

网友:
谢谢支持,这个板子6层的,好高大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M4的,这是板子上的一些器件:32.768kHz 石英晶体振荡器12MHz石英晶体振荡器10/100 Mbps( IEEE 802.3) 自适应以太网接口CAN 2.01MB Flash2个 512K (8-bit) SRAMs2 Gb (8-bit) NAND Flash3 个Xplained Pro 扩展接头Xplained Pro LCD 扩展接头

不错啊,可惜是sram,要是dram就太好了那个芯片好像还是bga的啊,原厂就是随意 不差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可惜是sram,要是dram就太好了那个芯片好像还是bga的啊,原厂就是随意 不差钱啊

就是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