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tmel R21开发心得】+ AtmelStudio应用笔记——(2)启动SAM R21第一个工程

楼主:
AtmelStudio应用笔记——(2)启动SAM R21第一个工程
文档编号
AN-0202-A0
关键字
AtmelStudio, SAM R21 Xplained Pro, EDBG
摘要
本文档记录了使用AtmelStudio,自行添加定制第一个工程,从创建工程、设置、编译、下载调试、单步执行、断点、寄存器/内存查看等进行描述。
Mars4zhu

目  录

插图索引

表格索引
错误!未找到目录项。

1 AtmelStudio创建新工程
打开Atmel Studio,进入start page。之后插上SAM R21 Xplained Pro Kit后,即可自动识别并打开对应的开发板说明页面。如下图:
图 11  AtmelStudio自动识别Xplained Pro Kit
创建新项目,在Studio中点击菜单栏File-->New-->Project
图 12  AtmelStudio创建新项目
选定项目名称”Name”,项目文件目录“Location”、方案类型为“Create new solution”、方案名称“solution name”之后,点击“OK”;
图 13  AtmelStudio新项目的目标MCU选择
选择项目采用的Device,可以在“Device Family”下拉框中选择“SAM R 32-bit”,快速定位R21系列的6种不同配置的MCU。选择R21 Xplained Pro板子上的“ATSAMR21G18A”芯片。点击“OK”。自动生成项目文件与启动代码、空的main函数文件。
图 14  AtmelStudio新项目自动生成的项目文件
2 AtmelStudio设置项目
AtmelStudio提供了项目的设置,在项目名称上右键选择“propertie”即可进入设置界面。
图 21  设置编译器选项
图 22  设置调试工具接口、SWD速度、擦除编程选项

3 AtmelStudio下载调试程序
点击“Debug”之后,自动编译项目,下载程序并进入调试界面。可进行调试各种调试功能。
图 31  AtmelStudio新调试界面的寄存器、内存查看
图 32  AtmelStudio调试的汇编代码查看

版本历史(Revision History
版本号
发布时间
内容
A0
初次发布。

网友:
很正规的文档方式。

选择项目采用的Device,可以在“Device Family”下拉框中选择“SAM R 32-bit”,快速定位R21系列的6种不同配置的MCU。选择R21 Xplained Pro板子上的“ATSAMR21G18A”芯片。

在右上角的search中输入型号中的几个字母过滤一下,这样速度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