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uc7026学习-工程建立以及硬件调试

楼主:
                                                                             ADuc7026学习-工程建立以及硬件调试

                首先说下创建一个新的工程.

                新建一个新的工程步骤就不详细讲了,我的开发环境是MDK474+keil4,新建工程的时候选择ADI公司的芯片ADuc7026,

接着点击“OK”会弹出一个小窗口,询问是否使用添加启动文件,选择是就可以了,

这样一个新的工程就建好了,接下来进行一些设置,点击这个图标 在弹出的的一下窗口进行设置

首先在 OutPut选项卡中把 Create_HEX_File 选项勾上,不然将不生成 .hex 文件

接着选择DeBug选项卡进行如下设置

然后点击Settings按钮会弹出一个小窗口,进行如下设置

接着到 Utilities 选项卡,先把Use DeBug Driver 勾掉,然后选择调试器,这里我选的是J-Link。

以上设置好之后,点击 Settings 按钮,在弹出的小窗口中进行如下设置

点击“OK”一路返回。新建工程的工作到这就结束了

ADuc7026学习-I/O :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4088&page=1&extra=#pid1801550

网友A:
接下来说说硬件调试的问题,由于板子是自己做的,做的不是很好。元件焊好之后初步测试是能下程序的,但下过几次之后就开始

出现各种问题,程序下不了了,keil提示 编程算法加载不成功、TDO一直为高以及其他的问题,但是你放一阵,隔会在下有时又可

以成功,很明显,这是硬件问题,一开始我以为是JTAG接口电路不对,我原来的电路是这样的

然后给 TDO加下拉,不行。网上百度,看别人加的是上拉,然后我又改成上拉,还是不行。折腾来折腾去,最后看到这货

好死不死 第四脚 是 AE 脚,他和第三脚接一起了,然后我知道问题在哪了,直接把这两货接到VCC,问题解决

网友B:
纯手工打造,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纯手工打造,很不错。

谢谢,手工的测试也累,问题多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下来说说硬件调试的问题,由于板子是自己做的,做的不是很好。元件焊好之后初步测试是能下程序的,但下过几次之后就开始

出现各种问题,程序下不了了,keil提示 编程算法加载不成功、TDO一直为高以及其他的问题,但是你放一阵,隔会在下有时又可

以成功,很明显,这是硬件问题,一开始我以为是JTAG接口电路不对,我原来的电路是这样的

然后给 TDO加下拉,不行。网上百度,看别人加的是上拉,然后我又改成上拉,还是不行。折腾来折腾去,最后看到这货

好死不死 第四脚 是 AE 脚,他和第三脚接一起了,然后我知道问题在哪了,直接把这两货接到VCC,问题解决

折腾!!!JTAG不能稳定下载程序估计不是 AE 脚的问题,程序启动的时候才考虑这个脚,我搞混了。应该是焊接的问题,感觉好多脚没焊上,重焊了一遍,现在JTAG能稳定的使用了,之前虽然程序下进去了,但感觉都没有运行,得不到相应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