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成功的试验及咨询点sensorTag问题

楼主:
不成功的试验,本来不准备折腾了,不过想知道自己的sensorTag有无问题,所以发帖问问,再者以前经常在论坛混,算是增加一丁点娱资吧

没有智能手机,自制了一个BLE主机端,
功能:
1,时钟,带定时闹钟,带农历
2,温湿度气压显示
3,电池电压指示
4,可编程为其它应用,便于开发

5,红外温度测量,带报警
6,水平尺
7,指南针

结果:
前4项完成,很准确
红外测量差20多度,红外芯片的本地温度显示正确,但是红外目标温度相差很大,使用BLE Device Monitor软件看也是如此。想询问一下大家的红外测量结果如何?特别是在低温环境时。
水平尺,会有几度的抖动。可能就是传过来的加速度计的数据本来就是抖动的缘故。例如我用BLE Device Monitor软件看x轴就在EF,F0,EE跳动。想咨询一下大家的是否也是否抖动在sensorTag静止不动的时候。
指南针,需要复杂的矫正步骤,即使8051内核也能算,也懒得弄了,复杂烦人呀,当初没看这方面的资料。再说需要利用到加速度计计算角度,而现在我的加速度计功能都弄不好。

难道我的sensorTag本来就有问题?想确定一下,如果能够确定硬件有问题,说不定花点时间检查一下说不定弄好。如果是sensorTag软件有瑕疵或者需要改动才能适合特定应用那也知道不是硬件问题而要研究相关软件呀

上电

时钟日历

没连接状态主菜单

连接状态主菜单

视频自己都没看,随便发发的。视频链接: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UMaF_tI4U7I/

网友:
补充:
我的sensorTag的电路板上印刷着硬件版本为1.3,软件版本是1.4。不过我后来把软件版本烧写成1.5版本了。不过我后来又重新烧写回1.4版本,用BLE Device Monitor或者BTool看红外的数据还是同样问题。
关于红外测温问题,我在视频中说了,但是视频太庸长。就是我发觉环境温度升高的时候目标温度显示迅速向本地温度接近甚至超过,所以我有点怀疑当初拿到手通电的时候环境温度正好20度左右,当时测量的红外温度相差不是那么大,所以没注意是否有问题。现在冬天环境温度低,显示结果就不一样了。不知道有sensorTag的网友是否有误差太大的这种情况?是否能确定其他人没有这样现象而可以怀疑我的sensorTag硬件出了问题呢?我的sensorTag可是从TI Store买的呀,虽然优惠。

网友:
厉害,厉害

SensorTag的加速度精度非常低,1个LSB对应多少度你肯定能算出来,抖是正常的。我的也抖动。
红外测温,可能是原理不一样,不准也正常,因为你不能保证射到小窗口里的光线都是你想要的。不准正常,我的也不准,不但是SensorTag,TMP006的评估板也一样“不准”。
我的SensorTag也刷过新版本,现在的问题是气压不好用,ANDROID,PAD里的程序都读不出来。现在连CCDEBUGGER也没有,就只能将就用了。

网友:
欢迎楼主回归。。。

网友:
蛮有意思的东东
去打印个3d外壳啊

网友:
楼主失踪多日,终于又回来了!!

我和大家一样,很高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厉害

SensorTag的加速度精度非常低,1个LSB对应多少度你肯定能算出来,抖是正常的。我的也抖动。
红外测温,可能是原理不一样,不准也正常,因为你不能保证射到小窗口里的光线都是你想要的。不准正常,我的也不准,不但是SensorTag,TMP006的评估板也一样“不准”。
我的SensorTag也刷过新版本,现在的问题是气压不好用,ANDROID,PAD里的程序都读不出来。现在连CCDEBUGGER也没有,就只能将就用了。

1个LSB对应多少度我还真没算过,有点懒。不过我的显示抖动有好几度呀,好象超过5度,这样有什么实用性呀。官网wiki网页中还有可以用作水平尺的图片呢。当然也可能我软件还是有没注意的地方。例如今天录视频后我跳动检查一下(例如声音是否太小)正好到红外报警那一段,打开报警功能时确实当时停止了连续测量开始了定时一分钟间隔测量,但是到了第一个一分钟(实际可能不到1分钟,这个第一次时间间隔有点随机,和操作的时刻有关)打开一次红外测量后忘了关闭,导致有连续测量了。虽然发现了,我也懒得改一下重录,虽然只是几句代码的事情。这个也是会红外测量误差太大,所以这一块不再关心的缘故。当然其它地方也可能因为逻辑关系脑袋错乱导致有可能有问题,东西一多,不当回事认真统筹计划考虑检查就容易出问题,例如尤其要小心例如HCI buffer,要确定关断以避免功耗之类问题。

红外测温,我的差的不是一般的大呀,对着好多材质颜色的东西测量都是差别太大了。而且似乎跳动也大。虽然sensorTag中使用电池的时候电压是2.1V稍稍小于2.2V,但是我也是拿掉电池外接过调试器3.3V工作过也是这样误差呀。

我在3楼补充了使用BLE device monitor软件监测的图片,gif动画的,您能不能看看?

气压我的倒是应该算慢准的,这是我楼顶显示时上午11点左右对应的今天的中央气象局的我本地的数据:

不知道您的是什么原因?不会是没有读校准数据吧?您是硬件连接还是无线蓝牙读取的?手机官方软件蓝牙读取也不对?那怎么这么容易坏呀?不清洁了?以前肯定是好的么?是买来就有问题还是后来使用后有问题?我的红外传感器或者sensorTag可能是后来坏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蛮有意思的东东
去打印个3d外壳啊

意思是说太丑?
没办法,我的电路板还是单层板,器件还是分立器件,蓝牙和显示模块都是带插座的以利于拆卸。尽管就是这样也可以大大缩小。不想重画板子。

不想买什么亚克立,也慢贵的好象。
在人家扔掉的小球赌博机上拆来的塑料板做的

网友C:
有谁能用BLE Device Monitor软件帮看看呀,是否也如我在3楼的图片一样?最好环境温度低一点。

难道我的sensorTag硬件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意思是说太丑?
没办法,我的电路板还是单层板,器件还是分立器件,蓝牙和显示模块都是带插座的以利于拆卸。尽管就是这样也可以大大缩小。不想重画板子。

不想买什么亚克立,也慢贵的好象。
在人家扔掉的小球赌博机上拆来的塑料板做的

  挺好,用sw画个壳,才配得起这个制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谁能用BLE Device Monitor软件帮看看呀,是否也如我在3楼的图片一样?最好环境温度低一点。

难道我的sensorTag硬件有问题?

刚看过,我的加速度抖动为±0.1G。
IR的数据没法参考,和环境光线有关系,我把它扣到桌面,Ambient Temperature是24.1,IR Temperature是20±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看过,我的加速度抖动为±0.1G。
IR的数据没法参考,和环境光线有关系,我把它扣到桌面,Ambient Temperature是24.1,IR Temperature是20±2。

谢谢回复
我没法弄到20多度的环境
看样子还是可能传感器有问题?

不知道您在哪里,不知道能不能方便放到窗外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回复
我没法弄到20多度的环境
看样子还是可能传感器有问题?

不知道您在哪里,不知道能不能方便放到窗外测试一下?

刚刚放室外冻了一会儿,Ambient Temperature降到10度,IR Temperature是-12~+20变化,后来把窗口扣到窗框上IR Temperature基本在-6左右,偶尔有10度左右的时候。
现在实际的室外温度-10度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刚放室外冻了一会儿,Ambient Temperature降到10度,IR Temperature是-12~+20变化,后来把窗口扣到窗框上IR Temperature基本在-6左右,偶尔有10度左右的时候。
现在实际的室外温度-10度左右。

晕死,越来越担心我的那个硬件有问题了?
请问您使用手机看的?不知道使用BLE device Monitor软件看不知道怎样?

网友:
加速度传感器的数据,加滤波就好很多了。
IR温度数据,没试过低温的,我那时候测是常温,温差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看过,我的加速度抖动为±0.1G。
IR的数据没法参考,和环境光线有关系,我把它扣到桌面,Ambient Temperature是24.1,IR Temperature是20±2。

我的计算 抖动比你大是不是可能是 因为 我使用了2G测量范围而您使用的是8G?您还记得您使用的是哪一档?

网友A:
我使用IPAD版的SensorTag软件,不确定软件默认的测量范围是多少,也没手动设置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使用IPAD版的SensorTag软件,不确定软件默认的测量范围是多少,也没手动设置过。

你不是做水平尺的时候使用过sensorTag么?那个软件不是自己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不是做水平尺的时候使用过sensorTag么?那个软件不是自己写的?

水平尺软件是自己写的,开始用的SensorTag后来自己做的,使用Freescale的六轴传感器,分辨率要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