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 Nucleo 】优化 ---- 要慎用!

楼主:
编的程序,在不优化时运行很正常,优化一下就不正常了。

可能大家都有体会吧。

好则我对特别关注的函数都要看看它编译后所产生的汇编代码。所以很快发现了问题所在。

下面举例看看编译器是怎么优化的:(IAR编译器

在编译器的优化选项中,只选择 “ LOOP UNROLLING ”, 这样对某些循环作优化,
函数原型:
inline void Delay(unsigned int DelayCnt)
{
        while ( DelayCnt-- );
}

优化后的结果:
Delay:
        BX       LR               ;; return

由此可见,这个延时函数并没有起到延时的作用,

对于程序的优化问题,编译也是有控制命令的。使用控制命令可以对某一个函数作控制。而设置选项中,设置的结果会对全局起作用。

控制命令:
#pragma optimize=[goal][level][no_optimization...]Parameters

goal :它可以选择size ----  对代码大小作优化,可以选择以下参数:
balanced: 优化时在速度和代码大小作平衡
speed: 速度第一
no_size_constraints,:优化速度,放宽对代码大小的约束
level :S指定优化级别,可选择以下参数:

none:不优化:
low:……
medium:……
high:……
no_optimization :禁止一个或多个优化选项,可以选择以下参数:
no_code_motion:……
no_cse,:……
no_inline:……
no_tbaa:……
no_unroll:……
no_vectorize:……
no_scheduling:……

vectorize:……

网友:
#pragma optimize命令只对紧跟在它后面的一个函数起作用,用于 “ 降低 ” 编译设定的优化等级

参数size、 balanced、speed、以及no_size_constraints 只有在最高优化级别时有效。并且不能同时优化速度和代码大小

再者,使用此命令后,会影响其它预处理命令的作用,如宏的正常展开

----------用些命令时,如果命令的优化等级高于编译设定的优化等级,命令将无效

网友A:
应该不属于“ LOOP UNROLLING ” 控制的优化,这函数对外界没影响,外界也不会影响函数,cc会认为这个函数没用而整体消除掉,DelayCnt 声明加个 volatile 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属于“ LOOP UNROLLING ” 控制的优化,这函数对外界没影响,外界也不会影响函数,cc会认为这个函数没用而整体消除掉,DelayCnt 声明加个 volatile 就好了。

嗯,好象不属于LOOP UNROLL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