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串口自收发,产生中断时TI是先于RI置位吗?为什么?

楼主:
在PROTEUS里直接连接RXD和TXD引脚,与keil联调在方式1下仿真观察到的结果是TXD引脚发出8位数据到自身的RXD上后,TI比RI早约0.06ms置位,使单片机进入串口中断;
但看教材所述串口工作过程:TI是数据发送完毕时,RI是数据接收完时置位的。按这个说法这种引脚直连的自身发收过程应该是二者同时置位(进入串口中断)啊?懂的老鸟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先后顺序不清楚,但是应该不用纠结这个吧

网友:
你这种直接连接RXD和TXD的做法还真是没做过,最多做过同个单片机RXD0接TXD1,TXD0接RXD1
数据传输的时候肯定先发送才能接收啊,所以发送中断先触发也正常啊

网友:
串口通信是一次发一位数据,而中断的响应并不是立即响应,是有一个时钟周期的。所以当数据发出后,虽然RXD收到数据,但还有一个响应时间。

网友:
当然应该是TI先置位。TI置位的条件是停止位的产生,而RI置位的条件则是停止位有效的产生,二者有个时间差。

网友:
串口的接收和发送用的虽然是同一个寄存器,但是接收和发送是两块完全不同的逻辑电路,两部分是独立工作的不然就不能算双工了.

网友:
Proteus做定时延时实验是不精确的。但肯定TI先RI后。因为TI是发送完置位,RI是接收到置位。延时时间还与波特率周期、以及所谓的16分频有关。

网友:
C:\RQ}2T%M%5BWA[{E4M_2L}Z4}9.jpg

网友:
图片上传了吗?

51的TI

51的TI

网友:
时序图TI

时序

时序

网友A:
发送时序图说明了最后一位数据移出后停止位还没移出时,TI就置位,虽然没有贴出接收时序图,显然接收时需要接收到有效的停止位RI才置位。

TI和RI置位时间应该是相差了一个停止位的时间。虽然在停止位的一半多一点(16分之9)就检测到了停止位。

网友:
懂了,单片机自发自收的话应该是先产生TI置位,再产生RI置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送时序图说明了最后一位数据移出后停止位还没移出时,TI就置位,虽然没有贴出接收时序图,显然接收时需要 ...

才看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