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相放大器级联的问题(小信号放大)

楼主:
在小信号放大中(信号频率1KHz),输入信号的幅度为1uV,通过NE5532低噪放级联放大使得最终输出电压幅度达到1V左右设计的图纸如下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TempPic\W]PQ)RVM%3[%@MUM8C59])G.tmp

其中Amp1_IN是输入,Signal_Channel_3是最终输出。在调试过程中发现运放有很高的直流偏置电压,Signal_Channel_3出无信号输出?请问是什么问题。是不是可以采用下面的电路结构进行级联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TempPic\YGM]FV(2XYR$9I4$~{V`X@2.tmp

谢谢!

网友:
楼主用的电路不对,存在隔直电容时,要有电容的充放电回路,而楼主图中显然没有。如果输入信号是正压交流即叠加在一个直流电平上的交流信号,当然可以直接耦合。

网友:
楼主的图中,在正输入端对地加个电阻就可以了。电容耦合是正确的,象第二张图就不容易调好,因为前级的直流输出对下一级的工作点的影响相当大。

网友:
第一级对地加个电阻看看,第二、三极就不用加了,运放的输出阻抗低,不用加;

网友:
楼主,1uV信号吗,5532不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