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定时器的配置 CpuTimer0Regs.TCR.all = 0x4001; 是什么意思??

楼主:
请问为什么要在开启定时器的时候使用这样一条语句呢?(我用的是28335的芯片)
CpuTimer0Regs.TCR.all = 0x4001; // Use write-only instruction to set TSS bit = 0程序在下面:
================================================================// Configure CPU-Timer 0, 1, and 2 to interrupt every second:
// 100MHz CPU Freq, 1 second Period (in uSeconds)

   ConfigCpuTimer(&CpuTimer0, 100, 1000000);
   ConfigCpuTimer(&CpuTimer1, 100, 1000000);
   ConfigCpuTimer(&CpuTimer2, 100, 1000000);
#endif
// To ensure precise timing, use write-only instructions to write to the entire register. Therefore, if any
// of the configuration bits are changed in ConfigCpuTimer and InitCpuTimers (in DSP2833x_CpuTimers.h), the
// below settings must also be updated.

   CpuTimer0Regs.TCR.all = 0x4001; // Use write-only instruction to set TSS bit = 0
   CpuTimer1Regs.TCR.all = 0x4001; // Use write-only instruction to set TSS bit = 0
   CpuTimer2Regs.TCR.all = 0x4001; // Use write-only instruction to set TSS bit = 0

程序中先前已经对TCR寄存器进行了配置
void ConfigCpuTimer(struct CPUTIMER_VARS *Timer, float Freq, float Period)
{
    Uint32  temp;

    // 初始化定时器周期:
    Timer->CPUFreqInMHz = Freq;                        // 配置频率值
    Timer->PeriodInUSec = Period;                // 配置定时周期值
    temp = (long) (Freq * Period);                // 周期*频率=定时器计数值
    Timer->RegsAddr->PRD.all = temp;        // 定时器计数值配置到定时器周期寄存器中

    // 初始化定时器预定标计数器,即定时器周期为SYSCLKOUT同步:
    Timer->RegsAddr->TPR.all  = 0;
    Timer->RegsAddr->TPRH.all  = 0;

    // 配置定时器的控制寄存器:
    Timer->RegsAddr->TCR.bit.TSS = 1;      // 1:停止, 0:启动/继续
    Timer->RegsAddr->TCR.bit.TRB = 1;      // 1:将周期寄存器PRD中的值重新装入计数器寄存器TIM中
    Timer->RegsAddr->TCR.bit.SOFT = 1;           // FREE=1 SOFT=1 (自由运行模式)
    Timer->RegsAddr->TCR.bit.FREE = 1;     // 定时器自由运行状态,在仿真条件下不会因为断点而停止
    Timer->RegsAddr->TCR.bit.TIE = 1;      // 使能定时器中断  0:禁止 1:使能

    // 清空中断次数计数器:
    Timer->InterruptCount = 0;
}

那么问题来了,请问为什么还要在开启定时器的时候使用
CpuTimer0Regs.TCR.all = 0x4001; // Use write-only instruction to set TSS bit = 0
这样一条语句呢?虽然这条语句确实能够将定时器启动,但是它会影响到
FREE=1 SOFT=1 (自由运行模式)这个状态
还有就是0x4001中的最低位为什么是1呢?手册中0~3位是保留的啊?
不太明白0x4001的原因,还请各位大大指教指教,谢谢大家!

网友A:
各位大大,请指点一下啊,帖子要沉了.......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器件呢?
刚帮你找人问了问,大家说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没法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器件呢?
刚帮你找人问了问,大家说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没法帮你解决问题!

抱歉啊,我没有说清楚,我用的是28335的芯片.谢谢大大的支持啊.

网友:
4001中4是tie位,代表中断使能,可以进入timer中断。再有tss写为0,开启定时器。那个1毫无意义,你写4000一样的。
pad回复不方便,楼主先看看,有问题继续。

网友:
谢谢版主的大力支持,谢谢 nemo1991  的解答,我想应该是这样的,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来坛子里找,果然找到了,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位大大,请指点一下啊,帖子要沉了.......

楼主你好,我有个更棘手的问题,请问你查定时器寄存器看的是哪一位代表什么功能的文档是什么文档,我找不到这个详细的文档,配置都不知道怎么配了

网友:
寄存器配置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