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做ad7280a的锂电管理,spi不通

楼主:
我是根据从机时序图模拟的,现在一直通不上,示波器的测得波形很乱

网友:
把程序贴出来

网友:
unsigned long spi(unsigned long Data_sen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long Data_receive,j;
        j=Data_send;
        Data_receive=0;
  SCLK=0;MOSI=0;CS=0;//MOSI对应单片机的输出 7280a输入 ,MISO相反
  for(i=0;i<32;i++)
  {
     if (MISO)
           {
                   Data_receive=Data_receive|0x00000001;
           }
           _nop_();
           Data_receive=Data_receive<<1;
           SCLK=1;
           _nop_();
           if (j&0x80000000)
           {MOSI=1;}
           else
                         MOSI=0;
          _nop_();
          j=j<<1;
          SCLK=0;
   }
   CS=1;
   delay1us(3);//
   return Data_receive;
}
这个收到的数据很乱的,不知道这个时序写的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unsigned long spi(unsigned long Data_sen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long Data_receive,j;
        j=Data_send;
        Data_receive=0;
  SCLK=0;MOSI=0;CS=0;
  for(i=0;i<32;i++)
  {
     if (MISO)
           {
                   Data_receive=Data_receive|0x00000001;
           }
           _nop_();
           Data_receive=Data_receive<<1;
           SCLK=1;
           _nop_();
           if (j&0x80000000)
           {MOSI=1;}
           else
                         MOSI=0;
          _nop_();
          j=j<<1;
          SCLK=0;
   }
   CS=1;
   delay1us(3);//
   return Data_receive;
}
这个程序的时序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unsigned long spi(unsigned long Data_sen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long Data_receive,j;
        j=Data_send;
        Data_receive=0;
  SCLK=0;MOSI=0;CS=0;
  for(i=0;i
你按着时序图重新写吧,下降沿发送,接收数据。这点你程序就有问题了。

unsigned long spi(unsigned long Data_sen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long Data_receive,j;
  j=Data_send;
  Data_receive=0;
  SCLK=0;
  MOSI=0;
  CS=0;//MOSI对应单片机的输出 7280a输入 ,MISO相反
  for(i=0;i<32;i++)
  {

           Data_receive=Data_receive<<1;
           SCLK=1;
           _nop_();

          _nop_();
          j=j<<1;
          SCLK=0;
          _nop_();
          if (j&0x80000000)
               MOSI=1;
           else
               MOSI=0;
          if (MISO)
              Data_receive=Data_receive|0x00000001;

   }
   CS=1;
   delay1us(3);//
   return Data_receive;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按着时序图重新写吧,下降沿发送,接收数据。这点你程序就有问题了。

unsigned long spi(unsigned long Data_sen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long Data_receive,j;
  j=Data_send;
  Data_receive=0;
  SCLK=0;
  MOSI=0;
  CS=0;//MOSI对应单片机的输出 7280a输入 ,MISO相反
  for(i=0;i

按照这个时序发的,spi(0x01C2B6E2)拆分后意思 向器件地址0  控制寄存器地址0x0E
  写入数据0x15  寻址所有器件 1;                                                                                                    spi(0x038716CA)拆分后意思 向器件地址0  读取寄存器地址0x1C
  写入控制寄存器地址0x0E  寻址所有器件 1;

看返回的数据 是不是0x01C2B6E2,结果0x17400086 ,这是哪的问题

网友C:
楼主不知道还在不在~~我也在研究BMS 能否交流下?

nmg

网友:
可以啊,184156387

网友:
用模拟SPI程序。

网友:
楼主,跟你遇到了一样的问题,你的程序改好了吗?

网友:
楼主,跟你在做一样的东西,spi的时序一直写不好,不知道你的调通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知道还在不在~~我也在研究BMS 能否交流下?

可以啊,184156387

帮楼主转接

网友:
弄出来了吗

网友: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
一般模拟SPI主要是时序问题,对照时序图,把每步高低电平的需要延时按照时序图加上,应该没什么问题。可以给MISO上加上上拉试试。在不行就加上逻辑分析仪,看时序吧

网友:
建议楼主把自己的SPI的波形贴出来。 这样对比很容易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