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4630充电疑惑

楼主:
请问,,有谁做过bq24630充电管理,,,急,,我现在遇到两个问题,,一直超找不到问题
问题一:当只接输入,不接电池和负载时,电池端有6V的电压,,一直不理解,6V电压怎么来的,,因为我改过VFB电阻,还是6V。当我接入的电池电压小于6V时,系统充电正常。但是当电池电压大于6V系统就不能正常充电。奇怪?
问题2:当我空载不接电池和负载时,此时充电状态STATE1为ON,显示正在充电,,但是我电池都没接啊,,那还会充电??

黄色为上管,绿色为下管,蓝色为空载输出电压,红色为电感前端电流

黄色为上管,绿色为下管,蓝色为空载输出电压,红色为电感前端电流

网友:
也许是正确的,和芯片的内部结构有关吧;
我乱猜的,不一定对;

网友:
空载的输出电压没有意义,而电池电压过高不能充电则是芯片的保护机制。至于显示问题,那是由芯片内电路设计决定的,有显示不代表必然“充电”。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
是这样的,开始我也没怎么太关注这个空载电压,但是发现这个电压决定着我能带多大电压的电池。举个例子:我的输出电压设置为三节电池10V,当我接入一个电池为7V的电池时,他也不充电,这和磷酸铁锂电池充电机理是不相符的,因为7v时已经没有什么电量。但是当我把电池继续放电到6V多,这是就能充电了。。

网友:
自己顶起。。。。有谁有bq24630的demo板,麻烦帮忙测一个波形,,输出不接电池和负载。波形是怎么样的。。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