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的ADC采集好久啊

楼主:
ADC采用epwm来控制ADC启动,系统频率为150MHz,period等于3750,采样点数为3000点,采样总时间应该为0.6ms,可是我单步运行采样的那段程序至少运行了2S,为什么呢?
时钟设置程序如下:
          EPwm1Regs.TBPRD            = Period;  //周期为2*period个TBCLK
           EPwm1Regs.TBCTL.bit.HSPCLKDIV = TB_DIV4;      //分频系数A:2*k
           EPwm1Regs.TBCTL.bit.CLKDIV    = TB_DIV1;      //分频系数B:2^k
           //TBCLK=SYSCLKOUT/(A*B)

网友A:
单步运行,时间是不准确的,你可以用CCS的profiler测量,或者用IO引脚引出信号示波器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步运行,时间是不准确的,你可以用CCS的profiler测量,或者用IO引脚引出信号示波器测量。

我用IO引脚来测程序运行时间,确实没有那么久,但是也和理论不一样,我的period设置为625时,程序运行时间为550ms,两通道理论ADC时间为200ms,也就是其它滤波计算程序时间为350ms;当我把period设置为1250时,两通道理论ADC时间为400ms,理论程序运行时间应该为750ms,但实际测量得到的时间为800ms,这个时间测量误差最多10ms,但是为什么理论和实际还相差了50ms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步运行,时间是不准确的,你可以用CCS的profiler测量,或者用IO引脚引出信号示波器测量。

两通道采集改为一通道后,period仍设置为625,程序运行时间为500m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步运行,时间是不准确的,你可以用CCS的profiler测量,或者用IO引脚引出信号示波器测量。

两通道采集改为一通道后,period仍设置为1250,程序运行时间为710m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步运行,时间是不准确的,你可以用CCS的profiler测量,或者用IO引脚引出信号示波器测量。

我把采样触发周期算错了,我设置的epwm是增计数,所以当period等于1250时,3000个点的采样时间为100ms,我又设置了5次过采样,总时间为500ms,而且单通道采样和双通道采样总共的采样时间是一样的,这回算是搞明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把采样触发周期算错了,我设置的epwm是增计数,所以当period等于1250时,3000个点的采样时间为100ms,我又设置了5次过采样,总时间为500ms,而且单通道采样和双通道采样总共的采样时间是一样的,这回算是搞明白了

请问你是怎么计算时间的啊,按我的理解,PWM时钟是150MHz,period为1250时,采样周期为(1250+1)/150000000,然后乘3000就是采样时间,为什么是100ms呢。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如果不对还请告诉一下正确的计算方式啊。还有你说用IO口看时间具体怎么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把采样触发周期算错了,我设置的epwm是增计数,所以当period等于1250时,3000个点的采样时间为100ms,我又设置了5次过采样,总时间为500ms,而且单通道采样和双通道采样总共的采样时间是一样的,这回算是搞明白了

哦,没看到你的分频系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是怎么计算时间的啊,按我的理解,PWM时钟是150MHz,period为1250时,采样周期为(1250+1)/150000000,然后乘3000就是采样时间,为什么是100ms呢。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如果不对还请告诉一下正确的计算方式啊。还有你说用IO口看时间具体怎么看啊。

不同地方置高低电平,用示波器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