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5933阻抗测量系统精度问题

楼主:
大家好!
我用STM32系列单片机和AD5933设计阻抗测量系统,
硬件电路依照CN-0217设计,今天做了如下实验:
测试中,输出激励电压=2Vp-p,
                校准阻抗电阻Zcalibration= 51kΩ,
                PGA增益=×1,
                电源电压=3.3V,
                电流电压放大器增益电阻=51kΩ;
AD5933的时钟频率=1.024MHz(经16.384MHz的有源晶振经16分频获得),
起始频率=29000,扫描点数=16,频率增量=62,5Hz。每个频点重复频率测量四次,
取其实部和虚部的平均值,然后求得相应幅度和相位,然后,递增至下一频点,
直至所有频点测量结束,则一轮扫频测量结束。
第一步:连接校准阻抗=51k,反馈阻抗=51k,获得不同频点的幅度和相位,
数据如下:可以看到,不同频点,其幅度和相位并不是相等的,
而是有一些波动的,幅度在9760~9766之间波动,相位在114.1~120.697°之间波动,
且相位的波动趋势是:随着扫描频率的增加而增加的。
(虽然理论上将,纯电阻的幅度和相位是不变的,即使激励频率不同。)
Header 1
        幅度        相位        频率
114.1
114.492
29062.5
114.985
115.339
29187.5
115.851
116.248
29312.5
116.741
117.171
29437.5
117.618
118.143
29562.5
118.499
118.939
29687.5
119.39
119.864
29812.5
120.258
120.697
29937.5
第二步:将校准阻抗换下,连接上待测阻抗(已知待测阻抗=100k),反馈阻抗=51k,获得不同频点的幅度和相位,
数据如下:同样幅度和相位都有数据波动,
幅度在5010~5012之间波动,相位在113.107~119.6399°之间波动,
相位随着频率的增加而增加。

Header 2
   幅度          相位             频率
113.107
113.6399
29062.5
113.9985
114.3805
29187.5
114.8622
115.2723
29312.5
115.7061
116.1868
29437.5
116.5957
117.0866
29562.5
117.4748
117.9151
29687.5
118.355
118.7482
29812.5
119.2345
119.6399
29937.5
按照AD5933datasheet提供的阻抗和相位计算方法,
发现:在扫频的各频点上的阻抗误差在0.5%~0.6%范围内。
但是当待测阻抗一次换成151k,200k,251k时,
测量的误差开始逐渐上升,测251k的未知阻抗时,误差可达3%。
接下来,进行另外一组测量:
与第一组同样的测试条件:
                输出激励电压=2Vp-p,
                校准阻抗电阻Zcalibration= 251kΩ,//校准阻抗由51k换成了251k
                PGA增益=×1,
                电源电压=3.3V,
                电流电压放大器增益电阻=251kΩ;//反馈阻抗由51k换成了251k
第一步:连接上校准阻抗=251k,反馈阻抗=251k,经过一轮扫频,
获得如下数据:可以看到,幅度在9335~9309之间波动,
且幅度的波动趋势是:随着扫描频率的增加,幅度逐渐减少;
相位在118.295~125.01之间波动,且波动趋势是:随着扫描频率的增加,
相位逐渐增加;
Header 3
      幅度          相位             频率
118.295
118.65
29062.5
119.173
119.659
29187.5
120.045
120.482
29312.5
120.948
121.368
29437.5
121.857
122.351
29562.5
122.719
123.226
29687.5
123.632
124.069
29812.5
124.489
125.01
29937.5
第二步:取下标准电阻,连接上待测(已知待测电阻的阻抗=300k),
获得如下数据:同样幅度和相位都有数据波动。
Header 4
幅度          相位             频率
109.5078
109.9226
29062.5
110.3674
110.8442
29187.5
111.239
111.6717
29312.5
112.1448
112.5307
29437.5
112.9791
113.36
29562.5
113.8628
114.2939
29687.5
114.7424
115.2486
29812.5
115.6085
116.0274
29937.5
按照AD5933datasheet提供的阻抗和相位计算方法,
发现:在扫频的各频点上的阻抗误差在2%~3%范围内。
也就是说,当标准阻抗=反馈阻抗=251k时,测量300k的待测阻抗,
误差增大了,相比于之前的标准阻抗=反馈测量=51k,测量100k的待测阻抗。
而且,当标准阻抗=反馈阻抗=251k,
依次测量300k,351k,400k,451k,500k的待测阻抗时,误差依次为6%,9%13%,15%。
这么大的误差是不允许的。
所以,我想请问的是:如何降低误差?
对于AD5933datasheet中提到的单频点校准和两点校准,
对于这里的扫频测量都是不适用的,有机会能够和论坛里的坛友们交流一下,谢谢!

网友:
http://bbs.dzsc.com/space/viewspacepost.aspx?postid=99944
看下这个,会不会跟你选的标准电阻,测量范围有关系。

网友:
把测量范围分成多个量程,于是用模拟开关来实现反馈电阻的切换,发现模拟开关对幅度的大小有影响,虽然模拟开关的导通电阻超小,仅仅为1欧姆一下。还得想办法消除模拟开关对阻抗精度带来的影响,或者通过软件修正的办法。

网友A:
老兄你是怎么校准的,阻抗测试这种东西要进行R、X校准的,也就是复数校准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兄你是怎么校准的,阻抗测试这种东西要进行R、X校准的,也就是复数校准的方法
恩,对复阻抗,需要对实部和虚部进行校准。按照ad933 datasheet的校准,于是对阻抗幅度和相位进行校准。

网友:
今天重新做了一下实验,实验很简单:扫描频率为29000Hz,Zcalibration=51k,RFB=51k,然后不断地重复频率
测量16次,取其平均值的幅度。
幅度波动,这个我能理解,但是波动大我就心塞了。
因为数据的不确定性实在让人觉得莫名其妙。
从最开始的9740到9624,重复上电,越往下测,数据就一直往下走。
在ADI官网的中文论坛里,也看到有坛友遇到和我之前一样的问题:
当被测阻抗在100k以下是,测量误差挺小的,大约在1%以下,但是当测量一个100k以上的
阻抗,误差就开始往上走了,而且,被测阻抗越大,误差就越来越大。即使将反馈电阻更换
至接近被测阻抗,误差也还是很大。
有坛友解决过AD5933这样的问题吗?SOS

网友B:
我以前用过这个芯片,效果和你差不多也没有好的方法,adi代理的技术都去现场了,也没有方法。

网友B:
最好还是分档,就是用模拟开关去切,在很窄的范围内还是可以的。我记得好像是标准值得1-3倍吧。
在产品上增加标准负载,在每次切换后测量标准负载,然后在测量真实负载,这样做还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好还是分档,就是用模拟开关去切,在很窄的范围内还是可以的。我记得好像是标准值得1-3倍吧。
在产品上增加标准负载,在每次切换后测量标准负载,然后在测量真实负载,这样做还可以。

恩,谢谢您的提醒,我也是这样想的。刚刚修改了一下编程,其实程序也会影响精度测量,不仅仅和硬件有关。再次感谢,我会再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用过这个芯片,效果和你差不多也没有好的方法,adi代理的技术都去现场了,也没有方法。

我有看到淘宝上有人卖AD5933的阻抗测量的板子,它的量程切换用的是继电器,说是整体精度可以达到1%,部分测量精度可以达到千分之五。所以,我觉得应该还是有办法的。不过,还是很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还是分档,就是用模拟开关去切,在很窄的范围内还是可以的。我记得好像是标准值得1-3倍吧。
在产品上增加标准负载,在每次切换后测量标准负载,然后在测量真实负载,这样做还可以。

您好!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假如扫描范围是29000Hz~30000Hz,关于标准负载和真实负载的切换:
(1)在29000~30000这整个频率范围内测完标准负载,然后切换至真实负载,在29000~30000这整个频率范围内测完真实负载;
(2)在29000~30000这个扫描范围内,在每个频点上,测标准负载,然后切换至测真实负载,再递增至下一频点,直至整个频率范围测量完毕。
是(1)还是(2),目前我是按照(1)的方式进行的,不知道您有没有懂我的意思?

网友:
看资料说,电源电压的稳定性也会影响到测量精度。这里,使用单片机的3.3V电压作为5933的VDD。
阻抗测量时,对单片机3.3V供电端电压进行测量,实测值为3.28V,ad5933VDD端的实测值是3.20V,电压偏置实测值为1.6V。也就说,5933VDD的3.2V≠单片机VDD的3.3V,后来多次重新上电复位,重新对5933的VDD进行测量,发现5933VDD端的电压并不稳定,有时3.2,有时3.1,有时3.0。可能,电源电压的稳定性对5933的阻抗测量影响挺大

网友D:
没机会玩AD5933,不过前几年做过LCR电桥,我用的也是DFT方式,跟AD5933这类都是一样原理的,感觉AD5933要用好,外围电路很重要,有必要自己重新设计外围的IV电路以及缓冲等电路,还有是基准电压、参考地电压这些个,最起码得保证噪声、波动不大于1/3LSB的幅度不是?

网友D:
另外,感觉AD5933这类只适合要求比较低的简单应用,精度要求别报太大希望了。它内置的运放这些性能受限,要再提高你得自己找好些的运放搭外围电路,还有它12BIT的分辨率,内部采样数据也大概也只有1K个吧,FFT/DFT这类运算你希望精度高些,最起码得多采样些才稳定吧?所以别对它要求过高了,你上面列出的数据基本上就可以了,跟官方AN上的准确程度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机会玩AD5933,不过前几年做过LCR电桥,我用的也是DFT方式,跟AD5933这类都是一样原理的,感觉AD5933要用好,外围电路很重要,有必要自己重新设计外围的IV电路以及缓冲等电路,还有是基准电压、参考地电压这些个,最起码得保证噪声、波动不大于1/3LSB的幅度不是?
恩,是的。采用新的IV电路取代了5933内部的IV转换电路,用运放构成缓冲电路消除5933输出端阻抗对阻抗测量的影响。5933的基准电压和参考地电压也需要专门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另外,感觉AD5933这类只适合要求比较低的简单应用,精度要求别报太大希望了。它内置的运放这些性能受限,要再提高你得自己找好些的运放搭外围电路,还有它12BIT的分辨率,内部采样数据也大概也只有1K个吧,FFT/DFT这类运算你希望精度高些,最起码得多采样些才稳定吧?所以别对它要求过高了,你上面列出的数据基本上就可以了,跟官方AN上的准确程度差不多了。
5933测低阻抗和很高的阻抗误差都挺大的,按照datasheet的说法,需要另外加附加电路,比如,测低阻抗,需要串联;测很高阻抗,需要并联,这样将阻抗测量范围往下延伸或往上扩展,当然,这样肯定又会给阻抗测量的误差带来很多不确定性。您说的我能理解,谢谢您!

网友:
今天做了一组实验,对比之下,模拟开关带来的误差也太大了点吧。
测试条件:标准阻抗=反馈阻抗=151k                 待测阻抗(阻抗已知=251k),阻抗的精度均为0.1%。
如下面两张图片所示,一张是:手动切换标准阻抗和待测阻抗;
                               另一张是:通过模拟开关切换标准阻抗和待测阻抗;
可以看到,模拟开关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就像我在前面提到,模拟开关的导通电阻虽然非常小,但是却影响如此之大。想到模拟开关的结电容了。

手动切换

手动切换

模拟开关控制切换

模拟开关控制切换

网友:
模拟开关选用的是TI公司的低电压单电源双路导通开关,TS3A4741,看TS3A4741的datasheet,3V供电时,导通电阻只有0.9Ω,导通电阻的最大平坦度为0.4Ω。设计里采5片TS3A4741,均采用的是3.3V供电,但竟然对阻抗测量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我还真是有点纳闷了

网友:
今天做了这么一组实验,实验一:如图片“没有另外加导线”,有三根导线,导线编号依次为:1,2和3。其中1,2之间连接的是反馈电阻=151k;
                                                                                                    2,3之间连接的是标准电阻=151k或待测电阻(200k);
             阻抗和相位的测量值如图1所示;
实验二:如图片"另外加了一根导线,导线电阻为0.5Ω”,图中多了一根编号为4的导线,4和2是连接在一起的。
                                                                                                    其中1,2之间连接的是反馈电阻=151k;
                                                                                                    4,3之间连接的是标准电阻=151k或待测电阻(200k)
实验一和实验二的区别就是,“另外加的导线电阻”会对"AD5933引脚VIN和VOUT之间实际连接的阻抗,即标准阻抗或待测阻抗"产生影响。
                                               (其实我自己也不太理解,0.5Ω怎么会对151k或200k这样的阻抗测量产生影响,只是实验结果确实证明了这一点。)
             实验二的阻抗和相位的测量值如图2所示;
实验一和实验二都是通过手动更换标准阻抗和反馈阻抗的;
实验三:用模拟开关自动切换标准阻抗和待测阻抗,自动切换选择合适量程,如图片3“模拟开关控制”  。
所以,可以理解,虽然模拟开关的导通电阻最大只有0.9Ω,但其对阻抗测量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实验虽然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还是让人很不解,
1Ω以下对151k或200k电阻的影响竟然会这么大。那有些朋友用继电器来实现量程切换的,又是怎么做到较高精度测量的呢?

没有另外加导线

没有另外加导线

1-没有另外加导线的阻抗和相位测量结果

1-没有另外加导线的阻抗和相位测量结果

另外加了一根导线,导线电阻为0.5Ω

另外加了一根导线,导线电阻为0.5Ω

2-另外加了一个导线,导线电阻为0.5Ω

2-另外加了一个导线,导线电阻为0.5Ω

模拟开关控制

模拟开关控制

网友:
     模拟开关很麻烦很复杂,各种不平坦各种漏电各种分布电容,不知道你用模拟开关具体怎么个电路接法,可以试试类似4线测量的方式,可以减少模拟开关导通电阻等带来的问题。
      另外,你有没有测试过你的面包板相邻导通的孔之间的电阻?我最近刚刚买了个面包板(以前都是直接洞洞板),发现接触电阻非常大,2个孔间的接触电阻竟然要超过1欧姆,1排5个孔,最远的2个接触电阻竟然有6欧姆,而且整块板都是这样,应该是它的金属簧片用得很低劣的材质。真是无语了,感觉对面包板再也不会有爱了,不知道天朝的是不是都是这个样子,到底有没有质量好点可以信赖的面包板啊

网友:
模拟开关可能有几十甚至上百pF的对地电容,跟数百K欧姆的电阻并联当然会影响测量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对复阻抗,需要对实部和虚部进行校准。按照ad933 datasheet的校准,于是对阻抗幅度和相位进行校准。

...

请问前辈如何对复阻抗的相位进行校准喃?我目前也遇到类似问题找不到解决办法,希望能得到解答!谢谢啦

网友:
能把stm32驱动AD5933的iic程序给我发一下吗,458761849@qq.com,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谢谢您的提醒,我也是这样想的。刚刚修改了一下编程,其实程序也会影响精度测量,不仅仅和硬件有关。 ...

你好,请问AD5933能测电容吗?测相位是不是误差很大,从而导致电容测量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谢谢您的提醒,我也是这样想的。刚刚修改了一下编程,其实程序也会影响精度测量,不仅仅和硬件有关。 ...

楼主,请问你,编程是修改的,能告知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前辈如何对复阻抗的相位进行校准喃?我目前也遇到类似问题找不到解决办法,希望能得到解答!谢谢啦

前辈,我也是相位没法校准,请问前辈相位校准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