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 lp 如何驱动12864显示屏画出心电图

楼主:
小弟,最近在用5529lp测心电,在驱动12864方面卡住咯,求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把msp430f5529驱动LCD12864附一份在下面给我呢?  感谢
/*
* Cry12864.c
*
*  Created on: 2015-7-12
*      Author: dell
*/
#include "msp430f5529.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extern const unsigned char shuzi_table[];

#define LCD_DataIn    P3DIR=0x00    //数据口方向设置为输入
#define LCD_DataOut   P3DIR=0xff    //数据口方向设置为输出
#define LCD2MCU_Data  P3IN
#define MCU2LCD_Data  P3OUT
#define LCD_CMDOut    P4DIR|=0x07     //P4口的低三位设置为输出
#define LCD_RS_H      P4OUT|=BIT0      //P4.0
#define LCD_RS_L      P4OUT&=~BIT0     //P4.0
#define LCD_RW_H      P4OUT|=BIT1      //P4.1
#define LCD_RW_L      P4OUT&=~BIT1     //P4.1
#define LCD_EN_H      P4OUT|=BIT2      //P4.2
#define LCD_EN_L      P4OUT&=~BIT2     //P4.2

/*******************************************
函数名称:Delay_1ms
功    能:延时约1ms的时间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Delay_1ms(void)
{
        uchar i;

        for(i = 150;i > 0;i--)  _NOP();
}
/*******************************************
函数名称:Delay_Nms
功    能:延时N个1ms的时间
参    数:n--延时长度
返回值  :无
********************************************/
void Delay_Nms(uint n)
{
    uint i;

    for(i = n;i > 0;i--)    Delay_1ms();
}
/*******************************************
函数名称:Write_Cmd
功    能:向液晶中写控制命令
参    数:cmd--控制命令
返回值  :无
********************************************/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
    uchar lcdtemp = 0;

    LCD_RS_L;
    LCD_RW_H;
    LCD_DataIn;
    do                       //判忙
    {
        LCD_EN_H;
               _NOP();
               lcdtemp = LCD2MCU_Data;
               LCD_EN_L;

    }
    while(lcdtemp & 0x80);

    LCD_DataOut;
    LCD_RW_L;
    MCU2LCD_Data = cmd;
    LCD_EN_H;
    _NOP();
    LCD_EN_L;
}
/*******************************************
函数名称:Write_Data
功    能:向液晶中写显示数据
参    数:dat--显示数据
返回值  :无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uchar lcdtemp = 0;

    LCD_RS_L;
    LCD_RW_H;
    LCD_DataIn;
    do                       //判忙
    {
        LCD_EN_H;
        _NOP();
        lcdtemp = LCD2MCU_Data;
        LCD_EN_L;
    }
    while(lcdtemp & 0x80);

    LCD_DataOut;
    LCD_RS_H;
    LCD_RW_L;

    MCU2LCD_Data = dat;
    LCD_EN_H;
    _NOP();
    LCD_EN_L;
}
/*******************************************
函数名称:Ini_Lcd
功    能:初始化液晶模块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Ini_Lcd(void)
{
    LCD_CMDOut;    //液晶控制端口设置为输出

    Delay_Nms(500);
    Write_Cmd(0x30);   //基本指令集
    Delay_1ms();
    Write_Cmd(0x02);   // 地址归位
    Delay_1ms();
        Write_Cmd(0x0c);   //整体显示打开,游标关闭
    Delay_1ms();
        Write_Cmd(0x01);   //清除显示
    Delay_1ms();
        Write_Cmd(0x06);   //游标右移
    Delay_1ms();
        Write_Cmd(0x80);   //设定显示的起始地址
}
/*******************************************
函数名称:Disp_HZ
功    能:控制液晶显示汉字
参    数:addr--显示位置的首地址
          pt--指向显示数据的指针
          num--显示字符个数
返回值  :无
********************************************/
void Disp_HZ(uchar addr,const uchar * pt,uchar num)
{
    uchar i;

    Write_Cmd(addr);
      for(i = 0;i < (num*2);i++)
      Write_Data(*(pt++));
}

void DispNChar2(uchar addr,float data)
{
  uchar result[10];
  unsigned long data1;
  unsigned int i;
  data1=(unsigned long)(data*10000);
  if(data1/10000)
  {
    result[0]=data1/10000;
    result[1]=0x2e;
    result[2]=data1/1000%10;
    result[3]=data1/100%10;
    result[4]=data1/10%10;
    result[5]=data1%10;
    Write_Cmd(addr);
    for(i=0;i<6;i++)
    {
      if(result[i]==0x2e) {Write_Data(result[i]);continue;}
      Write_Data(result[i]+0x30);
    }
  }
  else
  {
    result[0]=0;
    result[1]=0x2e;
    result[2]=data1/1000;
    result[3]=data1/100%10;
    result[4]=data1/10%10;
    result[5]=data1%10;
    Write_Cmd(addr);
    for(i=0;i<6;i++)
    {
      if(result[i]==0x2e) {Write_Data(result[i]); continue;}
      Write_Data(result[i]+0x30);
    }
  }
}

void DispNChar1(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int data)
{
  uchar result[10];
  unsigned int a;
  if(data/10000)
  {
    result[0]=data/10000;
    result[1]=data/1000%10;
    result[2]=data/100%10;
    result[3]=data/10%10;
    result[4]=data%10;
    result[5]='H';
    result[6]='Z';
     Write_Cmd(addr);
    for(a=0;a<7;a++)
    {
       if(a>4){Write_Data(result[a]);continue;}
      Write_Data(result[a]+0x30);
    }
  }
  else
  {
    result[0]=0;
    result[1]=data/1000;
    result[2]=data/100%10;
    result[3]=data/10%10;
    result[4]=data%10;
    result[5]='H';
    result[6]='Z';
     Write_Cmd(addr);
    for(a=0;a<7;a++)
    {
      if(a>4){Write_Data(result[a]);continue;}
      Write_Data(result[a]+0x30);

    }

  }
}

网友B:
先写好画点程序,然后使用Bresenham方法画线就OK了~

网友:
暂时对这个没研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写好画点程序,然后使用Bresenham方法画线就OK了~
bresenham是啥

网友C:
【LCD12864学习】第8篇任意直线   可以看一下这个帖子有楼上提到的算法!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LCD12864学习】第8篇任意直线   可以看一下这个帖子有楼上提到的算法!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好的,谢谢

网友A:
能不能把msp430f5529驱动LCD12864附一份在下面给我呢?  感谢

网友:
请问你用过5529lp串口来驱动12864吗?能不能给我讲下

网友:
兄弟昨晚这个心率计了么》我也在做这个。能不能发我一份参考一下。2459846416@qq.com。我跟你板子一样也是用12864,谢谢了大兄弟

网友:
发我一份

网友:
也发我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