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2596adj问题

楼主(2015-01-08):
关于LM2596adj问题
手册上说输出电压为1.2V到37V,怎样做可以实现输出0V呢?想做个从0V可调的电源?

网友A:
手册上说1.2V到37V,说明这个芯片最低也就是1.2V
从0V起调的开关芯片可以说很少,,电压很低的时候,不好做EMI问题。
TI 有最低0.6V的LM27402

网友B(2015-04-03):
可以做个负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