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液晶显示五行汉字?

楼主:
如题,我现在用了一块不带字库的12864液晶,取模按16×16的,显示四行,字体有些大,显示的效果有些难看,但一时不知道操作给显示五行,哪位高手给个提示。谢谢啦

网友:
12*12?

网友A:
12×12需要自己处理一下,汉字一列的占12bit。

网友B:
用字库,你想显示多少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字库,你想显示多少都可以,
这个我试了,现在卡在页的设置上了,无字库的液晶只有8页,如果显示五行,需要10页,这个怎么处理啊,望赐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2×12需要自己处理一下,汉字一列的占12bit。

那么汉字一行占12bit 怎么处理啊,液晶每页是8bit,而页的地址都是固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试了,现在卡在页的设置上了,无字库的液晶只有8页,如果显示五行,需要10页,这个怎么处理啊,望赐教

什么叫8页?从何而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汉字一行占12bit 怎么处理啊,液晶每页是8bit,而页的地址都是固定的

没有字库就得用图形模式把你要显示的字影射成图形然后刷屏.

网友E:
使用画点的方式可以h吧,不是可以在任意位置画点划线么?那么写汉字也就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叫8页?从何而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使用画点的方式可以h吧,不是可以在任意位置画点划线么?那么写汉字也就应该没问题

我也这样想的,只是没找到方法,菜鸟一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叫8页?从何而来?

X轴指的就是所谓的页,液晶操作指令里没找到对行地址的设置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我现在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本来显示8行英文,现在要改成6行,用是STM32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