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晒晒的我的加湿器-----没有奖品%>_<%

楼主:
                          楼主的网线前天被人剪短了,楼主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下低迷不振,然后楼主突然看见了两个矿泉水瓶,于是就有了然后

矿泉水瓶2个,为什么要2个矿泉水瓶,大家考虑考虑,这有点学问哦

丝网是从笔记本散热座拆的,

把网折成长方体,这个手疼,立马对钳工由衷敬佩

超声波,小风扇

  小矿泉水瓶斜放在大屏内,小矿泉水瓶底部有风扇,风扇不直接吹气雾,而是通过空气的流动产生低压去带动气雾,因为楼主认为直接吹太暴力起雾会破坏起雾,楼主本科是应用物理宅男一枚哟!

最后楼主为 此加湿器提字一副,

技拙勿怪!!!!

网友:
怎么多了一张图片

网友A:
我前段时间也弄了一个,结果用了几小时风扇就坏掉了,风扇在上部,一会就冒烟了。

网友B:
来论坛,申请个板子,写个pid,整个恒湿,恭喜您,入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前段时间也弄了一个,结果用了几小时风扇就坏掉了,风扇在上部,一会就冒烟了。

哈哈 这就是我用两个瓶子的原因,风扇没有直接吹气雾,也就是说风扇处在相对干燥的地方,风扇吹出干燥的空气去带动气雾。类似无叶风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来论坛,申请个板子,写个pid,整个恒湿,恭喜您,入坑了。

可是我只会玩wince和Linux,至于单片机还停留在51或者NXP的2148系列芯片上,能申请BBK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是我只会玩wince和Linux,至于单片机还停留在51或者NXP的2148系列芯片上,能申请BBK么?哈哈

啥片子都可以PID

网友:
售各种规格的超声波雾化片,频率1.7M到3M。尺寸在16到26mm。主要优点是性能稳定,耐干烧好,绝对超过同行。电话13875102322    长期有效。

网友:
过程太简单了吧,图片质量有待改进,满怀期待的进来看,有一丢丢小失望

网友:
湖边草,俯仰若有情。岁月千载如流水,人生一世似漂萍,何必求浮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