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与单片机连接问题

楼主:
自己做基于STM32单片机的蓝牙电子称课题,请问蓝牙和单片机怎么连线,蓝牙还要与电脑通讯,协议该怎么设定?

网友:
直接用蓝牙串口模块,剩下来就是处理串口数据了。如果要研究蓝牙协议,这个要花不少时间了。

网友:
这要看你用的是什么,不同模块、芯片的连线方法都各不相同。泛泛而谈,楼主的问题没有丝毫意义。

网友:
看你什么蓝牙吧,要是用串口透传的那种就简单了,直接接单片机的串口即可。要是跑协议的就麻烦了

网友:
用蓝牙串口模块就好了,那个很方便的。

网友:
买蓝牙串口模块吧,我也在用,很方便。

网友:
1、如果没有搞过蓝牙,建议直接用蓝牙串口模块(透传模块)
2、电脑端也要有一个蓝牙接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