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波形哪种软件滤波算法最适合

楼主:
要求一连串上图波形的峰值,我用了FIR滤波后依然有毛刺峰值干扰,请问该用什么滤波方法去掉这种假峰?

网友A:
把FIR的阶数提高,换个窗类型试试。亦或C2000做个512点左右的FFT。

网友B:
你这个AD采样出来的码值作出的图形?这种尖峰有几个码值宽?

网友:
看一下频谱

网友C:
限  制  一  下  变  化  率  ( delta )  就   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限  制  一  下  变  化  率  ( delta )  就   好

怎么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AD采样出来的码值作出的图形?这种尖峰有几个码值宽?

不一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FIR的阶数提高,换个窗类型试试。亦或C2000做个512点左右的FFT。

FIR阶数已经很高了,FFT做什么?

网友B:
那这种东西就很难说了,如果时间很短,只有几个码值的话,中值滤波就可以解决了。如果尖锋时间比较长,而且对波形时间延时要求不太高,试试卡尔曼滤波。而且还要看你的应用是什么,要求不高的话,比如只是显示一个好看点的波形,那么做个最小二乘做拟合也没问题。又或者你是其他应用,那么求导,你会发现求导后的结果,在波形尖峰处也是尖峰,而其他地方基本上是平的。总之,这种东西跟应用有关。根据应用场合,有时候未必需要把尖峰去掉。

网友C:
  变  化  率  限   制  小  一  点  就  好  了   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这种东西就很难说了,如果时间很短,只有几个码值的话,中值滤波就可以解决了。如果尖锋时间比较长,而且对波形时间延时要求不太高,试试卡尔曼滤波。而且还要看你的应用是什么,要求不高的话,比如只是显示一个好看点的波形,那么做个最小二乘做拟合也没问题。又或者你是其他应用,那么求导,你会发现求导后的结果,在波形尖峰处也是尖峰,而其他地方基本上是平的。总之,这种东西跟应用有关。根据应用场合,有时候未必需要把尖峰去掉。

那个波形是已经经过中值滤波再经FIR滤波了的,求导波形峰值点不是为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变  化  率  限   制  小  一  点  就  好  了   啊   。

变化率怎么确定?直接前一个数据值减去后一个数据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