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FIFO 问题

楼主:
请大家帮忙看一下

网友A:
你这个时序完全不对嘛!!!图1一个q对应1个clock,图2一个q没有对应上一个clock,empty为0,是不对的,你的读写速率不在一个节拍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时序完全不对嘛!!!图1一个q对应1个clock,图2一个q没有对应上一个clock,empty为0,是不对的,你的读写速率不在一个节拍上。

谢谢你的回复,功能仿真写入得数据和读出的数据一样的,但是实现仿真就会延迟2个时钟周期才能读出,图中可以看到是有时序延迟的,我这是异步FIFO,读写速率当然不在一个节拍,想请用过的高手指导一下可能有哪些原因引起这个问题,多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功能仿真写入得数据和读出的数据一样的,但是实现仿真就会延迟2个时钟周期才能读出,图中可以看到是有时序延迟的,我这是异步FIFO,读写速率当然不在一个节拍,想请用过的高手指导一下可能有哪些原因引起这个问题,多谢了!

不好意思,我之前看你的图不是很仔细,你把进来的时序保证正确就可以了。先用寄存器把输入的数据保存起来,打一拍,这样就能做好初始化后的数据同步。我以前也遇到过,其实都是些细节问题

网友:
谢谢!我后续试试看,最近一直没时间继续调试,有啥问题再向你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