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SAM R21创意大赛周计划】+ Keil MDK开发SAM R21第一个工程

楼主:
Keil MDK开发SAM R21第一个工程
文档编号
AN-0204-A0
关键字
Keil MDK, SAM R21 Xplained Pro, EDBG, CMSIS-DAP
摘要
本文档记录了使用Keil,自行添加定制第一个工程,从创建工程、设置、编译、下载调试、单步执行、断点、寄存器/内存查看等进行描述。
Mars4zhu

目  录

插图索引

表格索引
错误!未找到目录项。

1 Keil安装SAM R21DFP
Keil软件自从V5之后采用Pack方式,对软件代码、不同厂家不同系列的MCU封装成不同的Pack(包),Pack里面包括了通用的比如CMSISRTOSMiddleware,同时包括了不同系列MCU的寄存器头文件、启动代码startup、编程算法flash algorithmMCU设备定义文件ddf等作为一个DFPDevice Family Package)进行管理。
打开Keil MDK,点击Pack Installer按钮进入DFP安装,选择Keil:SAMR21_DFP,点击install之后,就安装了SAM R21开发必备的DFP
图 11  Keil安装SAMR21_DFP
SAMR21_DFP包括如下内容:
图 12  SAMR21_DFP的内容
2 建立Keil项目
新建Keil Project,然后在CPU里面选择SAM R21 Xplained Pro Kit的芯片ATSAMR21G18A,点击OK
图 21  Keil新建项目选择SAMR21G18A
然后选择刚才安装的SAMR21_DFPstartup,以及CMSIScore。点击OK后即完成项目建立。
图 22  Keil新建项目选择CMSISStartup
3 设置Keil项目
由于SAM R21 Xplained Pro KitEDBG调试接口支持的是DAP调试协议。因此在option-->Debug-->Use: CMSIS-DAP Debugger,并在其后的Settings里面确定识别出EDBG
图 31  Keil项目设置选择调试器
其余的设置可根据开发习惯和要求设定。
4 编辑源代码
增加main.c,并加入一个最简单的while循环。
5 调试项目
编译、下载后,点击Debug进入调试,
图 51  Keil调试SAM R21
可以正常的单步运行、查看变量、查看寄存器、设置断点等调试功能。

版本历史(Revision History
版本号
发布时间
内容
A0
初次发布。
【Atmel SAM R21创意大赛周计划】 Keil MDK开发SAM

网友:
不错 非常详细!

===================================

网友:
哈哈,我见大伙都用IAR,唯独楼主用keil,期待,楼主搞起

网友:
这个好,AS启动太坑爹了

So TM what......?

网友:
果然入门教程,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