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输出端到数据采集器的导线选择

楼主:
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有模拟量信号、数字量信号、开关信号(离散量信号)。
对于模拟量输出的传感器,比如热敏电阻(热敏电阻),其输出端到数据采集器的这段导线在选用时,如果长度较长,比如10米左右,这个时侯,导线的线规或者温度等级的影响大不大?线路阻抗导致的信号衰减应该不是很大吧?
数字量信号和开关信号输出的传感器,在选用导线时,导线的线规和温度等级的影响大不大(假设传感器输出端到数据采集器的导线长度10米左右)?

网友:
只要正确设计,导线的温度系数对传感器输出就不会有影响,很多时候该考虑的是防干扰问题,尤其是长线。不过,在电磁环境恶劣的地方,对付长线感应干扰是不容易的,这时应该采用就近前端处理再以差分信号甚至电流信号来传输。

网友:
测温如果用热电偶,必须使用特殊导线,叫补偿导线。
低阻值的热电阻(铂电阻、铜电阻等),必须用三线或者四线接法(开尔文联接),否则联接导线的电阻将会带来很大误差。